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工具在2毫米以下的铁板上开方形的孔?

楼主(2011-12-05):
比如要安装一个文本,在已经做好的配电箱上面。又或者一个船型开关什么的

网友:
激光、线割、钻孔加锉刀
楼下继续

网友:
最好是线切割或者激光,这么薄的板子钻孔可能会导致边缘变形

楼主:
激光的不显示,那东西太贵了,即使去加工,就一个两个的,人家还有画图,定位,不会伺候你的
线切割跟不行了,成品的配电箱都喷塑了的,会搞的黑乎乎的。
钻孔太慢了吧,锉刀容易搞花表面的。
目前我是用角磨机加很薄的那种砂轮片,速度可以,就是太小的孔不行,安装个文本显示器什么的还行,开关就不要想了,目前解决方法是用开圆孔的开关,这样就用开孔器就可以了,但是那样的开关质量好的都很贵的。

网友:
大孔用曲线锯,小孔还是用开孔器吧,做个开孔模具就行了

网友:
自己加工一两个的话,用套装的电磨,换上小的切割片就行了
MOD机箱的时候都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孔用曲线锯,小孔还是用开孔器吧,做个开孔模具就行了

曲线锯?我看到过加工木料的,还有加工金属的?

网友:
等离子切割。液压开孔器

网友:
液压剪,我们电柜要临时开孔用的,有多个规格的压头

网友:
如果没上油漆之前,可以先画线,用打磨机+切割片,角上可以用锉刀修一下

网友:
钻孔+锉刀,嘿嘿

网友:
我就是用十楼的方法,很快的,稍小心一点就是

网友:
台钻上就可以直接钻(扩)出方孔来.

1 磨一个形似三角刮刀的钻头.
2 工件不要卡得太死.

就可以旋出方孔.  但只能是正方的.

网友:
支持了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