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TM1628做数码管/LED显示和按键模块,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请大家帮忙看看,原理图和PC

楼主(2011-12-05):
觉得用1628做数码管/LED的显示很方便,做按键也很好,但平时都不做电路的,不知道做得对不对,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板的铺铜被我隐藏掉了,这样方便看一点

网友:
这是我的

网友:
天微的LED显示片子在用,按说明做就成了,好用方便,比595之类的好多了

网友:
按键最好串4148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漂亮,另外想问下,那个头像是您本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也喜欢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不串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呵呵,就是我自己!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是PCB的布线,GRID的线是不是应该粗一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啊,共阴的,是应该要改大一点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键最好串4148

对的,如果两个按键同时按下,会影响显示段位的。根据原理图仔细分析就可以知道了。

另外觉的4148贵,可以串电阻的,电阻可选择510欧姆左右的。

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电阻太大,按键可能会没反应。太小了还是会点亮笔断影响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哦!
             以前自己没做过电路,最近想自己做一些模块的东西,然后合在一张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让我想起了KFC

网友:
回复 网友D: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感!

网友(2018-09-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呵 ...

KFC年轻的样子  哈哈哈

网友G(2020-02-21):
请问,用这个芯片,数码管不用 串电阻限流 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用这个芯片,数码管不用 串电阻限流 吗?

这类芯片都不是静态显示的,大约都是1/16扫描方式,内部还有短路逻辑判断,所以不用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类芯片都不是静态显示的,大约都是1/16扫描方式,内部还有短路逻辑判断,所以不用限流电阻  ...

网友:
我在不少,就算  数据用595位选用MosFet的  点阵屏驱动板上看到,也完全没有用任何电阻,,,就是算好时间间隙,控制电流不超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