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能同步的DDS芯片

楼主(2011-12-05):
我用51带两片共用同一个晶振的AD9833,还以为共用晶振就能相位同步,可以任意调节两片AD9833输出的相位差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频率倒是同步的,但是对两片AD9833写入相同的相位控制字得到的波形相位是不一样的

有人有过类似的应用吗?请推荐一款能够两片或多片同步的DDS芯片吧

网友:
我知道AD9951系列都有同步时钟输出,但是它的采样率是400M,输出信号最高160M,适不适用就自己评估下了。

网友:
要使用严格的相位同步可是有AD9958/9.
AD9951能不能输出相位同步信号记不太清了,你看看AD9954的Datasheet。

网友:
两片同时选通清RESET位……

楼主:
谢楼上各位,我查查去,试试看

网友(2020-10-15):
刚好也在做一个两片AD9833同步.
除了同步RESET外,还要将两片DDS的寄存器都初始化,比如不使用相位寄存器,也要写入确定值.测试发现寄存器里的上电数值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