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 7 professional 仿真

楼主(2011-12-05):
用这个软件仿真mega48的时候,用外部晶振,出现这个问题提示 CKSEL fuse bits spcify external oscillator but no clock freguence is spcified,我估计是自己的熔丝位设置的问题,但试过很多次,还是这个问题。。。求大虾们帮帮忙,求相类芯片似的解答,截图最好了

网友:
这个仿真不需要设置熔丝位那些吧,连晶振都不需要……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CKSEL fuse bits spcify external oscillator but no clock freguence is spcified,翻译过来是“CKSEL熔丝位指定外部振荡器,但没有指定时钟频率",这个意思,对mega48的仿真确实可以设置时钟频率。。。假设如果不能设置时钟频率,那对usart 串口通讯也仿真不了了,因为这个通讯需要很严格的波特率。。。

网友:
用内部的时钟模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cksel fuse bits spcify external oscillator but no clock freguence is spcified,翻译过来是“cksel熔丝位指定外部振荡器,但没有指定时钟频率",这个意思,对mega48的仿真确实可以设置时钟频率。。。假设如果不能设置时钟频率,那对usart 串口通讯也仿真不了了,因为这个通讯需要很严格的波特率。。。

没必要设置熔丝位,直接设置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内部时钟模拟也试过了,不好用,之所以用外部的晶振,是为了产生严格的波特率。。。

回复 网友D:

没理解你的意思,”没必要设置熔丝位,直接设置频率就可以了“,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我做的这个是用isis 7 professional 来模拟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 书中的一个例子-实例15(数字电压表) 做的,在这个实例之前 还有一个小段代码,也没实现,现在用书后光盘自带的代码编译链接仿真还是不好用,所以感觉最后还是做的仿真有问题,求高手们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反应呢,我顶!!!!

楼主:
问题解决了,很高兴,原来仿真的时候不需要max232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