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驱动电源

楼主(2011-12-05):
VFD变压器驱动电源 (原文件名:VFD―DC.png)

1.我按照这个电路搭建了一个,测试出来的震荡频率为300KHz左右吧,好像频率有些太高了,这个电路的震荡频率怎么计算啊?
2.变压器出来的电压也不是正弦波,这个如何调整那个参数,使输出近似正弦波一些。
3.我的变压器变比为8:17:64(原边:F1F2;-28V )

楼主:
而且当我把VFD屏的灯丝接到F1和F2上,输入电压5V就立马下降到1V,好像是短路。不怎么什么原因?

网友:
初级1,2和13,14本来就接在一起的吗?还是你电路图放不下了才这样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是连一起的

网友:
很好的入门资料,顶起!!!!新手记得从硬件学起,从感性上先认识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