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iMPACT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需要把以有的MCS文件烧录到器件中,以往的软件是配置好的,直接点“Add SPI/BPI Flash...”,然后选择烧录文件,选择型号什么的就可以烧录了,但是由于电脑出现故障,程序重装以后,要重新进行设置,手里没有待烧程序的Bit文件,只有MCS文件,不知道怎么配置软件了?求教下各位朋友,急哦~~在线等ing...
create a new project (.ipf) --> OK
Condigure devices using Boundary-Scan(JTAG) --> Finish --> 取消
窗口中提示信息如下,应该是读取器件成功了,但是Boundary Scan窗口中是灰色的,拉动窗口边缘,能看见一条标有TDO引线,好像这层灰色的东西盖在上面了,操作不到下面的东西。如下图:

……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205175518.jpg)
请问下各位怎么弄呢?

网友:
初始化jtag链,选文件下载,配置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没学过FPGA/CPLD,只是板子上有这么个器件,需要下程序。不会弄了。
怎么初始化JTAG链呢?

网友:
右键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I"

楼主:
create a new project (.ipf) --> OK
Condigure devices using Boundary-Scan(JTAG) --> Finish
然后跳出的选框里要求选择Bit文件,我没有Bit,点取消后,程序面板上什么都没有,没有那个器件链接的图标,无法选择MCS程序。
我用的目标板是已经调好的板子,确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I”没有反应额~~
回复 网友D:

右键-->Add Xilinx Device...可以选择MCS文件,但是点确定后一叠错误信息弹出。
感觉还是要先建立起那个链接的模型才行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各位帮帮忙哦,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