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HELLO2.out' not bui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05):
我是学习DSP的新手,请问高手我在调试时出现一个这样的错误: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HELLO2.out' not built,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要设置一下哪里?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在build options---中linker下的输出模式(output module)改一下就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build options---中linker下的输出模式(output module)改一下就行!

网友(2013-07-23):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上   那个输出到底改成哪一个啊,怎么一改多了好多个错误

网友:
估计是代码有错,看看出错在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