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249的硬SPI来读写SST25VF040B,刚初始化各个模块,就是检测到SPI的状态寄存器U

楼主(2011-12-05):
用MSP430F249的硬SPI来读写SST25VF040B,刚初始化各个模块,就是检测到SPI的状态寄存器UCA0STAT的UCFE位置1了,表明总线冲突,哪位大侠帮帮忙,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急急急!!!!!!!!!!

楼主:
回复 楼主:
初始化程序如下:
/******************************************************************************
**函数名称:void spiInit(void)
**函数功能:SPI初始化
**函数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piInit(void)
{

   /*
    *  P3.0--UCA0CLK
    *  P3.3--UCA0STE
    *  P3.4--UCA0SIMO
    *  P3.5--UCA0SOMI
    */
   P3SEL |= UCA0SPI;

   /*
    *  UCCKPH = 0;
    *  UCCKPL = 0;         配置SPI模式
    *  UCMSB  = 1;         高位在前
    *  UC7BIT = 0;         8-bit
    *  UCMST  = 1;         SPI master
    *  UCMODE = UCMODE_1;  4-pin
    *  UCSYNC = 1;         同步时间
    */
   UCA0CTL0 |= UCMSB + UCMST + UCMODE_1 + UCSYNC;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10;          // 时钟分频设置
   UCA0BR1 = 0x00;          // 时钟分频设置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DISABLE_TX_INTERRUPT;    //不使能发送中断
   DISABLE_RX_INTERRUPT;    //不使能接收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