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车的电源方案 请大家看看给点建议和意见

楼主(2011-12-05):
最近在做个红外遥控的小车 没有什么附加功能 只是红外遥控而已 具体功能准备以后看兴趣慢慢往上加

下面言归正传说下自己在电源方面的构想  也麻烦大伙参考参考

总体上我是打算把驱动直流电机的电源和驱动51和L298N的电源分开,具体如下:

1、51和L298N的VSS使用带开关的3节5号电池盒

2、L298N的VS使用9V的锂电池

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麻烦有经验的网友帮忙参考参考  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会不会太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事先觉得重量还好 不过经你这么一讲 我仔细想想觉得好像是重了那么一点  但是比较不想用7805

网友:
那就用TLE4275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TL4275是什么 我来查查资料

网友:
7805没什么不行的吧。有什么缺陷?

网友:
用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
这个有点迷茫、、、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镍氢电池即可6节1.5v的  可以同时给51 和298和电机供电 还有整个模型最好电池不要分着用 这是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的l7805电流太小了吧?? 每次用感觉7805输出电阻太大 带负载能力不怎么的啊?

网友:
7805压差太大。不适合做小车的电源芯片,

用LM2940好些,也是线性稳压。

网友:
压差是大,但楼主是9V供电,7805变5V,压差4V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用LM2940也一样压差是4V,纯粹增加成本。
78L05电流太小,直接上7805,加散热片。1A的输出还不够用?
我用的就是这个方案,不过是3个18650锂电。
而且我是两个2052+三个L293D+红外+RF。这么多加一起,静态电流也就200mA不到。电机都启动后,电流超过1A,但这和7805那一路没关系了。
红外遥控,室内可以5m左右,室外阳光下不能用。RF软件解码,由于电机干扰,距离也不行,也就5m,但室外能用。

网友:
9V供电+7805怎么样?? 我也想这么做试试

网友:
完全行的,控制和电机供电两者电源一定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