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image" command not found - U-Boot images will not be built求助

楼主(2011-12-05):
vbox虚拟机里装fedora16 gcc3.4.1编译内核2.6.20.3时出现如上错误

网上n多的方法都试遍了!!在我这咋都不好使呢?

各种目录下有 mkimage

bashrc文件里也加有各种路径试过

mkimage文件读写权限均有

被这个错误煎熬了很久很久

网友:
需要uboot中的一个工具吧。

楼主:
问题解决--处理过程
1、找到在 arch/arm/boot 也就是生产uImage目录下makefile发现 MKIMAGE := $(srctree)/scripts/mkuboot.sh 造出uImage使用的是/scripts/mkuboot.sh命令

2、去/scripts/mkuboot.sh目录下看这个文件,发现 MKIMAGE=$(type -path "${CROSS_COMPILE}mkimage")

3、去根目录下找makefile文件发现 CROSS_COMPILE =/usr/local/arm/3.4.1/bin/arm-linux-

4、这就是mkimage文件的路径了,发现路径在/usr/local/arm/3.4.1/bin/下有mkimage文件啊,但前面这arm-linux-啥意思呢?

5、于是在/usr/local/arm/3.4.1/bin/下这个mkimage文件重命名为arm-linux-mkimage,问题解决,感谢各位

网友(2012-01-19):
我的第三步那里就出问题了,,一开始我的问题跟你好像的,到了第三步,我的找没有

CROSS_COMPILE =/usr/local/arm/3.4.1/bin/arm-linux-

而是CROSS_COMPILE   ?= $(CONFIG_CROSS_COMPILE:"%"=%)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搞得挺复杂的,编译UBOOT后,在UBOOT的tools目录下会生成一个mkimage,把它复制到系统/bin目录下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