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文件系统文件大小及剩余存储空间大小问题?

楼主(2011-12-05):
比如把SST25VF016挂载到文件系统下面,在文件系统里面创建了几个文件,并写入了一些数据,怎么才能知道整个SST25VF016存储器里面总共还剩余多少空间可以存储,RTT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有具体的函数吗?如果存储器没有空间了,文件系统又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把sst25vf016挂载到文件系统下面,在文件系统里面创建了几个文件,并写入了一些数据,怎么才能知道整个sst25vf016存储器里面总共还剩余多少空间可以存储,rtt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有具体的函数吗?如果存储器没有空间了,文件系统又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可以使用finsh shell命令df("/")查看剩余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使用哪个版本的RTT?我使用0.3.3版本,没有找到这个函数啊?使用finsh命令提示不存在,如下
  finsh>>df("/")
  Null node
  finsh>>
请教高手在线等待!!!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是RTT实现不了这个功能还是没有人知道?难道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嘛?难道都是判断写入函数写入的数量与返回的数量不一致判断存储器越界了嘛?有没有其他方法?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使用哪个版本的rtt?我使用0.3.3版本,没有找到这个函数啊?使用finsh命令提示不存在,如下
  finsh>>df("/")
  null node
  finsh>>
请教高手在线等待!!!

我用的是0.4.0版本

网友(2012-04-27):
statfs("/", &fs_stat);
    total = (fs_stat.f_blocks * fs_stat.f_bsize) >> 10;
    free = (fs_stat.f_bfree * fs_stat.f_bsize) >> 10;
    used = total - 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