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批量更改PCB孔径大小,孔径规范化(联动阿莫拼大板打样)

楼主(2011-12-06):
总有人提到“拼大板打样”中0.15mm孔径的补偿,和孔径修正到0.05mm整数倍不好做

其实这个问题AD09和DXP04能简单解决(99se不知道),以AD09举例

==================================================================================

随便开一个PCB

孔径编辑的功能在PCB面板,菜单View→Workspace Panels→PCB→PCB调出。

PCB面板大概是这样子。有多种功能,这里用Hole Size Editor

孔径编辑器中会显示所有孔径的尺寸和孔数量,孔径可以直接编辑

其实到这里就算完事了,在表格里直接把孔径改了就行了

不过详细步骤还是继续

我这块样板上需要做的事情有两件
① 所有孔径加0.15
② 2.794的那个孔修正成2.8+0.15=2.95.(2.794孔径明显是按mil定义的)
在孔径大小处直接修改成应当的数值就可以了

改完的效果

PS: 改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左边的“Count”,如果某一种孔只出现一两次,同时板上也有相近的孔径,不妨改掉。

注意修改的顺序。如果扩大孔径,就先改大孔后改小孔;缩小孔径要反过来,先小后大
理由是避免改完的孔与没改的恰好孔径相同造成混乱

Hole Size Editor的过滤功能还有很多,例如筛选过孔(比如把过孔全改成盖油)、槽孔等。批量对孔进行修改,都可以试试
把上面的Select框勾上,就可以把PCB面板上点击的项目,在板子上直接选中
选中之后就可以做更复杂的编辑了,例如批量更改各种属性(啥属性都行),剪切粘贴甚至是删掉
(批量更改选中元件的属性,用PCB Inspector面板)

0.15mm补偿的处理,我提倡做好板之后后期修正,而不赞成在封装中直接修改孔径。
其一,新起一套封装库很费劲也容易出错;
其二,如果把补偿过的文件发到别的板厂,不知情的厂家要是再修正一次那就修多了。
其三,源文件就应该保持原貌,这样应对不同的需求更改起来才方便。例如手工制板的孔径需要缩小0.1(无机酸提过),如果拿扩大过0.15的文件来改,那就该缩小0.25了。但是pcb文件到底有没有补偿过?这种事情太容易忘记了,再去检查白白浪费时间,还不如留着源文件,怎么做就按对应的做法改一下省事。

网友:
顶楼主!
方法正确,考虑周到,值得采纳。

网友:
讲的非常好!

网友:
是啊,比修改封装好,我原来是改封装的,因没考虑过在别的地方打样(价格问题).

网友:
求Allegro中批量改孔径的方法……

网友:
又发现新功能...学习中

网友:
赞一个经验丰富的楼主~
顺便请问焊盘大小 阻焊之类的不用动就ok?~

网友:
非常感谢!正好用上。

网友:
不错。留个脚印。好查找。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确实不错,简单直接,不容易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赞一个经验丰富的楼主~
顺便请问焊盘大小 阻焊之类的不用动就ok?~

焊盘大小恐怕就得在封装里就稍微多留点余量了……

阻焊是由焊盘大小决定,与孔径无关。如果想统一改阻焊大小,可以选中所有焊盘,然后在pcb inspector里把solder mask expension的值改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有人提到“拼大板打样”中0.15mm孔径的补偿,和孔径修正到0.05mm整数倍不好做
其实这个问题ad09和dxp04能简单解决(99se不知道),以ad09举例
==================================================================================

对初学者很有帮助的好帖子,赞

网友:
wanghanqqq: 描述很清晰,不会造成误解。另:

wanghanqqq ID 已被封
封帖地址: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87705&bbs_page_no=1&bbs_id=1009
         “如果对我们的PCB打样质量不满意的,可以自行评估,我们会退会差价此条款将导致成本上升,新价格是0.64元/平方厘米”

网友(2012-01-05):
嗯,不错。往后我们的转接板就在这里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llegro中就先改库,然后重新更新!

网友(2012-02-25):
看了、学了、准备做!

网友:
用“查找相似对象”也挺好用的,还可以一同编辑焊环,阻焊大小。

网友(2012-04-10):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把尺寸相近的孔改成一样大小以后,就没法把改好之后的那一部分单独改,因为孔径已经和其他元件的一样大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看了,学习了,顶了!

网友(2012-06-12):
以前看过这个贴子没注意,现在用到了,找了好久,不过还好找到了。做个标记!

网友:
支持了,这个方法比“查找相似对象”方便多了

网友:
好给力的  谢谢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学习~~~~~~~~

网友(2012-10-14):
学习。正好用得到。

网友(2012-12-27):
平时用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2013-02-03):
呵呵,好好 学习一下下吧

网友(2013-03-20):
非常不错,又跑回来看了一遍

网友:
AD 自带的标准元器件 就不用改了吧

网友(2013-05-26):
PCB Filter 能够更好实现

网友(2013-07-23):
99se中Servies里面有个HSEdit,启动后也是这个功能,可以将这个功能加到Edit菜单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