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使用3.5函式庫移植FreeRTOS

楼主(2011-12-06):
之前按照FreeRTOS的Demo範例移植3.5函式庫老是失敗,後來在"青島小莊的電子站"http://tinyurl.com/bt9wfxg
找到一篇MDK下基於STM32固件庫V3.5.0的FreeRTOS移植筆記,因為這篇是直接用STM3210E-EVAL
範例為基礎移植FreeRTOS文件,對於我想從0開始建立FreeRTOS專案有一點小遺憾,於是加上
自己的理解和測試終於成功從0開始建立FreeRTOS專案。

目錄結構
目錄結構是參考
1.<STM32 V3.4固件庫使用方法實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54077&bbs_page_no=2&bbs_id=3020
2.野火stm32開源教程的工程模板

修改成自己習慣的用法,結構如下:

root-----Libraries(直接copy 3.5版函式庫)
     |---FreeRTOS----Source(直接copy FreeRTOS源碼Source目錄)
     |            |--Common(直接copy FreeRTOS源碼\demo\Common目錄)
     |---user---inc---FreeRTOSConfig.h
     |       |        stm32f10x_conf.h
     |       |        stm32f10x_it.h
     |       |
     |       |--src---main.c
     |                STM32F10x.s
     |                stm32f10x_it.c
     |---output(中繼檔放置位置)

在Source/portable目錄中,保留RVDS和MemMang目錄,其餘可刪除。
複製<FreeRTOS目錄>\Demo\CORTEX_STM32F103_Keil\FreeRTOSConfig.h

Target options ---> output --->"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 指向 .\output\o目錄
Target options ---> list --->"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 指向.\output\list目錄
Target options ---> C/C++ 中
Preprocessor Symbols中增加USE_STDPERIPH_DRIVER及STM32F10X_MD定義
Include path 設定:
             .\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
             .\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inc
             .\FreeRTOS\Source\include
             .\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3
             .\FreeRTOS\Common\include
             .\user\inc

複製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artup\arm\startup_stm32f10x_md.s
至.\user\src並改檔名為STM32F10x.s
因為我是用STM32F103RB,若是其他容量請自行選對應的startup files
在 __heap_limit 段添加

                IMPORT xPortPendSVHandler
                                        IMPORT xPortSysTickHandler
                                        IMPORT vPortSVCHandler

__Vectors區段中斷向量表將SVCall Handler、PendSV_Handler、SysTick Handler更名改由
RTOS管理,這樣stm32f10x_it.c就不會影響到這三個OD要用到的中斷常駐程式。不過為了方
變我是直接註解比較直覺。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vPortSVC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DCD     xPortPendSV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xPortSysTick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Target結構
root ---- startup -----------STM32F10x.s(.\user\src\STM32F10x.s)
     |--- CMSIS ------------ core_cm3.c(.\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
     |                       system_stm32f10x.c(.\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
     |--- Library ---------- stm32f10x_gpio.c(.\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src\)
     |                       stm32f10x_rcc.c
     |                       stm32f10x_usart.c
     |                       <依需要添加對應的函式庫文件>
     |                       misc.c
     |                       cortexm3_macro_rvds.s(.\FreeRTOS\Common\drivers\ST\STM32F10xFWLib\src\)
     |--- FreeRTOS files --- port.c(.\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3\)
     |                       heap_1.c(.\FreeRTOS\Source\portable\MemMang\)
     |                       list.c(.\FreeRTOS\Source\)
     |                       queue.c
     |                       tasks.c
     |--- user ------------- main.c(.\user\src\)
     |--- user_header -------FreeRTOSConfig.h(.\user\inc\)

到這裡設定完成,main.c檔案內容如下,使用的板子是Alientek STM32開發板,用其他的差
別只在周邊設定。跟OS比較無關。因為FreeRTOS使用configTOTAL_HEAP_SIZE為0X4400,IRAM
的SIZE須超過0x4400(17K),選擇STM32要比較注意。STM32F103RBT是20K,所以沒這問題。

/* main.c */
/* Standard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Scheduler includes. */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misc.h"

/* Library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define LED0_ON()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fine LED0_O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fine LED0B()     GPIOA->ODR ^= 0x0100;

#define LED1_ON()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define LED1_OFF()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define LED1B()     GPIOD->ODR ^= 0x04;

static void prvSetupHardware( void );

/* Two demo Tasks*/
static void vLEDTask( void *pvParameters );
static void vCOMMTask( void *pvParameters );

void Led_Init(void);
void Comm_Init(void);

int main( void )
{
        prvSetupHardware();

        xTaskCreate( vLEDTask, ( signed portCHAR * ) "LED",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3, NULL );
  xTaskCreate( vCOMMTask, ( signed portCHAR * ) "COMM",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2, NULL );

        /* Start the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return 0;
}
/*-----------------------------------------------------------*/

void vLED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Led_Init();
    LED0_ON();
    LED1_OFF()

        for( ;; )
        {

        LED0B();
        LED1B();
        vTaskDelay(100/portTICK_RATE_MS);
        }
}

void vCOMM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Comm_Init();
    for(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vTaskDelay(1000/portTICK_RATE_MS);
    }
}
/*-----------------------------------------------------------*/

static void prvSetupHardware( void )
{
    SystemInit();
}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LED0 @ P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LED0 @ PD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 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Comm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ART1 TX @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ART1 RX @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ART1 Cfg.*/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7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ART1 NIVC Cfg.*/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因為FreeRTOS和3.5的庫文件太大,這兩個目錄是空的,只要把對應的目錄文件複製到對應位置即可。

网友:
nice,写得很细致。

网友:
Preprocessor Symbols中增加USE_STDPERIPH_DRIVER及STM32F10X_MD定義

为何 增加USE_STDPERIPH_DRIVER及STM32F10X_MD定義  ???

增加USE_STDPERIPH_DRIVER及STM32F10X_MD定義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STM32的PMSM FOC 3.0库里面有一个使用FreeRTOS的Demo,可以拿来参考。

5楼,预编译的配置等同于修改。。。\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m32f10x.h文件的宏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LD_VL */  /*!< STM32F10X_LD_VL: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_VL */  /*!< STM32F10X_MD_VL: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 */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XL      /*!< STM32F10X_XL: STM32 XL-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CL */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endif

网友:
按照楼主说的配置好了,困扰了很多天的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主

网友: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vPortSVC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DCD     xPortPendSV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xPortSysTick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必须按这个顺序配置才不会进入死循环

网友:
你好楼主 能联系我吗?我有个问题不能解决,想请你帮忙!QQ 35086744

网友(2012-03-02):
我的文章对楼主有所帮助我很高兴。。。我就是那个青岛小庄。。。哈哈

网友:
我也是看青岛小庄后移植成功的...
就是改6行代码...
比ucOS好多了...

网友:
freeRTOS的IAR插件没有ucos-ii和mqx做的那么好。
建议楼主研究下MQX 3.8,很完善的RTOS,直接就能在STM32上面跑。

网友(2012-07-04):
看了 资料就一定要顶!!!

网友(2012-08-30):
这个是我需要的,认真研究!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3-03-24):
收藏!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
想移植FreeRTOS, 这个是很好的参考!

网友:
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2013-09-01):
mark 以后备查

网友:
收藏!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freertos挺好的,我现在正在用7.5.2版本,可以实现同时等待多个信号量或者序列,真的很好,

网友:
向lz学习,用空搞搞RTOS

网友(2013-10-09):
非常好的文章,学习了。另外,参考其他一些资料,准备自己写一个

网友(2014-04-17):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写得真的很细致,而且附件中的文件夹也列出来了,真的很nice.

网友:
hen bu cuo, thanks

网友(2014-09-25):
不错 , 正准备研究一下 Freertos

网友:
我也要从0开始啦。。。。。。

网友:
高手点评,收藏!

网友:
时间到了我也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5-03-30):
FreeRTOS移植 收藏!有时间学习下.

楼主(2016-08-21):
stm32cube直接內建了。其實不要再花心思移植了。趕快轉到HA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