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华龙C8051F系列单片机死机问题

楼主(2011-12-06):
从08年开始接触C8051F系列的单片机,期间上手确实很快,对于新手来说,确实是一款非常好的单片机。但是后来碰到的就是死机问题,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在论坛里发过帖子求助,坛里的兄弟们也都给了我非常好的建议。
现在我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我把很多人可能一时间想不到的一点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烧写口的布线。一定要短,特别是RST端口。有必要的的话烧完程序后把这个脚从单片机引脚处割断最好。
我的系统里之前就是因为这个稍微布线拉的长了些。不定时的死机。怎么找问题都无果。程序里加软陷阱无果。询问新华龙工程师,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在坛子里看到了有位大侠的关于RST脚的建议。测试后,目前连续跑了一个多月再也没有出现之前的问题了。之前大约一天死10次,有时候一小时死10次。

网友:
顶起来,受教了!

网友:
虽然用不着,但是还是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脉冲群测试有做过吗?

网友:
用过好几年了,还没遇到过死机啥的,都是工业控制上用,变频器,伺服,接触器一大堆装一起。唯一遇到的问题是那个C2D脚复用,根本不好使,继电器接触器一动作就失效,但不影响单片机正常运行,只是那一个脚不受控制了

网友:
死机 跟那个没多大关系吧?  一般多半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
死机是上面意思?
不是有狗吗

网友:
我用过一段时间 C8051F020也没有死过啊?看门狗有效果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08年开始接触c8051f系列的单片机,期间上手确实很快,对于新手来说,确实是一款非常好的单片机。但是后来碰到的就是死机问题,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在论坛里发过帖子求助,坛里的兄弟们也都给了我非常好的建议。
现在我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我把很多人可能一时间想不到的一点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烧写口的布线。一定要短,特别是rst端口。有必要的的话烧完程序后把这个脚从单片机引脚处割断最好。
我的系统里之前就是因为这个稍微布线拉的长了些。不定时的死机。怎么找问题都无果。程序里加软陷阱无果。询问新华龙工程师,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在坛子里看到了有位大侠的关于rst脚的建议。测试后,目前连续跑了一个多月再也没有出现之前的问题了。之前大约一天死10次,有时候一小时死10次。
用台湾笙泉的IC吧,比新华龙好用,特别是MEGAWIN的MPC82G516和MA805。(http://xymcu.taobao.com)

网友:
用F020做过不少得产品,也未见死机,也许是侥幸

楼主:
看门狗都没用。只能重启。

楼主:
我认为新华龙的片子RST脚极其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死机 跟那个没多大关系吧?  一般多半是软件有问题。。。

我专门做了实验,同样的程序。把RST脚弄短,就不死。拉长一点就会死。

楼主:
另外,我发现有些兄弟在用新华龙的仿真器时也经常会死机,程序跑飞。我分析也是因为RST引脚过长,导致单片机容易受到干扰而死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我发现有些兄弟在用新华龙的仿真器时也经常会死机,程序跑飞。我分析也是因为rst引脚过长,导致单片机容易受到干扰而死机。

稍微有点干扰时连烧写程序都成问题,更不要说仿真了,甚至一个继电器动作一下电脑就找不到编程电缆了。新华龙的编程电缆以前那种黑色的质量还好点,现在黄色的那种仿真适配器,太容易受干扰了,也容易坏

网友:
用C8051F N多年 的飘过,
我做过的复位线最长的大概10cm吧,
一个24V电源,给单片机和10个电磁阀供电,
没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网友B(2012-02-03):
不是死机,是rst引脚上的窄脉冲使片子进入了debug状态。
rst引脚长短不是问题,建议通过小电阻直接连电源。

网友:
根本就是个烂芯片,尤其是3v的单片机,我把能用到的办法都试过了,死机是绝对的,当然不干扰的情况下是不会死机的,但是做脉冲群实验,百分百死机。过不了EMC的,换个大家都不喜欢的STC居然能过脉冲群。真的是无语了。

网友:
哎,这个片子用过2次,表示没压力,只是嫌贵。

网友:
rst脚要加4.7K以下的强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强上拉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13-04-17):
最近用到C8051F120,也遇到了死机的问题,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RST端口切断,那么单片机怎么复位啊?

网友(2013-05-29):
顶一下,刚来新公司让我收拾这个片子的摊子呢,学习一下

网友E:
RST你都切了,单片机怎么复位?靠内置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死机,是rst引脚上的窄脉冲使片子进入了debug状态。
rst引脚长短不是问题,建议通过小电阻直接连电源。 ...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T你都切了,单片机怎么复位?靠内置的么?

可以用跳线方式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近用到C8051F120,也遇到了死机的问题,还没找到原因。

C8051F120速度很快!
注意复位时间足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8051F120速度很快!
注意复位时间足够!

直接是上电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是上电复位。

芯片的工作环境如何?比如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