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流水灯--水滴效果(渐变带拖尾效果)实现和讲解

楼主(2011-12-06):
简介
学习嵌入式第一个例子通常都是控制一个LED亮灭,然后是花样繁多的流水灯,但不管灯的花样如何变化,单个LED的亮度没有变化,只有亮、灭两个状态,本章我们实现如何控制LED的亮度。
1 什么是PWM
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简称PWM),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技术。
在本章的应用中可以认为PWM就是一种方波。比如图1:

(原文件名:120611_0.png) 图1 方波

是周期为10ms,占空比为60%的PWM。
占空比:高电平在一个周期之内所占的时间比率。
2 硬件设计
在例说51单片机的第三章,我们讲过如何控制开发板上LED的亮灭。首先译码器输出端LEDS6为低,T10导通,给8个LED供电,然后通过缓冲器8个输出端BD0~BD7的控制LED的亮灭(低亮高灭)。

(原文件名:120611_1.png) 图2 LED硬件连接

如果BD口输出高低不断变化,则LED会闪烁;如果这种高低电平变化非常快,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LED就会出现不同的亮度。
3 软件设计
3.1 PWM能否控制亮度
下面我们就用实践验证PWM是否能够控制LED的亮度,测试代码如下:
程序清单L1: 验证PWM能否控制LED的亮度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my_type.h"
3        #include "hw_config.h"
6        void main(void)
7        {
8                u8 i = 0;
10                //使能独立LED的供电,即LEDS6输出低电平
11                LEDEN = 0;
12                ADDR0 = 0;
13                ADDR1 = 1;
14                ADDR2 = 1;
15                ADDR3 = 1;
17                //第一个LED亮
18                P0 = 0xFE;
20                while(1)
21                {
22                        for(i=0; i<250; i++)
23                        {
24                                if(i<10)
25                                {
26                                        P0 &= 0xFD;  //第二个灯亮
27                                }
28                                else
29                                {
30                                        P0 |= 0x02;  //第二个灯灭
31                                }
32                        }
33                }
34        }
L1(22-32):这段代码实现P0.1输出占空比为96%的方波,而P0.0恒为低。
P0.1输出如图3所示(受纸张限制,图中高低电平长度比例和实际有偏差)。

(原文件名:120611_2.png) 图3

下载验证:从开发板上可以看到运行效果,D1比D2亮。(这里说明一点:当P0输出低电平时,LED亮,所以,PWM的占空比越小越亮)。
3.2 产生8个亮度级别
3.1节的例子证实了我们的设想,PWM可控制LED的亮度,下面我们设计几组占空比不同的PWM,看看对LED亮度的控制效果。代码如下:
程序清单L2:不同占空比对LED亮度的控制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hw_config.h"
3        #include "my_type.h"
6        //亮度级别表
7        code u8 LightLevel[8]={0,1,2,4,8,16,32,64};
9        void main(void)
10        {
11            u8 i = 0;
12                u8 j = 0;
13                u8 k = 0;
14                u8 temp = 0;
16            //使能独立LED的供电,即LEDS6输出低电平
17            LEDEN = 0;
18            ADDR0 = 0;
19            ADDR1 = 1;
20            ADDR2 = 1;
21            ADDR3 = 1;
23                //开始全灭
24                P0 = 0xFF;
26            while(1)
27            {
28                        //P0端口输出8组占空比不同的PWM
29                        for(i=0; i<64; i++)
30                        {
31                                for(j=0; j<8; j++)
32                                {
33                                        if(LightLevel[j] <= i)
34                                        {
35                                                temp |= (1<<j);
36                                        }
37                                        else
38                                        {
39                                                temp &= ~(1<<j);
40                                        }
41                                }
43                                P0 = temp;
44                        }
45                }
46        }
L2(29-45).此段程序是让P0口输出8组占空比不同的PWM,如图4:

(原文件名:120611_3.png) 图4

下载验证:从开发板上可以看到运行效果,从D1到D8的亮度逐渐增大。
3.3 水滴下落效果
根据PWM可控制LED亮度的原理,我们用8个LED实现水滴下落的效果。第一步,水滴逐渐变大,用D1从暗变亮模拟;第二步,水滴下落,带有拖尾效果,LED逐个亮,移动速度加快,且越靠前的LED亮度越大。
程序清单L3 水滴流水灯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hw_config.h"
3        #include "my_type.h"
5        //亮度级别表
6        code u8 LightLevel[8]={0,1,2,4,8,16,32,64};
8        //水滴时间,实现加速效果
9        code u8 LightTime[16]={16,15,14,13,12,11,10,9,8,7,6,5,4,3,2,1};
12        void main(void)
13        {
14            u8 i,j,k;
15            u8 temp,count;
16                u8 state;
18            //使能独立LED的供电,即LEDS6输出低电平
19            LEDEN = 0;
20            ADDR0 = 0;
21            ADDR1 = 1;
22            ADDR2 = 1;
23            ADDR3 = 1;
25            while(1)
26            {
27                        //开始全灭
28                        P0 = 0xFF;
30                        //---------------水滴逐渐变大(第一个LED亮度逐渐变大)---------
31                        for(i=0; i<64; i++)
32                        {
33                                //一个亮度级别发送64个脉冲
34                                for(j=0; j<64; j++)
35                                {
36                                        P0 = 0xFE;
37                                        //以i为亮度级别,随着i的增大,占空比增大
38                                        for(k=0; k<64; k++)
39                                        {
40                                                if(k > i)
41                                                {
42                                                        P0 = 0xFF;
43                                                }
44                                        }
45                                }
46                        }
48                        //----------------------水滴降落过程---------------------
49                        for(state=0; state<16; state++)
50                        {
51                                //每一状态维持LightTime[state]个脉冲
52                                for(count=0; count<=LightTime[state]; count++)
53                                {
54                                        //temp记录8个LED的状态,0代表亮,1代表灭
55                                        temp = 0x00;
57                                        //一个脉冲长度j从0到63
58                                        for(j=0; j<64; j++)
59                                        {
60                                                //根据亮度表,依次确定8个LED当前状态,亮或灭
61                                                for(k=0; k<8; k++)
62                                                {
63                                                        //以j为亮度级别,每个LED亮度不一样
64                                                        if(LightLevel[k] == j)
65                                                        {
66                                                                temp |= (1 << k);
67                                                        }
68                                                }
70                                                if(state <= 7)
71                                                {
72                                                        P0 = ~((~temp) >> (7-state));
73                                                }
74                                                else
75                                                {
76                                                        P0 = ~((~temp) << (state-7));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L2(31-46).实现水滴变大效果,这段代码的作用可用图形表达,如图5:

(原文件名:120611_4.png) 图5

控制D1由暗变亮,用了64个亮度级别,每个级别发送64个脉冲。
L2(49-81).实现水滴下落。代码就不逐行解释了,大家可根据注释自己分析,主要说一下实现的方法。
定义LED有8个亮度级别,若用开发板上的8个LED表示,如图6:

(原文件名:120611_5.png) 图6

图中的红色面积代表亮度程度。实现流水效果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的亮度依次经过在所有LED,如图7:

(原文件名:120611_6.png) 图7

状态的持续时间从0-15逐渐减小,以模拟水滴加速。
下载验证:下载到开发板上,可以看到水滴下落效果。
3.4 定时器产生PWM
前面3个例子中,我们用循环语句虽然能产生占空比不同的PWM,但PWM的周期不好控制,对此,我们学习如何用定时器产生特定周期PWM。关于8051定时器的使用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例说51单片机的4章和5章。
我们用定时器0产生PWM,代码如下:
程序清单L4 定时器0产生PWM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hw_config.h"
3        #include "my_type.h"
6        //亮度级别表
7        code u8 LightLevel[8]={1,2,4,8,16,28,50,64};
9        //函数声明
10        void timer0_init(void);
12        void main(void)
13        {
14                //使能独立LED的供电,即LEDS6输出低电平
15            LEDEN = 0;
16            ADDR0 = 0;
17            ADDR1 = 1;
18            ADDR2 = 1;
19            ADDR3 = 1;
21                timer0_init();
23                while(1)
24                {
25                }
26        }
28        /**********************************************************
29        函数名称:timer0_init
30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0
31        **********************************************************/
32        void timer0_init(void)
33        {
34                TMOD = 0x01;     //运行模式1
35            TH0  = 0xFF;     //10us中断
36            TL0  = 0xFA;
37            EA   = 1;        //开启中断
38            ET0  = 1;
39            TR0  = 1;        //启动定时器
41        }
43        /************************************************************
44        函数名称:timer0_overflow
45        功    能:定时器0溢出中断
46        ************************************************************/
47        void timer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TIMER0_OVERFLOW
48        {
49                u8 i,temp = 0;
50                static u8 count = 0;
52                count++;
53                count %= 64;
55                for(i=0; i<8; i++)
56                {
57                        if(LightLevel <= count)
58                        {
59                                temp |= (1<<i);
60                        }
61                        else
62                        {
63                                temp &= ~(1<<i);
64                        }
65                }
67                P0 = temp;
69                TR0 = 0;
70                TH0 = 0xFF;     //重新赋值
71            TL0 = 0xF7;
72                TR0 = 1;
73        }
L4(32).初始化定时器0,没10us产生一次中断。
L4(55-65).控制输出8组不同占空比的PWM。这段代码功能和程序清单2中的功                  能一致。
下载验证:下载到开发板上,可以看到D1到D8亮度逐渐增大。
3.5 亮度不同的点阵
学习了用定时器产生PWM,我们可以控制更多的LED,比如LED点阵的亮度。下面的例子实现LED点阵每行的亮度都不同。
程序清单5 亮度不同的点阵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hw_config.h"
3        #include "my_type.h"
6        //亮度级别表
7        code u8 LightLevel[8]={1,2,4,8,16,32,50,64};
9        //函数声明
10        void timer0_init(void);
12        void main(void)
13        {
14                //使能控制点阵的译码器
15            LEDEN = 0;
16            ADDR3 = 0;
18                timer0_init();
20                while(1)
21                {}
22        }
24        /*****************************************************************
25        函数名称:timer0_init
26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0
27        *****************************************************************/
28        void timer0_init(void)
29        {
30                TMOD = 0x01;     //运行模式1
31            TH0  = 0xFF;     //中断时间10us
32            TL0  = 0xF7
33            EA   = 1;        //开启中断
34            ET0  = 1;
35            TR0  = 1;        //启动定时器
36                }
38        /*****************************************************************
39        函数名称:timer0_overflow
40        功    能:定时器0溢出中断
41        *****************************************************************/
42        void timer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TIMER0_OVERFLOW
43        {
44                u8 i;
45                u8 p1_value = 0;
46                static u8 state = 0;    //点阵状态(扫描行数)
47                static u8 count = 0;
49                TR0 = 0;
51                count++;
52                if(count == 64)
53                {
54                        state++;
55                        state %= 8;
56                        count = 0;
57                }
59                if(count < LightLevel[state])
60                {
61                        P0 = 0x00;
62                }
63                else
64                {
65                        P0 = 0xFF;
66                }
68                p1_value = P1 & 0xf8;
69                p1_value |= state;
70                P1 = p1_value;
72                TH0 = 0xFF;     //重新赋值
73            TL0 = 0xFA;
74                TR0 = 1;
75        }
L5(28).初始化定时器,每10us中断一次。
L5(51-57).每中断64次,点阵扫描移动到下一行,用state记录当前行数。
L5(59-66).扫描每一行输出的PWM都不一样,使用的方式和处理独立LED一致。
L5(68-70).输出点阵对应的位码。
下载验证:下载到开发板上,可以看到运行效果,点阵第一行最暗,越往下越亮。
3.6 点阵模拟音乐频谱分析效果
在很多音乐播放软件上,都有频谱分析的图形,如图8:

(原文件名:120611_7.png) 图8

我们用也可以模拟相似的图形,代码如下:
程序清单6:点阵模拟音乐频谱分析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hw_config.h"
3        #include "my_type.h"
5        //频谱波形表
6        code u8 Wave[16][8]=
7        {
8                {0xFF,0xFF,0xFF,0xFF,0xFE,0xBB,0xFE,0xAA},
9                {0xFF,0xFF,0xFF,0xFE,0xFB,0xAE,0xFA,0xAA},
10                {0xFF,0xFF,0xFF,0xFE,0xEB,0xBE,0xEA,0xAA},
11                {0xFF,0xFF,0xFE,0xFB,0xAF,0xFE,0xAA,0xAA},
12                {0xFF,0xFE,0xFB,0xBE,0xEA,0xBA,0xAA,0xAA},
13                {0xFF,0xFE,0xBB,0xEE,0xBA,0xBA,0xAA,0xAA},
14                {0xFE,0xBB,0xEE,0xBA,0xAA,0xAA,0xAA,0xAA},
15                {0xBA,0xEF,0xBE,0xAA,0xAA,0xAA,0xAA,0xAA},
16                {0xEE,0xBB,0xFE,0xAA,0xAA,0xAA,0xAA,0xAA},
17                {0xEE,0xBB,0xFE,0xEA,0xAA,0xAA,0xAA,0xAA},
18                {0xFE,0xEB,0xBE,0xFE,0xAA,0xAA,0xAA,0xAA},
19                {0xFF,0xEE,0xBB,0xFF,0xAE,0xAA,0xAA,0xAA},
20                {0xFF,0xFE,0xAF,0xFB,0xEE,0xAA,0xAA,0xAA},
21                {0xFF,0xFF,0xFE,0xBB,0xEF,0xBA,0xAA,0xAA},
22                {0xFF,0xFF,0xFF,0xFE,0xAB,0xFF,0xEE,0xAA},
23                {0xFF,0xFF,0xFF,0xFF,0xFE,0xEB,0xBE,0xAA}
24        };
26        //亮度级别表
27        code u8 LightLevel[8]={1,2,4,8,16,32,50,64};
29        //函数声明
30        void timer0_init(void);
32        void main(void)
33        {
34                //使能控制点阵的译码器
35            LEDEN = 0;
36            ADDR3 = 0;
38                timer0_init();
40                while(1)
41                {
42                }
43        }
45        /*****************************************************************
46        函数名称:timer0_init
47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0
48        *****************************************************************/
49        void timer0_init(void)
50        {
51                TMOD = 0x01;     //运行模式1
52            TH0  = 0xFF;     //10us中断
53            TL0  = 0xFA;
54            EA   = 1;        //开启中断
55            ET0  = 1;
56            TR0  = 1;        //启动定时器
58        }
60        /*****************************************************************
61        函数名称:timer0_overflow
62        功    能:定时器0溢出中断
63        *****************************************************************/
64        void timer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TIMER0_OVERFLOW
65        {
66                u8 i;
67                u8 p1_value = 0;
68                static u8 state = 0;           //点阵状态(扫描行数)
69                static u8 count = 0;
71                static u8 wave_state = 0;     //波形状态
72                static u16 wave_count = 0;
74                TR0 = 0;
76                //每中断1000次,改变波形状态
77                wave_count++;
78                if(wave_count == 1000)
79                {
80                        wave_count = 0;
81                        wave_state++;
82                        wave_state %= 16;
83                }
85                //每中断64次,改变扫描的行
86                count++;
87                if(count == 64)
88                {
89                        state++;
90                        state %= 8;
91                        count = 0;
92                }
94                if(count < LightLevel[state])
95                {
1                        P0 = Wave[wave_state][state];
2                }
3                else
4                {
5                        P0 = 0xFF;
6                }
8                //输出位码
9                p1_value = P1 & 0xf8;
10                p1_value |= state;
11                P1 = p1_value;
13                //定时器重新赋值
14                TH0 = 0xFF;
15            TL0 = 0xF7;
16                TR0 = 1;
17        }
L6(6).波形表,共16个状态,每个状态下有8个数据,即一个点阵界面。扫描点          阵时循环发送,实现动态效果。
L6(77-83).每中断1000次,更换一个状态。
L6(86-101).和L5的功能一致,只是点阵段码输出的数据变成了波形表。

下载验证: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可以看到,点阵显示的频谱分析效果。

完整工程外链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824087.html

楼主:
代码发的时候有缩进,怎么发出来就没了呢。。。奇怪

网友:
这东西比较好,LZ威武

网友:
这东西很考思维的,不错~

网友:
写的蛮详细,顶!

网友:
给人一种全新的思维

网友:
這個一定要MARK.

网友:
不错,很详细,有时间我也弄个呼吸灯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写的不错,记号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代码发的时候有缩进,怎么发出来就没了呢。。。奇怪

用空格代替TAB缩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向楼主学习,难得有这么个热心教人的好人!

网友:
高级流水灯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顶一个!好详细

网友:
最近就是想弄一个呼吸灯,学习了。

网友:
新思路哈,不错,顶一个!

网友:
看样子很强大,先MARK。

网友:
试试加在74595上!那样更有意义!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啊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在什么板子上运行的,给个原理图,或者板子运行的照片呗。

网友:
给楼主裤子穿

网友:
玩到这样的水平,真不错啊!

网友:
这个很酷啊。

网友:
这个太酷了。 记号。 流水灯。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

网友:
果然很好,谢谢楼主了~~~

网友:
创意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不错,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有意思,留个印记.

网友:
这贴要顶啊,我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流水灯。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学习一下思路啊!

网友:
分析整理的不错 mark

网友:
这个比虾米一代那个水滴效果做的更好。看过后对水滴的变大效果的实现更明白了。

网友:
用系统写会不会简单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用操作系统吗?不知道8051系列上有什么好用的OS,推荐一下。

网友:
顶,一直不知道拖尾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下可以学习一番了

网友:
很牛,尤其那个频谱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说用操作系统吗?不知道8051系列上有什么好用的os,推荐一下。

非small rtos莫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在电路板上试过?期待给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不错,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很不错,基于PWM的运用的

网友:
将楼主文章做成PDF,供下载:

楼主:
PDF下载有困难的童鞋可以移步这里http://www.kuaipan.cn/file/id_11850583568810178.html

网友:
lZ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账号到现在还没通过审核。我发的主题都已经有8个了,申请到现在都超过4天了··自己发的主题叫别人打开不能打开··

网友:
这个相当不错,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

网友:
玩得就是把简单的东西牛逼化

网友:
楼主用那款51?10us的中断够用?

网友:
确实很牛,留个爪印。

网友:
mark一下,还没玩过这高级功能,明天继续起来看

网友:
对那个频谱感兴趣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谢谢,解释得很详细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mark

网友:
mark 搞电子的,用户体验也很重要…………

网友:
正在搞pwm调压,软启,的确很有用

网友:
高级流水灯、

网友:
这个是比普通的流水要好玩点...

网友:
用PWM去调节灯的亮度。。真是很新鲜啊,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It's useful, marked and study it

网友:
从排版上就可以看出楼主花了很多心思,非常支持。

网友:
这个安逸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免得下次找不到

网友:
经典,学习下,丰富知识。

网友(2012-01-06):
正在学习PWM的相关知识,希望通过这个例子能够掌握

网友:
手电调光、爆闪,就是利用PWM控制。
如能开发出来完美频谱显示就好了,现有的基本是亮不亮。

网友:
led的又一种玩法哈。。。谢谢分享

网友:
等空了也玩下

网友:
流星雨那些的

网友:
很有创意,一般不会考虑占空比对亮度的影响的,楼主的想法很新鲜~~~

网友:
我是来看算法和思想的。MARK!

网友:
我喜欢最后那个频谱的,回头买个点阵试试!

网友:
好棒啊,记号先,有空慢慢学。

网友:
霹雳游侠

网友:
mark   led效果算法!

网友:
chul chul除了佩服,梅花说了,谢谢LZ

网友:
顶!!讲解得很详细,谢谢!

网友:
说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图文并貌
讲的也很详细
是一篇好帖子

网友:
楼主挻好的哦,谢谢了

网友:
好长啊。。。先马克了慢慢看~

网友:
讲的这么详细,怎么也得给置酷,顶一下。

网友:
楼主,你用的啥板子实验的,讲解的是很好,我下载了没法测试啊,能公开电路图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多错的东西嘛,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值得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头像看着好眼熟,
坛子里还有个人用这个头像的。。。
你这个露得更多了

网友:
楼主邮箱是多少?能发个原理图和代码到俺邮箱不

网友:
谢谢楼主,让我们这些新手佩服~~~

网友:
不错挺详细的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
新手,始终有点看不懂的!

网友:
思路很好啊!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藏 慢慢学习

网友:
马克一下
不错的东西

网友:
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这个文章有么有pdf版的,下载了方便随时查看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真的是太好了。真是让人越越预试啊!

网友:
强大地思想!

网友(2012-02-06):
mark,讲解相当详细

网友:
上学的时候也做过流水灯,不过不能控制亮度,(呵呵,那时是用拨码开关2进制写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F:

程序里有个QQ群,我从群共享里找到电路图了

网友:
好长,选MARK,有时间再看

网友:
下下来研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学单片机最基本的东西,写得很细心,不错。

网友:
很有嚼头的代码,感谢楼主  :)

网友:
楼主申请加酷吧

网友:
找出前一段时间用EPM240做的一个水滴流水灯,用了211个逻辑单元。

module led(clk0,clk1,led);
input clk0;
input clk1;
output [21:0] led;
reg [21:0] div;
reg [21:0] led;
reg [4:0] t;
reg [4:0] cmp0,cmp1,cmp2,cmp3,cmp4,cmp5,cmp6,cmp7,cmp8,cmp9,cmp10,cmp11,cmp12,cmp13,cmp14,cmp15,cmp16,cmp17,cmp18,cmp19,cmp20,cmp21;

parameter c=1;
parameter level=32-12;
parameter div_val=1800000;

initial
begin
        div=22'd0;
        led=17'h1ffff;
        t=level;
        cmp0=c*0;
        cmp1=c*1;
        cmp2=c*2;
        cmp3=c*3;
        cmp4=c*4;
        cmp5=c*5;
        cmp6=c*6;
        cmp7=c*7;
        cmp8=c*8;
        cmp9=c*9;
        cmp10=c*10;
        cmp11=c*11;
        cmp12=c*12;
        cmp13=c*13;
        cmp14=c*14;
        cmp15=c*15;
        cmp16=c*16;
        cmp17=c*17;
        cmp18=c*18;
        cmp19=c*19;
        cmp20=c*20;
        cmp21=c*2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div=div+1;
        if(div==div_val)
                div=0;
        if(div==0)
        begin
                cmp0=cmp0-1;
                cmp1=cmp1-1;
                cmp2=cmp2-1;
                cmp3=cmp3-1;
                cmp4=cmp4-1;
                cmp5=cmp5-1;
                cmp6=cmp6-1;
                cmp7=cmp7-1;
                cmp8=cmp8-1;
                cmp9=cmp9-1;
                cmp10=cmp10-1;
                cmp11=cmp11-1;
                cmp12=cmp12-1;
                cmp13=cmp13-1;
                cmp14=cmp14-1;
                cmp15=cmp15-1;
                cmp16=cmp16-1;
                cmp17=cmp17-1;
                cmp18=cmp18-1;
                cmp19=cmp19-1;
                cmp20=cmp20-1;
                cmp21=cmp21-1;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t=t+1;
        if(t==0)
                t=level;
        if((t<cmp0))
                led[0]=1'b0;
        else
                led[0]=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
                led[1]=1'b0;
        else
                led[1]=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2)
                led[2]=1'b0;
        else
                led[2]=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3)
                led[3]=1'b0;
        else
                led[3]=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4)
                led[4]=1'b0;
        else
                led[4]=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5)
                led[5]=1'b0;
        else
                led[5]=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6)
                led[6]=1'b0;
        else
                led[6]=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7)
                led[7]=1'b0;
        else
                led[7]=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8)
                led[8]=1'b0;
        else
                led[8]=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9)
                led[9]=1'b0;
        else
                led[9]=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0)
                led[10]=1'b0;
        else
                led[10]=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1)
                led[11]=1'b0;
        else
                led[11]=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2)
                led[12]=1'b0;
        else
                led[12]=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3)
                led[13]=1'b0;
        else
                led[13]=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4)
                led[14]=1'b0;
        else
                led[14]=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5)
                led[15]=1'b0;
        else
                led[15]=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6)
                led[16]=1'b0;
        else
                led[16]=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7)
                led[17]=1'b0;
        else
                led[17]=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8)
                led[18]=1'b0;
        else
                led[18]=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19)
                led[19]=1'b0;
        else
                led[19]=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0)
begin
        if(t<cmp20)
                led[20]=1'b0;
        else
                led[20]=1'b1;

        if(t<cmp21)
                led[21]=1'b0;
        else
                led[21]=1'b1;
end

endmodule

网友:
不mark怎么行啊

网友:
有原理,有操作,受益非浅,顶!

网友:
算法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谢楼主。刚学单片机时只是点亮一个LED灯,那时就很高兴,后来又学会了流水灯,点阵屏。今天看了水滴程序就又想玩一玩。

网友:
LZ花了不少的心思呀

网友:
花了不少的心思呀

网友:
有原理,有操作,受益非浅

网友:
不记得MARK过没有,再MARK一次

这个帖子应该置酷的,虽然原理不难,但没见这个帖子沉下去过

网友:
好酷啊 决定马上去试了

网友:
上个月在广州中华广场那里看到树上挂的就是这种灯

网友(2012-08-06):
欢迎楼主继续讲课~~~~~~~~~~~~~~~~~~~~~~

网友:
PWM实现灰度!

网友:
很好很强大,多谢

网友:
好美的流水灯,收藏!

网友:
学习了  LZ的板子是金沙滩小宋老师那买的吧

网友:
马可,明天看

网友:
我也是   前几天  刚刚学会的   哎  惭愧呀

网友:
MARK,带拖尾流水灯

网友:
只要有想法,简单的东西也可以奇妙,佩服

网友:
楼主好歹你发个效果图啊

网友:
马克 改天试一下

网友:
很nice

写过一个控制彩灯带的东西 可以调色    当时思路不清  写的混乱  看看LZ要重写下

网友:
写的很详细,赞

网友:
看来我又学到一招半式了,哈哈

网友(2012-09-07):
这个领教了啊

网友:
学习了,了了,了

网友:
楼主是小宋老师吗?

网友:
占空比小了以后LED很闪,肉眼也看的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至酷,效果很好,可以出去做工程了

网友:
实在的好帖子

网友:
定时器那段程序还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发的时候有缩进,怎么发出来就没了呢。。。奇怪

LZ定时器产生PWM的代码中  void timer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TIMER0_OVERFLOW 应该改成 void timer0_overflow(void) interrupt 1吧。
另外这个程序不能像清单2那样的效果。它显示的是所有的LED全部都最亮(没任何变化)
是不是定时器产生PWM失败了啊?

网友:
很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收藏啦,睡觉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呀

网友:
很有创新思维,顶哈

网友(2012-11-02):
学习了   希望有更多好的详解  谢谢

网友:
讲的好明白

网友:
谢谢楼上大大的分享

网友:
LZ强大  流水灯大智慧

网友:
太考思维能力了,需要慢慢看,慢慢想,呵呵

网友(2012-12-11):
之前玩过的

网友:
流水灯都有这么多想法,牛人!

网友:
原来用sin,实现过水波纹效果。

网友(2013-05-15):
这个不错,值得看看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一下啊

网友:
這個解釋PWM 很詳細!!給力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想知道实际作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网友:
写的焊好,学习了。

网友(2013-08-15):
学习了。LZ威武

网友:
最近正想搞PWM,看一下,还不错!

网友:
好东西,效果看起来非常好

网友:
mark!!!!!写的很详细!

网友:
有时间练练手

网友:
有创意,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3-11-19):
非常详细的资料,按照LZ的程序自己试了下。

网友:
学习,从最基本做起

网友:
收藏了,正在尝试实现,,一直蛮喜欢这种效果

网友:
把最简单的东西做得这么有创意,必须赞~~

网友(2018-09-28):
马克,这个不错。

网友(2019-11-29):
mark 高级流水灯

网友:
我也用TK..回家试试效果,手机先点赞

网友H:
思路很清晰.程序可以再优化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很清晰.程序可以再优化些

这可是8年前的帖子和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