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三段式状态机不好使求助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1-12-06):
哪位能帮我看看,这个三段式状态机怎么不好使?COUNTER不是在每个时钟上升沿加,是自己在里面连续的加,和CLK都没关系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是我哪里写错了么
module testchabu2(clk1,pwmout,start,reset);
input clk1,start,reset;
output pwmout;
reg pwmout;
reg[1:0]        StepOfPWMSend_P,StepOfPWMSend_N;
reg[3:0]        JVX;
reg[3:0]        JRX;
reg[3:0]        Counter;
parameter        [3:0]        ADDTotal=4'B1000;
//************************************************
parameter        [1:0]
PWMSEND_IDLE=2'B00,          PWMSEND_S1=2'B01,
PWMSEND_S2=2'B10,        PWMSEND_S3=2'B11;
//**********************************************************************
always @(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StepOfPWMSend_P<=PWMSEND_IDLE;
   else
      StepOfPWMSend_P<=StepOfPWMSend_N;
//*******************************************************
always @(StepOfPWMSend_P)
   begin
      StepOfPWMSend_N=PWMSEND_IDLE;
      case(StepOfPWMSend_P)
      PWMSEND_IDLE:begin
         if(start)
            begin JVX=5;JRX=0;Counter=0;StepOfPWMSend_N=PWMSEND_S1;end
         else
            begin JVX=5;JRX=0;Counter=0;StepOfPWMSend_N=PWMSEND_IDLE;end
         end
      PWMSEND_S1:begin
         if(Counter>=ADDTotal)
            begin
               Counter=0;StepOfPWMSend_N=PWMSEND_IDLE;
            end
         else
            begin
               Counter=Counter+1;JRX=JVX+JRX;
               if(JRX>=8)// or JRX<=-8)
                  begin
                     JRX=JRX-8;StepOfPWMSend_N=PWMSEND_S2;
                  end
               else
                   begin
                     StepOfPWMSend_N=PWMSEND_S3;
                   end
            end
          end
      PWMSEND_S2:StepOfPWMSend_N=PWMSEND_S1;
      PWMSEND_S3:StepOfPWMSend_N=PWMSEND_S1;
      endcase
   end
   //************************************************************
   always @(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pwmout<=0;
      else
         begin
            pwmout<=0;
            case(StepOfPWMSend_N)
            PWMSEND_IDLE:pwmout<=0;
            PWMSEND_S1:pwmout<=0;
            PWMSEND_S2:pwmout<=1;
            PWMSEND_S3:pwmout<=0;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看了这么多,没有一个留言的,就没有一个帮忙么?

网友:
什么语言啊?VHDL?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log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啥看了都不回呢?我都等一上午了,看样是没人管了,5555555555,都不会么??

网友:
modelsim仿真找问题

网友:
always @(StepOfPWMSend_P)
   begin
      StepOfPWMSend_N=PWMSEND_IDLE;

      case(StepOfPWMSend_P)
      PWMSEND_IDLE:begin

这里的"StepOfPWMSend_N=PWMSEND_IDLE; "是什么意思??
  它好像始终在做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