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8f9234 ram256字节,为何我定义的变量即使全部是char型都不能超过20个

楼主(2011-12-06):
如题,变量定义多了就报错,想问一下,是不是要改XCL,文件,XCL我打开文件,看见 :-Z(DATA)NEAR_I,NEAR_Z,NEAR_N,HEAP+_HEAP_SIZE=FE00-FE1F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的报错信息是 :Error[e16]: Segment NEAR_Z (size: 0x21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1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NEAR_I,NEAR_Z,NEAR_N,HEAP+_HEAP_SIZE=FE00-FE1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fe00-fe1f"

我刚学这个没多久,搞不明白什么意思呀,求懂的人指点,感激涕零

网友:
IAR?
应该不是20个,好像是0x20个.
变量前加 __saddr,好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变量不定义在FE00-FE1F这块空间了.

网友(2012-01-05):
改连接就可以了,或者自己做起动代码,安装目录下面有起动代码的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