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509A 在已经有一个 SPI EEPROM 的情况下,如何连接一个 SPI 数字电位器?

楼主(2011-12-06):
1,DSP TMS320C5509A
2,已经用了一个 SPI EEPROM,用来做引导
3,想再连接一个 SPI 的数字电位器。请问如何连接?数字电位器是  MCP41XXX MCP42XXX,具体型号是  MCP41010。其片选引脚是否连接到 DSP 的外设地址总线?

网友:
为什么非要是地址总线呢,你说是XAxx吗?
我觉得普通GPIO口也可以的啊。只是编程的时候麻烦一点。
51都可以实现,更不用说DSP了

网友:
5509有3个McBSP,引导用一个,还有两个供你选择。

“其片选引脚是否连接到 DSP 的外设地址总线? ”有这个必要吗?又不是外扩flash,ram……
用普通GPIO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MCBSP,或用IO模拟

楼主:
嗯,一些人建议用空闲的 GPIO 引脚。
不过,那个外设地址总线是干嘛用的?这么强大的东西,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