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LASH烧写lpc contex-M0 M3芯片,爽

楼主(2011-12-06):
我这做产品,每周都有上千片的产品出货。以前产品烧写程序是用MDK自带的烧写器来下载程序的,但开始用LPC1751,32KFLASH,感觉还可以,速度还可以忍受,慢慢的,开始用LPC1752,后来又用LPC1754,128K的FLASH,那个慢呀,擦除,下载,校验,一个产品下来快一分钟了,一天也烧不了几百块板卡,简直不能忍受。于是去周立功打听编程器怎么卖的,一个一次能下载多片芯片的编程器都要大几千,就是一次只能烧写一片芯片的(研发小批量型)编程器也要两三千,对于我这个小作坊式的单位,我是不敢向老板申请这么“昂贵”的设备的。
   于是我去网上找哪个软件下载程序快,既然MDK也是用的JLINK的仿真器来下载程序的,那么JLINK也应该有一样的下载程序的软件可以用,于是上SEGGER的官网上看看,(注:SEGGER官网直接是上不去的,需要想想办法。。呵呵)下载下来最新版的JLINK V4.36,安装之后,发现这个新版本支持的芯片真多呀,什么PLDKLPC1788,LPC177XFT都有,真不错。
    连接上我的板上,加电选择好我的芯片LPC1754,这个工程SEGGER没有提供,LPC17XX系列的芯片,SEGGER只提供了,LPC1768的工程,所以如果你要下载其它LPC17XX系列的芯片,就需要自己配置,首先是CPU型号,CLK,仿真器模式 是JLINK还是SWD,这个很重要,我反复测试了一下,JLINK可以用,但是老是出错,SWD好用,我把init之前的时钟,和init之后的时钟全都设置成最高,然后F7快捷键,刷的一次,128K的FLASH全部下载完了,完了,用时4点多秒,如果下载 的是一个全新的芯片的话,使用的时间还会更少些,因为新芯片的FLASH是空的,不需要擦除,大概只需要3s左右,以前我用近1分钟烧写一块板卡,现在只需要十多秒,效率提高几倍。我想,如果我买一个能下载 一个芯片的编程器,用它来烧写程序也不过如此。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2012-06-14):
嗯 ! 您好! 我想问一下 jlink-flash  烧写 LPC1751 程序的时候  flash 的地址怎么设置呢 ?  我反复烧写了我的程序!  但是测试出来的结果不对 ! 好像烧写的地方不对 ! 望楼主指导小弟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 您好! 我想问一下 jlink-flash  烧写 LPC1751 程序的时候  flash 的地址怎么设置呢 ?  我反复烧写 ...

不需要特别设置呀,一定要选中LPC1751就可以了。

网友:
p 这个可以标记了一下再学习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特别设置呀,一定要选中LPC1751就可以了。

嗯! 谢谢您 ! 烧写完毕之后需要 start application 一下 ,或者 重新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谢谢您 ! 烧写完毕之后需要 start application 一下 ,或者 重新上电!

你在烧写设置里面把重启选择上就行了,F7是自动下载程序。擦除块,下载数据,校验,重启。每次按F7都执行这4个步骤。

网友:
原来片子还可以这样烧啊?

网友:
配合这个, 起步更好

网友(2014-09-01):
支持STM32F205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