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QUALCOMM PM单元给电池充电的疑问

楼主(2011-12-06):
小弟最近在看高通PM单元充电方面的文档,基本原理是通过控制PNP管(红框)的基极电流来调控集电极电流。
心血来潮,就自己搭建了一个简易电路来模拟一下,基本思路就是用一个恒流源来控制基极电流以达到控制集电极电流的目的。
试验结果:在使用相同充电器的前提下,高通可以把电流控制在最大700mA,而小弟的这个电路最多200mA,CE间的电压为20mV,初步估计是过饱和了。
现在向各位求教,有什么好的点子解决这个问题,跪谢了

高通PM 充电示意图 (原文件名:2011-12-06_154140.jpg)

搭建的简易控制图 (原文件名:充电原理图.png)

楼主:
这是测试的高通控制的参数,看出IC和IB的对应关系,我也是按照这个表给基极提供电流的,但是IC始终只有200mA.
小弟模电基本不懂,跪求各位指点

高通控制的参数 (原文件名:2011-12-06_160232.jpg)

网友:
我还正好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高通的这个手机方案里面用了一个DS2746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吧,I2C接口的。另外PM7540是不是也挂在I2C上的?

楼主:
高通我们用的是7627和7540的套片,不是I2C的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啊

楼主:
求助啊 类似于线性充电器 只是小弟不懂原理 求高人讲解

楼主:
万能的论坛啊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不上忙,帮顶。

网友:
ce 20mv的时候,你才200mA电流, 电源电压低了/内阻大了。 量一量电压去那里了?

还说不懂,测试图搭得像模像样的,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捧场
小弟描述一下具体的情况:当我用驱动能力强的DC电源接在PNP的射集时,这个电路的工作还算正常;
                        但是一旦使用5V 700mA的充电器接入PNP管的射集,充电器就会迅速拉低,使PNP管的CE极只用20mv,进入了过饱和的状态?而高通的方案在这种低压差的情况下可以使三极管工作的很正常。
小弟不敢奢望做的和高通一样,只是想了解一下低压差时的线性充电是怎么做的,再次跪谢

楼主:
顶一下 帖子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大哥的捧场
小弟描述一下具体的情况:当我用驱动能力强的dc电源接在pnp的射集时,这个电路的工作还算正常;
                        但是一旦使用5v 700ma的充电器接入pnp管的射集,充电器就会迅速拉低,使pnp管的ce极只用20mv,进入了过饱和的状态?而高通的方案在这种低压差的情况下可以使三极管工作的很正常。
小弟不敢奢望做的和高通一样,只是想了解一下低压差时的线性充电是怎么做的,再次跪谢
看不懂,高通你用的一样的电源一样的电池不?

高通电流多少,你多少?高通加电流后电源降到多少?你的多少?高通工作时候管压降多少? 你多少?

Vce 20mV,电流还不够,那就不是PNP的问题。PNP:“你还想我怎么着? 给你发电不成?” 只有VCE很大且电流不够才考虑驱动不足或者管子小了。

楼主:
用的PNP管、充电器和电池完全一样
高通:Vce=90mV、Ic=700mA、Ib=30mA
搭建的电路:Vce=20mV、Ic=200mA、Ib=30mA
我能想到的在这个电路中就只有控制Ib,还请各位指导,谢谢。

楼主:
再顶 唉 拜求啊

楼主:
跪求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pnp管、充电器和电池完全一样
高通:vce=90mv、ic=700ma、ib=30ma
搭建的电路:vce=20mv、ic=200ma、ib=30ma
我能想到的在这个电路中就只有控制ib,还请各位指导,谢谢。
需要问的不是怎么控制,而是你的电去哪里了?为何加在电池的电压高了,电流反而小了?有测量过电池端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吗?
是否高通用了脉冲控制,导致你没测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的pnp管、充电器和电池完全一样
高通:vce=90mv、ic=700ma、ib=30ma
搭建的电路:vce=20mv、ic=200ma、ib=30ma
我能想到的在这个电路中就只有控制ib,还请各位指导,谢谢。
需要问的不是怎么控制,而是你的电去哪里了?为何加在电池的电压高了,电流反而小了?有测量过电池端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吗?
是否高通用了脉冲控制,导致你没测准?

谢谢albert_w 的一直关注
高通用的是线性控制,MTK方案用的脉冲控制,这个我测得蛮详细的。
我自己觉得问题在于自己搭建的电路是PNP管深度饱和了,电应该‘丢’在这了,三极管打得不够开。
而高通却使PNP管一直在临界饱和,可以线性控制,我自己觉得是三极管的偏置我没有做好。
麻烦各位大哥指点啊

网友:
纠结临界,饱和,你就掉进坑里面了。本来想骂你的,想想婆婆都是媳妇熬出来的,算了。

同一个电源,没道理输出电流小了,输出电压反而低了,这不符合常理 ,真如此,考虑换一个正经点的电源。
检查下Ie,看看Ie和Ic的关系。 电源软了也许是因为Ie很大,虽然Ic没上来,那就是Ib远远不止你说的那个数,电流从Ib跑掉了。考虑测量设备的影响,电流档压降大了,可能让你误判。

Vce小,更像是是Ic小的结果,而不像原因。

网友:
楼主的电路没看明白,那个MOSFET的用法。
第一张图,恒流源电路很清晰,对充电电流通过0.1欧电阻上的电压取样,进入电压比较器OP来控制基极电压,达到恒流的目的,那个MOSFET是个开关,充满时关断电路。
我不懂电路,无法帮你分析,你的电路倒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用法,看的书还是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