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的web服务器,IE能显示,谷歌的Chrome显示不了时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06):
使用enc28J60+网线,与电脑直连,单片机上的内嵌web服务器,现在的问题是:使用IE能够脸上服务器并显示内容,使用搜狗浏览器的兼容模式也能正常显示,
但是使用 sougou浏览器的高速模式就连不上,啥也不显示。 谷歌的浏览器也不能显示,我调试时发现能够收到客户端发送过来的http请求,我也发送出去了,但是客户那边不能显示,我想是web网页的兼容性问题或者解码问题,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
另外,web网页只是很简单的显示helloworld 和点灯程序, 完全参考RTT的web服务器来弄的。

网友:
Chrome的请求信息是分包发的。

网友:
chrome的请求会怪异些,要支持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学习!楼主用火狐浏览器是什么情况?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把百度主页的源码保存,对照自己的http网页内容做修改,目前搜狗的高速和标准模式都可以显示,谷歌浏览器好像也 可以。连到dlink上,使用手机上网,用nokia自带的浏览器能显示,但是使用uc不能显示,估计还是网页代码的问题。

网友:
uc通过服务器中转,使用内网地址当然不能访问。

网友(2013-01-23):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把百度主页的源码保存,对照自己的http网页内容做修改,目前搜狗的高速和标准模式都可 ...

兄弟,你这个浏览器兼容问题后来怎么搞定的?

网友(2013-04-10):
开始的地方加<html>,结尾的地方加</html>即可!
如:
    原来"<title> ........."
修改为
  "<html><title> .........</html>"

网友:
谷歌浏览器,如果加载有问题,可以尝试按F12调出开发工具,切到Console页,或许会有有帮助的信息

网友:
估计你用的是uip自带的那个web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