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一哥帮我看看SIM300最小功能原理图。

楼主(2011-12-06):
先上图

我的顾虑:

为了只提供一种电源值,我的单片机供电与SIM300使用同一电源提供,则单片机IO就是4.2V,这个时候,单片机串口和SIM300的串口串一个1K电阻通信,这样会有大问题吗?

(问题比较傻,其实做出来试试就知道了,不过我想问问有哪位一哥试过。)

网友:
你看下SIM300手册,串口输出高低电平参数,能否超过单片机承受能力,就知道了

网友:
没啥问题,SIM300边上再加一颗100U的钽电容,这东西收发瞬间电流极大。
串口不要接1K,太大了,22~100ohm即可。

网友:
1楼的,楼主担心的是SIM300的IO能否承受吧,STC肯定不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这些都注意过了,其实我的问题刚看了下,还是比较傻。呵呵

我真正想问的是,串口的电平是不同的,用串电阻的方法来平衡,会不会对串口的通信稳定性造成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这模块对电源的要求高啊。

网友:
最好两路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怕 SIM300吸收大电流的时候影响到单片机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