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OV7670图像失真问题

楼主(2011-12-06):
个人感觉不是硬件的连接问题,感觉是曝光度设置或频率设置问题,但总是调不对。
另,mcu是stm32, 杜邦线连接,摄像头带fifo。电压3.3v
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

失真1 (原文件名:IMG_1006.JPG)

失真2 (原文件名:IMG_1007.JPG)

网友:
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
你这个数据都没出对,两个字节凑成一个像素点,你丢掉刚开始采集的第一个字节的数据试试看,应该就可以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861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OV7670&bbs_id=9999
是我发的贴,里面有这个程序,基于Mega128,在16M下达到8FPS,可以参考,在STM32上帧率应该相当可观。

网友:
我最近刚刚调出来,血的教训,和lz差不多现象:
最最重要的,是飞线问题,ov的sensor和fifo一般都是在一个小板子上,或者ov单独封装一个手机式的,不管怎么说,哪怕你用杜邦线连接也是一样,高频信号只要用线引出来就会有干扰,我为此做了3,4片pcb,最后一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layout在一块板上,ov的sensor也是(我买的手机式封装,直接用FPC连接),效果很稳定……

楼主:
才看到,先按2楼的方法试,现在马上实验!  在12点给测试结果。

楼主:
囧。
试了一下,改程序还是不行。 摄像头对着电脑还可以,然后我把它对着我,发现很抽象,像鬼影。
大半夜的吓我一跳。 不过,我这才恍然大悟: 杜邦线的问题! 哎,打个板子吧。
基本和3楼描述的一致。

网友:
不晓得楼主打板子结果如何,话说我就用杜邦线,表示毫无压力。

楼主:
看你那个了,我的线大概30cm,感觉过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你这个最后的问题是在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