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请高手们帮帮忙,怎么在ISE中实现这个公式啊?

楼主(2011-12-06):
怎在ISE中实现下面的公式啊,T是常量,T1和T2是变量,直接输入公式,ISE不能综合,显示在除法那有错误;

网友:
除法另作处理。移位 ,减法,或者调用ip核。。

网友:
乘法用乘法器,除法用除法器;如果T1、T2有什么规律特征的话,可以考虑用模2乘除,节省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乘法倒是可以直接调用,除法呢,ISE中不能综合啊

网友:
Xilinx有除法器核

网友:
或者用乘法实现除法,但要存储一个倒数查找表

网友:
一般调用触发器IP

网友:
二进制的乘除法 其实就是做 移位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