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各地接收到的中央广播电台频率不一样呢?

楼主(2011-12-07):
为什么各地接收到的中央广播电台频率不一样呢?他发出的频率应该都是样的啊

网友:
不是一个地方发出来的。

网友:
各个地方收到的中央广播电台信号是经过当地电台转播的

网友:
各地的相同频点可能被其他台占用或者离其他台频率太近,需要避让

网友:
我猜是由各个地区收到之后转播的,而转播时为了避免发射频率与原频率叠加,故而改换其他频率发射,只是猜测

网友:
除非是卫星发射,要不然从北京到边疆几千公里,估计只有超长波电台才能送到

网友:
楼上的,长波短波的区别你懂吗?能否讲一下,波长是一方面,听你的意思,貌似距离长,所以使用长波发射。但是我记得以前上学用收音机听bbc什么的,可都是要用短波才收到啊。
谁说说。

网友:
应该是短波更远些,靠电离层和地面反射,不过近距离效果不好,受环境影响大,晚上效果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猜是由各个地区收到之后转播的,而转播时为了避免发射频率与原频率叠加,故而改换其他频率发射,只是猜测

回答正确

网友:
长波可绕地球几周,关键功率要大,短波因为靠电离层反射传输,功率可以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长波短波的区别你懂吗?能否讲一下,波长是一方面,听你的意思,貌似距离长,所以使用长波发射。但是我记得以前上学用收音机听bbc什么的,可都是要用短波才收到啊。
谁说说。

长波绕射能力强,能沿着地面传播很远。但由于波长太长的缘故,发射台要有特别巨大的天线,或者功率特别巨大的发射机。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应用就是电波钟,国内有商丘长波授时台。
短波借助电离层反射可能比长波传播更远,又不需要特别巨大的天线,所以常被广播电台选用做远距离广播。但短波的天波传播不是很稳定,长、中、短波的带宽也有限,目前还是几十公里覆盖范围的超短波调频广播最普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天波么...

短波传播中靠电离层反射的部分叫天波,直接沿地面传播部分的叫地波。

网友:
就跟酒后驾车肇事一样,有些地方判无期,有些地方罚款了事。被“地方个性化”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