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AVR上使用printf原来这么简单,加了缓冲区用中断发送,请大家帮忙看看,拍砖别拍脸

楼主(2011-12-07):
调试程序的时候对于没有仿真器的朋友来说,使用串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个人觉得),而使用printf这个函数会更加方便。

              看了下WinAVR的手册,然后自己改写了一下,已经能实现printf函数的功能了,自己了加入了缓冲区。

/******************************************************************************************************************/
#ifndef __AVR_CPU_H__
#define __AVR_CPU_H_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pgmspace.h"

#ifndef F_AVR_CPU
#define F_AVR_CPU 11059200UL        //使用的晶振频率
#endif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s;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s;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16u;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s;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32u;

#define SET_BIT( VAL,BIT )      ( VAL |= _BV(BIT) )
#define CLR_BIT( VAL,BIT )      ( VAL &= ~_BV(BIT) )

#ifndef NOP
#define NOP  __asm("nop\n")
#endif

#endif

/********************************************************************************************************************/

#ifndef __USART_H__
#define __USART_H__

#include "avr_cpu.h"
#include <stdio.h>

extern void Printf_Init( void );

#endif

/********************************************************************************************************************/

#include "usart.h"

#define USART0_BAUDRATE         9600UL  //波特率
#define USART0_TX0_BUFFER_SIZE        64      //缓冲区大小

static int  uart_putchar( char c, FILE *stream );               //使用printf需要的
static FILE mystdout = FDEV_SETUP_STREAM( uart_putchar, NULL,   //使用printf需要的
                                          _FDEV_SETUP_WRITE );
static void Usart0_Init( void );           //串口0初始化
static void Usart0_Buffer_Init( void );           //串口0发送缓冲区初始化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0_tx0_buffer[USART0_TX0_BUFFER_SIZE];   //定义缓冲区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0_tx0_cnt;       //有效数据的个数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0_tx0_header;    //头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0_tx0_trail;     //尾

//初始化printf
void Printf_Init( void )
{
     Usart0_Buffer_Init( );
     Usart0_Init( );
     stdout = &mystdout;
}
//使用printf需要的,这里把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发送缓冲区并发送出去
int uart_putchar( char c, FILE *stream )
{
        if ( c == '\n' )
        {
             uart_putchar( '\r', stream );
        }

        while( usart0_tx0_cnt == USART0_TX0_BUFFER_SIZE )
        {
             //如果缓冲区溢出,则在这里等待
        }

        usart0_tx0_buffer[usart0_tx0_header] = c;
        usart0_tx0_header++;

        if ( usart0_tx0_header >= USART0_TX0_BUFFER_SIZE )
        {
              usart0_tx0_header = 0;
         }

        cli();
        if ( usart0_tx0_cnt == 0 )
        {
              UDR0 = usart0_tx0_buffer[usart0_tx0_trail];
        }
        usart0_tx0_cnt++;
        sei();

        return 0;
}
//串口0初始化,发送暂时不接收,8位数据,1个停止位,9600波特率
static void Usart0_Init( void )
{
        UCSR0A  =  0x00;
        UCSR0B  =  ( 1<<TXCIE )|( 1<<TXEN );
        UCSR0C  =  ( 1<<UCSZ1 )|( 1<<UCSZ0 );
        UBRR0H  =  (int8u)(F_AVR_CPU/(16*USART0_BAUDRATE)-1)/256;
        UBRR0L  =  (int8u)(F_AVR_CPU/(16*USART0_BAUDRATE)-1)%256;
}
//初始化缓冲区数据
static void Usart0_Buffer_Init( void )
{
       int8u i;

       for ( i = 0; i < USART0_TX0_BUFFER_SIZE; i++ )
       {
            usart0_tx0_buffer = 0;
       }

       usart0_tx0_cnt    = 0;
       usart0_tx0_header = 0;
       usart0_tx0_trail  = 0;
}
//串口0发送中断服务程序
ISR( USART0_TX_vect )
{
      if ( --usart0_tx0_cnt )
      {
            usart0_tx0_trail++;

            if ( usart0_tx0_trail >= USART0_TX0_BUFFER_SIZE )
            {
                  usart0_tx0_trail = 0;
            }

            UDR0 = usart0_tx0_buffer[usart0_tx0_trail];
      }
      else
      {
            usart0_tx0_trail = usart0_tx0_header;
      }
}

在主程序中

        int temp=1234;
        printf( "The test value is %d", temp );

网友:
能使用scanf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设置使用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64416

不过太耗资源,还是自己实现的好

网友:
以前使用AVR的时候也这么使用过,感觉还是非常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但是感觉没有printf好用(应该是我不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特别是手头上没有仿真器,比弄块屏来显示好多了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在WinAVR中printf还可以使用__FUNCTION__   __LINE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