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鼎阳SDS1062CM感受

楼主(2011-12-07):
之前在论坛上求二手数字示波器,但天不遂人愿,一直没有求到,不是开高价的,就是两次我讲好了价结果被卖家放鸽子高价卖给其他人。
还有两次没有看到被别人抢了先的,还有我买了昨天又有个朋友出的。。。
期间考虑过买个便宜模拟的,也是价讲好了800元松下4通道350M,结果是别人保留一天,结果也是被别人买走了。
Anyway,我只有买了台新的。

新的有普源、安泰信、力科、鼎阳、三汇、优得德。

之前想在element14上买力科WAVEACE系列,结果原来卖918不含税的机机由人民币计价变成了美刀,ELEMENT14的MM数次打电话给我确认,说价格确实由918变成了5XXX,晕~说他们之前把价格搞错了~~

普源1052之前可以刷成100M的,考虑过,但李老板说最近出的新机不保证能刷成1102,犹豫后还是算了。

再考虑鼎阳的,之前想买1102C,100M带宽,1G采样,40K深度,但论坛的朋友们说存储深度重要,于是考虑CM系列--2M深度。
但1102CM系列要1700大洋,超过预算,于是考虑1062CM,60M带宽,1G采样,2M深度。

最后以1370包快价拿到手。
不考虑2000的优利德了,虽然他号称大屏,但AD只有8位,屏的垂直分辨率再高也只是插值(8位也就256个点,弄600的垂直分辨率我认为无用)。

1370到手SDS1062CM,正好遇到搬家,没来得及好好试下,但插空试下发现简直是场灾难。

开机十次有八次都是旋钮失灵,按键正常。

目前开机有22次,死机至少5次(任何操作旋钮按键失灵),同样是工厂默认设置有时触发不稳。感觉没有开发完成就投入市场了。

噪音还可以,接探头噪音VPP有5mV的50HZ波型,不接探头基本是平的,没有多少噪音。

测了下USB的12M晶振波形(出来是正弦波,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方波)还可以,只是遇到几次死机。

我这台22版的机机根本不能正常使用,得看运气(开机的时候旋钮不失灵才能用)。

----------------------------------------------------------------------------------------------------

想到可能固件问题于是上网找1062CM的固件,竟然发现没有~!

于是乎向经销商投诉,经销商给了我鼎阳售后的QQ和电话,让我和他联系,我还没来得及联系,那个不知道是MM还是GG的就加我QQ了。

上来就听我讲问题,我讲了三句话之后他/她就说发新固件给我。于是我收到两个版本,正式版31(本来的22版也是正式版,不是说22版就是测试版),以及另一个最新测试版31R7。
厂家的人说22版的固件是有很多人反应问题,目前量产版已经用31版固件,还发给我了一个31R7的测试版固件。

----------------------------------------------------------------------------------------------------

开始了艰难的升级之路。

头一天晚上,我没找到U盘,想到我的安卓平板电脑插上去也是USB MASS Storage,应该是一样的, 于是接上,结果死机,冒死关机,结果没成砖。折腾4个小时都快晚上12点了。还是没成。

昨天晚上接着搞,找了个512M TF卡和读卡器,格成FAT,插上后能找到文件,但就是“调用”按钮失效,折腾2小时无果。后来想到可能是兼容性问题,重新找U盘。

家里确实没有好的U盘了,突然想到有个接触不良的U盘,找出来拆开,用钳子把接口夹了一下,接上电脑,居然好用了~~

于是把固件装上U盘,接上示波器,重新升级。这时那个“调用”按钮终于好用了,读了几秒钟,居然“校验失败!”

重新把U盘接电脑,发现U盘被电脑报告需要格式化!还好里面没有什么重要文件。格式化后重新装入固件。再升级,终于OK!

----------------------------------------------------------------------------------------------------

升级后的感受:

1、22版变成了31R73,心里安慰啊!两天啊,坑爹啊!
2、死机大幅度减少,昨天晚上开关20次,只遇到一次卡住假死,结果几秒后活过来了~
3、有的操作不人性化,说明书语焉不详。比如保存图片那个功能,点存储后,进行了文件列表,没有看到哪里是存储,一个一个的试,终于发现要先把操作对象调成“文件”,再“新建文件”后设置名称,确定就保存了,要是把“新建文件”改成保存,那就一清二楚了。
还有,里面的按键按一下除了会调出菜单外,还要自动选择下一个参数。要是按一下先调出菜单,然后再按才选择参数的话,感觉要好用得多。
4、没有了!

----------------------------------------------------------------------------------------------------

经验:
1、看来这机机不是鼎阳抄谁的,因为没有别人的固件有这么烂。
2、22版在我看来就是个工程版,连测试版都算不上,不知道鼎阳这种机机怎么敢出货!
3、22版的绝对需要升级31版,否则不是使用感受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使用的问题!
4、升级固件挑U盘的,什么手机,平板,移动硬盘通通不行,得找古老的U盘,也许还挑U盘的控制芯片呢,我升级成功这个是CHIPSET的控制芯片。
5、售后说CM系列的固件是通用的,也就是在硬件上的某个地方(或者哪个EEP中)存放了型号数据,改了之后也许就可以像普源一样免费升级成1102CM

----------------------------------------------------------------------------------------------------

上几个图:
U盘的晶振上的12M波形:

光纤接收头上的SPDIF波形:

下面找了个正在听的AD1955 DAC的各处波形,请各位指点:

IIS DATA上的波形:

IIS接口上的44.1K波形:

IIS接上的应该MLCK波形,频率是44.1X64:

FFT看来还是有点爽,能看出来全是奇次谐波啊:

AD1955的板子上的另一处44.1KX256FS的波形,这里应该是方波的吧?

----------------------------------------------------------------------------------------------------

请各位指点!

网友:
大胡子标题的型号写错了吧……

网友:
传说中的板凳啊。大胡子大作,要顶的。

好事多磨吧。我肯定和你抢过一次,后面我懒得砍价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FFT这么丑啊,就像手画的一样,哪家的频谱也都没这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胡子标题的型号写错了吧……

多谢,已经改。

不知道怎么测存储深度,我是菜鸟啊,只是大学的时候用过20M模拟示波器,数字的真没有用过。
请各位指点。

网友:
好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网友:
直接把波形储存成cvs格式,在电脑上打开看看有多少点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把波形储存成cvs格式,在电脑上打开看看有多少点数据就可以了。

多谢!

那个最后一张图上的11.289M的方波用60M带宽的示波器测出来这个样子是正常的吗?振荡很明显。

网友:
我认为正常,10Mhz以上的信号出现振铃信号很普遍,主要是阻抗不匹配信号在链路上来回反射造成的,应该不是示波器的问题,你在用探头1x和10x的衰减对比看看。

网友:
没总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频信号要用X10档测,这样探头的负载电容小得多。

网友:
看完了……不容易啊

网友:
胡子大叔的小白鼠报告,要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怎么测存储深度,我是菜鸟啊,只是大学的时候用过20M模拟示波器,数字的真没有用过。
请各位指点。

抓个波形,然后暂停,然后把时基变大!就可以了,看波形的细腻程度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一来,鼎阳很难被这里的人认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看来这机机不是鼎阳抄谁的,因为没有别人的固件有这么烂。

可以抄硬件,自己写软件。连软件都抄了那也太猖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高频信号要用x10档测,这样探头的负载电容小得多。
探头是在10x上,只是示波器上有时忘记调整为10x,这只是显示问题,对波形应该没有影响。

回复 网友C:
这样一来,鼎阳很难被这里的人认可了

总的来说,升级前基本不能用,升级后还是可以的。
还没找到哪里设置存储深度。
不同的时基会有不同的采样速度,不知道能不能强制设置高采样率。

抄硬件自写软件应该很有可能,但我个人认为自己重新布个板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示波器的核心应该在软件,硬件上都大同小异吧?软件都能写不如自己设计个硬件应该不是难事。除非换平台。

网友:
鼎阳的能存储2M的数据,怪不得普源的1102价格下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的时钟线不匹配情况比较严重了,可以串个小电阻改善一下。

网友:
顶个!国产货比较折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的时钟线不匹配情况比较严重了,可以串个小电阻改善一下。

线路上iis接口已经有了100欧电阻。

网友:
大胡子正的去买了,我早就说过“建议你买个二手泰克”,因为我上当过才劝你,国产示波器是拿来玩的 哈哈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胡子正的去买了,我早就说过“建议你买个二手泰克”,因为我上当过才劝你,国产示波器是拿来玩的 哈哈 !
客观来说,昨天晚上试了一小时。升级后还是可以用的,但只用了1小时,高级功能还没用过,但必须升级到31,升级过程还有点麻烦。

还有,有的操作不人性化,说明书语焉不详。

比如保存图片那个功能,点存储后,进入了U盘文件列表,没有看到哪里是存储按键,一个一个的试,终于发现要先把操作对象调成“文件”,再“新建文件”后设置名称,确定就保存了,要是把“新建文件”改成“保存文件”,那就一清二楚了。
还有,里面的按键按一下除了会调出菜单外,还要自动选择下一个参数。要是按一下先调出菜单,然后再按才选择参数的话,感觉要好用得多。

网友:
胡子第一次用示波器就上手了,是个可造之才。
胡子没有买普源是个遗憾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胡子第一次用示波器就上手了,是个可造之才。
胡子没有买普源是个遗憾

哪天有卖二手的我再买个普源,对比下。。。然后出一个。。。

网友:
大胡子:存储深度这样实验(我只能按我的那个牌子说):存储深度有若干级,4k 40k ..500K 可以手动设置,存储小波形更新快,我看的最高存储动态更新也还可以所以就用最高的.然后用低速时基采集,比如40ms时基,那一屏16格(这是我的,别的品牌可能是10格)500kSPS,2us一个点,一屏40*16=640ms 640m/2u=320K点,这样STOP后,展开波形看细节,2us档位,能看到2ns的短线(10个点像素点,采样间距显示个了10个点).供参考.如果存储深度小,那示波器在慢速时基时自动降低采集时钟,展宽后的短线对应的时间就长了,另外还可以用点模式观察两个显示点时间,然后用整屏时间除以两点时间,结果就是当前存储深度,注意有的示波器单通道双通道存储深度不一样 500MSPS采样640us(640u/2n=320K深度) (编辑2ns改2us以及补充说明)

网友:
大胡子,固件估计大家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你看看你的鼎阳是不是这样:

把语言设置为“日本语”后,按一下帮助键(HELP),再按一下光标键(CURSORS),看看日语帮助文的最后一段是不是“位置を調整でたます。”

这句话有一处字母拼写错误,如果大家都错得一样,那么固件来源应该是相同的吧。

网友:
当初加入公司,要我申请设备,我提的tek的,在学校一直用t*k的,结果入职以后还是给了*阳的,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个牌子,怪俺见识少了。

记得那天下班才送到办公室来,一开箱,用了15分钟,我决定马上走人,买菜回家吃饭。

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借用,我们才发现,右边的参数栏的刷新,与左边波形刷新到最右端保持惊人的“巧合”,当波形刷新到参数栏的时候,我指定新的测量参数也会巧合的出现。

屏幕右上方的旋转按键,每次都会自动替我选择我所希望的选项的下面那一栏,如此智能!

遇到过偶尔几次死机,大概是累了,想休息休息。

调整水平分辨率之后,波形需要一个充足的时间刷新,测量值如果变化了,也请保持淡定。

就这些体会了,习惯了这些,其实还是可以用的。

也许是我人品差吧,唉!
目前东西作出了一点成果,再次申请T什么K的示波器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胡子:存储深度这样实验(我只能按我的那个牌子说):存储深度有若干级,4k 40k ..500k 可以手动设置,存储小波形更新快,我看的最高存储动态更新也还可以所以就用最高的.然后用低速时基采集,比如40ms时基,那一屏16格(这是我的,别的品牌可能是10格)500msps,2ns一个点,一屏40*16=640ms 640m/2n=320k点,这样stop后,展开波形看细节,2ns档位,能看到2ns的短线(10个点像素点,采样间距显示个了10个点).供参考.如果存储深度小,那示波器在慢速时基时自动降低采集时钟,展宽后的短线对应的时间就长了,另外还可以用点模式观察两个显示点时间,然后用整屏时间除以两点时间,结果就是当前存储深度,注意有的示波器单通道双通道存储深度不一样

我不是想测他是不是2M,我是想问怎么用才能体现出2M的优势?难道只是展开后波形细腻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例如你双通道同时抓IIS WS和DATA,2M深度你可以抓到很多个采样周期的数据,前后移动来分析,4k就看不了几个周期了。

网友:
大胡子非常不听话,之前告诉过你别买这个机子喽!你再试试按键是不是反应很慢,长时基的时候是不是像死机了,反正问题多多!

当时没买普源现在后悔死了。以前我买的价格和普源是一个价的。

网友:
力科也有假死的现象,特别是到了冬天,非要热身,否则一不小心就冻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假设640ms窗口,能观察的分辨是2us,能分清115200波特的串口数据,假如上下位机通讯来回需要600ms,你可以抓到发收双方的并能看到细节.如果存储是40K,那分辨相当于320K的八分之一(16us),显然不能看到这串来回数据内容.

网友:
我也有台。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有台。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固件?
昨天晚上刷的31r7
原配为22。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是假设640ms窗口,能观察的分辨是2us,能分清115200波特的串口数据,假如上下位机通讯来回需要600ms,你可以抓到发收双方的并能看到细节.如果存储是40k,那分辨相当于320k的八分之一(16us),显然不能看到这串来回数据内容.

这种用法就不如百十元的逻辑分析仪好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时候要连续观察的不是数字信号……

网友:
如果力科也是死机就很让人无语了,很少的话还凑合。

很好奇是否可以把力科的软件刷刭鼎阳上,这样不就造福广大鼎阳用户,到时我也可以放心下手了。
如果你的机器真的偶尔死机,你可否借机向力科要个升级软件,如果可以得手再如果可以给给楼主,楼主再如果可以试验一下。
比较有想像空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有台。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固件?
昨天晚上刷的31r7
原配为22。

楼主,请问能把 31R73 的固件给发我吗?我的机器固件还是1.0版本的,麻烦你了,多谢!我的邮箱:ZQH5690045@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G:
力科也有假死的现象,特别是到了冬天,非要热身,否则一不小心就冻死了。

环温多少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真是好人啊!非常感谢!!!

楼主:
哎,看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完全,死机倒是少了基本没有了,但开机旋钮失灵很严重。

昨天晚上开机5次,前四次全部失败,旋钮失灵。第五次才好用,再关再开也好用。

晚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到上面sunge朋友讲的力科需要热机才不死机的问题,突然想到是不是与温度相关?

今天早上试验,起床的时候开机,试了旋钮还是失灵,让它亮着,10分钟洗漱完毕,居然好了。貌似就是温度低了会有问题,需要热机才行。

今天晚上回去再试。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力科也有假死的现象,特别是到了冬天,非要热身,否则一不小心就冻死了。
环温多少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室温有6、7度。有一次按下auto键冻住了几十秒,一次存一个屏幕截图也冻住了几十秒,一般这些操作几秒之内就能完成,死倒是没有死。因为是开机不久出现的问题,也许和温度有关。

“一不小心就冻死了“完全是瞎猜,毕竟只观察到两次,实际上很难判断。昨天晚上冷得要死,反复试验都没有遇到假死的情况。

网友:
感谢这么详实的评价,正想入手示波器,再继续关注几天!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手册标了工作环境温度10 °C to 40 °C,但我觉得你说的问题,不太可能是温度问题。

温度敏感器件,通常来讲,首推铝电解电容器,但那也至少得到零下一、二十度才可能出现容量下降极大乃至接近失效的问题,其次是材质最烂的Y5V的MLCC,也是容量下降,这就可能导致供电质量下降,引发其他器件故障。其他半导体器件,只要启动了,应该就没问题了的。

个人觉得,恐怕还是处理器处理能力以及软件的问题,硬件指标本身不高,软件再有点问题的话……偶发性故障,唉。

对了,USB存储时间问题,我以前在TEK的TDS1012上也遇上过,慢死了!搞得最后,我基本都直接拍照,不插U盘。不知道,U盘容量大小及主控芯片的差异是不是对这个有影响,没有试验过。

我那WaveAce212就上电试了一下,没用呢,哈哈,当初买了是准备给别人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一样。

我买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价,只看重LeCroy的三年保了,其他的就当国产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的,更可能是处理能力和软件问题。有了示波器后,以前基本靠猜的东西,现在可以定性了。我没有太高的要求,所以对机器还挺满意的。

这个是自己花钱买来自己用。以“错误的价格”买了力科后,现在我没事就上e啥盟看看,但是没有再发现“错误价格”的仪器和工具。不,e啥盟上的许多东西都是“错误的价格”,而且错得离谱。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是啊,对于我等卢瑟来说,那都是“错误”的价格,哈哈

唯一正确的价格,就是我们买的那些示波器。

说实在的,我之前也不是很确定的,看了大胡子的帖子,才确定他们确实出错了,但,这就是契约精神啊。

网友:
楼主的图片是怎样抓的?也想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I:
感谢这么详实的评价,正想入手示波器,再继续关注几天!
-----------------------------------------------------------------
你对示波器有什么具体的参数要求吗?

楼主:
问题已经基本明确了,基本可以肯定就是温度低会导致旋钮失灵。

昨天晚上试了三次,今天早上试了两次。

冷机状态开机,全都不能正常使用旋钮,但开机后超过15分钟,旋钮就会恢复正常。

正常后保持开机,旋钮会一直正常。

但关机10多分钟后,旋钮又会失灵,过十多分钟热起来又会好。

这应该只出现在冬季,夏天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我的SDS1062CM
软件版本:1.01.01.07R3
硬件版本:2-40-1.59

用你附件里的 Siglent-SDS1000CM-V100R003B01D01P31R7.ADS 数据校验,会是什么问题呢?

我用1G的U盘,分别格了 FAT32 与 FAT ,文件放在根目录下,都无法数据检验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请问一下,我的sds1062cm
软件版本:1.01.01.07r3
硬件版本:2-40-1.59
用你附件里的 siglent-sds1000cm-v100r003b01d01p31r7.ads 数据校验,会是什么问题呢?
我用1g的u盘,分别格了 fat32 与 fat ,文件放在根目录下,都无法数据检验成功!

重新下载试。另外,换u盘。

网友:
回复 楼主:

旋钮?

低温失效?

超出我理解能力了。

网友:
我的理解真正的原因不是温度而是湿度,温度会引起湿度的变化。就象我前不久网购的探头一样,早上调的好好的中午就有过冲,再调好弟二天又欠补尝,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因为探头的绝缘性能太差导致湿度影响了内部9M的电阻。电阻因受潮变小而引起欠补尝现象,等到温度上升潮气散发又过冲了。

楼主:
此机已经确定今天顺丰到付返厂。
鼎阳的售后反应还是很快的,也很爽快,按他们的说法,此机低温旋钮失效是个别现象,他们说返厂如果确实旋钮低温失效,则给我换新。

网友:
感谢胡子大叔亲测,做了1回小老鼠

网友:
还是TEK好,我用的TDS210没见有什么问题!
不过二手的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我的这个版本,客服说没有更新版本,大家看看,到底有新版本没有?

网友:
COOL,顶一下大胡子叔叔!

网友:
感谢大胡子的使用报告,继续关注新机机的测评。

国产的普源、安泰信、力科、鼎阳、三汇、优得德、究竟哪家的质量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国产的普源、安泰信、力科、鼎阳、三汇、优得德、究竟哪家的质量好了?

悲催了,堂堂力科沦落到国产机行列,还排在普源和安泰信后面。
泰克在旁边偷笑,还好低端产品选了个台湾厂代工……

楼主:
回复 网友K:

引用图片
我的这个版本,客服说没有更新版本,大家看看,到底有新版本没有?

你这就是传说中最易死机的22版,可以用上面的那个31R7测试版啊。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J:
国产的普源、安泰信、力科、鼎阳、三汇、优得德、究竟哪家的质量好了?
悲催了,堂堂力科沦落到国产机行列,还排在普源和安泰信后面。
泰克在旁边偷笑,还好低端产品选了个台湾厂代工……

还没说安捷伦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的时钟线不匹配情况比较严重了,可以串个小电阻改善一下。
线路上iis接口已经有了100欧电阻。
探头地线夹子太长了,用弹簧针就近接地即可

网友:
还好没买,暗自庆幸.

网友:
买了普源1052E的飘过。。。

楼主:
昨天收到了鼎阳厂家发来的新示波器(已经确认不是我原来发回去那个返修回来的,因为我检查了上面的一个小记号),软件版本为31。

初测各功能正常,无死机,无旋钮失灵,只是噪声较前一个示波器稍大。

使用顺利。感谢各位朋友有关注。

鼎阳所说也有厂方人士在此论坛上,在此建议鼎阳在出厂检验上需要下功夫,不要再把问题机发给客户。

网友:
大胡子,终于把示波器的事情搞定了,不用再这么折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大胡子非常不听话,之前告诉过你别买这个机子喽!你再试试按键是不是反应很慢,长时基的时候是不是像死机了,反正问题多多!
当时没买普源现在后悔死了。以前我买的价格和普源是一个价的。

呵呵,没买普源的吗?好像有印象,可能是名字相似吧。。。

网友:
1370元???? 后辍CM的?2M深度?
楼主拿下的价格也怪便宜了吧?赞一个。

当时我看中的是鼎阳的150M也是2M深度,2400元好像。
AT的都要4000了
普源的就更不敢买了

不过太便宜了心里也有点害怕…… 矛盾
让我选,我还是选普源,我看过拆机对比图,貌似普的能略胜

网友:
回复 网友K:

引用图片
我的这个版本,客服说没有更新版本,大家看看,到底有新版本没有?

你的固件好新啊!!!

网友:
界面和普源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的这个版本,客服说没有更新版本,大家看看,到底有新版本没有?

就,就刷我上面传的那个31R版就行。

网友(2012-02-03):
鼎阳的表到没用国,汉泰的用过好多次了

网友:
厂家给大胡子换新机啦,说明厂家态度还是很端正的,估计世界名牌也是从磕磕绊绊中走过来的。

再说把问题机拿回试验室研究分析,才能找出问题所在。从这一点来看,故障机也是极为宝贵的资源。

都说普源的好,可是贵那么几百块啊……

相同价格下能买普源100M 1G/s和鼎阳的200M 512M/s

如果拿这两台机器同时看一个100M方波,情况会怎么样?

我估计啊……从垂直精度上,鼎阳的可能要好一些,毕竟带宽大。 从水平方面1G采样率波形肯定要比512M精细不少,因为到了极限频率,一个周期采样才轮到那么几个采样点了。(除非是周期固定的信号,采用多次等效采样方式)

有没有人搞个对比测试啊!再上个对比图,哈哈哈哈!

网友:
鼎阳的性价比还不错

楼主(2012-03-07):
回复 网友M:
鼎阳的性价比还不错

汗~

汉泰的也夸鼎阳啦。。。

网友(2012-04-20):
现在怎么样了,感觉这些厂都是和科研院校的教授有合作的,看着它的参数和大屏也想弄台

网友:
你好大胡子叔,能麻烦您把鼎阳示波器的新固件发给我吗?论坛现在没法下载了...万分谢谢。137604690@qq.com

楼主:
你可直接联系鼎阳售后。。
论坛我传不上附件。

网友:
纠结了这么久,还是中招了,我还在纠结中....

网友:
纠结了这么久还是中招了,我还在纠结中.........

网友:
大胡子在玩IIS  感觉怎样,音质?

网友:
我有联系过鼎阳售后,可是他们给我的固件是R1的,我问他们有没有R7的,他们说没有...

网友(2012-07-03):
哈哈,看着想笑,大胡子的辛酸史,可以写个传记了

网友:
还是汉泰夸鼎阳来得实在,太有意思了

网友:
鼎阳SDS1072CML使用中····

网友(2012-11-16):
顶,楼主很详细,我看鼎阳新的产品应该都换了新的软件版本吧

网友:
大胡子,鼎阳现在用的如何?在考虑搞一台试试,现在鼎阳的网站上也有最近的固件发布,不知道有没有升级过?

网友:
我也正准备入手一台

网友:
原来是大胡子去年的贴啊,还纳闷着现今不是都流行宽屏了吗,鼎阳现在还有cm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