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6-7左右高质量的点频

楼主(2011-12-07):
最近公司里连续两个项目都需要用到6-7GHz左右的点频作为LO,采用的都是两次倍频的方法,先用晶体管倍频,然后滤波,再用阶跃二极管倍频,然后再滤波。但每次出来的相位噪声都不太好,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产生一个高质量的源?

网友(2018-05-27):
ADF4355 HMC834 轻松搞定

网友:
ADI有很多HMC开头的片子,以前叫hittite,相噪指标是业内顶级的,只要用得起……当然,外围设计也灰常重要

网友:
个人觉得从相噪角度来说,最好用介质谐振器+微波管直接产生,比用PLL要好,而且价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