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液晶屏的固方式

楼主(2011-12-07):
打算用群创的屏,使用的场合震动比较大。
不知道用哪种方式比较好。
觉得双面胶肯定不行了,

不知道有没像1602似的那种黑色外壳卖。

感觉这种方式也不错,在四个脚做一个固定座。
大家一般是用哪种方式比较多?推荐下。谢谢。

网友:
那样买的话,是整个模块了。。 不是单单一个屏而已。。

楼主:
准备是单单买个屏,自己用ra8875驱动。楼上对这方面比较熟悉,能给介绍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准备是单单买个屏,自己用ra8875驱动。楼上对这方面比较熟悉,能给介绍下吗?

这个你可以去切割金属的地方,叫他们切铁皮。。做好图纸,他们切很快的。。。当然你的线路板也需要有空,可以让铁皮插入,固定

网友:
其实好的不干胶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要带泡沫的哪种,可吸震。
象第二种,方法更简单,如果是COG的把原来的板子去掉,原本有固定的机构。如是COB的有安装孔。适当吸震隔震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位】 newhz:得开个铁框,不贵的.不过量要比较大.
五金厂都能干这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感觉刚开始量可能不大,这个不是很好办。
您公司的都是用什么固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就是感觉刚开始量可能不大,这个不是很好办。
您公司的都是用什么固定的?

刚开始你可以打样打多几片。。说急着用。。。之后的等量大了,才做了

网友:
【6楼】 newhz :
0.6mm金属铁框

网友(2012-04-06):
用热熔胶粘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