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用并口下载器下载msp430f2132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2011-12-07):
我用并口下载器接得TDI  TDO  TMS  TCK  RST这几个引脚,在下载msp430f2132程序时下载不了,请各位帮帮忙,提示如下:

网友:
2132似乎只支持sbw吧,LZ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手册好像是支持的

网友:
貌似只能用2线制接法。

楼主:
test引脚我没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JTAG方式共需要8只脚:
1、TDO
3、TDI
5、TMS
7、TCK
9、GND
11、RST
2、VDD
8、TEST

网友:
test都不接,你厉害

楼主:
test接上了,还是下不进去啊,郁闷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29jAQ.1-2RgnD.v-1ncvlW&id=14327480982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29jAQ.1-2RgnD.v-1ncvlW&id=14327480982含TEST脚的并口仿真器,使用过可以支持2132的JTAG仿真下载

网友:
把最小系统中的复位电容拆掉,再下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注意F2132的复位电路参数与以前的F149系列的不相同,如果你的并口JTAG内在输出端有较大的电容,将其取掉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以前也遇到过的,不要那只电容就可以工作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现在程序已经可以下载了,是因为我的那个430的并口仿真器的test引脚就什么也没接,我又加了一个三极管,接到test上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