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数码管扫描程序调不过……

楼主(2011-12-07):
在我的开发板上这个程序可以让数码管显示2222222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umaguan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wei: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uan: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end entity shumaguan;

architecture shumaguan of shumaguan is
signal wei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1111111";
signal duan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0000";
begin
clk0:process(clk)
begin
  wei <= "00000000"; --位选,低电平有效
end process clk0;

clk1:process(clk)
begin
  duan <= "0100100"; --段选,顺序是GFEDCBA,不含小数点
end process clk1;
end architecture shumaguan;

======================================================================

但是把位选和段选换成扫描的方式之后,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umaguan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wei: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uan: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end entity shumaguan;

architecture shumaguan of shumaguan is
signal wei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1111111";
signal duan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0000";
begin
clk0:process(clk)
begin
  if (wei0="01111111") then
   wei0 <= "10111111";
  elsif (wei0="10111111") then
   wei0 <= "11011111";
  elsif (wei0="11011111") then
   wei0 <= "11101111";
  elsif wei0="11101111" then
   wei0 <= "11110111";
  elsif wei0="11110111" then
   wei0 <= "11111011";
  elsif wei0="11111011" then
   wei0 <= "11111101";
  elsif wei0="11111101" then
   wei0 <= "11111110";
  else
   wei0 <= "01111111";
  end if;
  wei <= wei0;
end process clk0;

clk1:process(clk)
begin
  duan0 <= "0010";
  if duan0="0000" then
   duan <= "1000000";
  elsif duan0="0001" then
   duan <= "1111001";
  elsif duan0="0010" then
   duan <= "0100100";
  elsif duan0="0011" then
   duan <= "0110000";
  elsif duan0="0100" then
   duan <= "0011001";
  elsif duan0="0101" then
   duan <= "0010010";
  elsif duan0="0110" then
   duan <= "0000010";
  elsif duan0="0111" then
   duan <= "1011000";
  elsif duan0="1000" then
   duan <= "0000000";
  elsif duan0="1001" then
   duan <= "0010000";
  else
   duan <= "1000000";
  end if;
end process clk1;
end architecture shumaguan;

不知道写错了哪里,急求帮助啊。。。。。。

网友:
感觉语法上没什么问题 等大神

网友(2012-09-10):
每次时钟发生变化时你的每个进程都初始化将每个数字写成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