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DIY一个电池充电电路,有一个问题

楼主(2011-12-07):
我看了好多原理图,分下面两种情况
1,VCIN-----MOS----二极管----电感-----电池
                         二极管

2,VCIN-----MOS----电感----二极管-----电池
               二极管

两种有什么区别,优点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在串联主回路上的防电流反向的二极管在承受反向电压时会有不同,第一种二极管接在前端除受到电池的反向电压外是否还会受到电感尖峰电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