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runtime libraries是什么?

楼主(2011-12-07):
我的一个应用软件每次启动时,都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vc++ 2005 runtime libraries are not installed,说是什么没有安装vc++ 2005的运行库。点确定后就消失,并不影响软件的使用。但是下次打开软件又弹出来。

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

网友:
安装 .Net Framework ( 以及 Slivelight)

网友:
一楼说错了。。。搜“vc2005 redistribution package”

网友(2012-01-29):
runtime library是OS之上,Application之下的一层,具体来说就是提供System A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