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VB,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12-07):
设置不成功 (原文件名:13.JPG)

---------------------------------------------------------------------
代码
----------------------
Private Sub Form_Load()
aaa: Text1.Text = "0"
If Option1.Value = 1 Then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4800,e,8,1"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RThreshold = 5
        Text1.Text = "1"

  End If
Else

End If

If Option2.Value = 1 Then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CommPort = 2
        Mscomm1.Settings = "4800,e,8,1"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RThreshold = 5
        Text1.Text = "2"
  End If
Else

End If

If Option3.Value = 1 Then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CommPort = 3
        Mscomm1.Settings = "4800,e,8,1"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RThreshold = 5
        Text1.Text = "3"
  End If
Else

End If

End Sub
---------------------------------------------------------------------
说明:
程序运行时,串口设置不成功。
代码里面的Text1.Text =是为了调试方便而加入的。

请教大家:这代码错在哪里了?如何才能设置串口成功?

网友:
这个应该放在定时器里吧

网友:
这个Option1.Value = 1应该改成Option1.Value = True

网友:
你把这段判断程序写到Form_Load()中肯定是不行的,Form_Load()是为了初始化一些东西的,只在串口加载时它才执行一次,DEBUG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把每个If Option1.Value = 1 Then...判断语句用各自的Option1_Click()事件代替!不要放在Form_Load()中,那个只执行一次的~Option1_Click()每点击一下就执行一遍里面的代码~~

回复 网友B:

Option1.Value = 1 这样,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