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选用合适的芯片,实现加减可控电路

楼主(2011-12-07):
要求 1:能够实现30以内的加减运算
     2:能够以数字形式显示最后运算结果
     3:要求加/减法由一个共同电路实现~~

楼主:
用74283显示一位数字的很简单,两位的不太好弄了……>_<

网友:
随便一个单片机,单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
UP/DOWN 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用单片机啊~~  用74芯片实现~~

网友:
那麻烦了,很久没这么玩了,那就用花生说的up/down计数器和4511驱动数码管。

网友:
计数器+译码芯片
74191+CD4511

以前做的个东西,仅供参考。

网友:
错了。。。看错了。

网友:
加减要同个电路实现的话。。。数字岂不是要用补码表示?那显示又是个大问题。

楼主:
能用74283做个十六进制的出来 十进制却不行

网友:
如果输入是十六进制,输出是10进制 :16Kbits 的16bits宽度并行ROM/E2PROM/FLASH 查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计数器+译码芯片
74191+cd4511
以前做的个东西,仅供参考。

没看附件,不过74191是二进制的,楼主的应用虽然没说输出的要求,但俺想应该用十进制的 7419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输入是十六进制,输出是10进制 :16kbits 的16bits宽度并行rom/e2prom/flash 查表?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是该用74190的...191是16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实现补码的那部分挺精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