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反射距离问题

楼主(2011-12-07):
电路如图,发射接收是在同一个板上,用接收反射回来的红外调制波来判定。
可是距离最多也就在10CM左右,看别的贴子说是能达到40多CM的。不解求助。
发射管电流在80MA左右。

网友:
发射电流还可以提高吧 看看发射管的datasheet;适当提高R3可以增加接收的灵敏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到过100MA,结果还是差不多,再高就会烧了

网友B:
用38K调制的一体化接收头, 能达到1米左右.

网友:
你确定40cm的是红外对管么....真没见过这么远的

可以试一下激光的,可以到80cm以上,而且是在30度角照射的情况下,如果垂直的话估计一米半不是问题

不过激光的话调试有点麻烦,需要用透镜,而且成本高一些,不过效果绝对好

网友:
便宜8脚单片机 + 一体化接收头 + 发射管,1~2米没问题,

不过看LZ想要是超低成本的,但低成本的就别奢望太高了,像上面接收部分放在白天室内明亮的地方估计三极管都饱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做了个学生投篮游戏电路,采用红外线来判断是否投进篮筐,电路是锁相环集成电路LM567,在室内有效距离是3米,如果在阳光下是没有用的,也许是太阳光的干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一次在广州新赛格电子城,看到了发射距离为15米的的红外线发射对管,我想我可以做光电打靶游戏电路,。10米应该够了,由于电子城快下班了,没有买成。

   下周一,我申请了校车,带学生去买电子元件。应该可以买到,到时候做好了,再发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便宜8脚单片机 + 一体化接收头 + 发射管,1~2米没问题,
不过看lz想要是超低成本的,但低成本的就别奢望太高了,像上面接收部分放在白天室内明亮的地方估计三极管都饱和了

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用过LM567,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室内较暗的地方还可以,2~3米左右,但一到明亮的地方就拜拜了,说到底就是

红外接收二极管的接收电路不好做,觉得总要是偏置问题,白天黑夜内阻差别很大。

后来改了改,白天黑夜反射感应稳定了,但问题又来了,反射感应只有50厘米左右,手头又没有示波器,就没进一步尝试LM567了,而且LM567也一个单片机的价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用一体化接收是方便许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首先在机內要完全隔离发射与接收,否则光沒反射出去就在机噐內接收到这样距离大幅缩短。其它是接收部分对雜波的抑制能力要佳。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体化接收头,灵敏度太高, 很多干扰的.
楼主的是没有调制的信号,一体化的不行的,出来就很多杂波.

网友G:
接收管有:
二极管的,信号很弱的.(反向使用,正极接低电位)
三极管的,信号算是经过一个三极管放大.(正向使用)
一体化模块,里面无数放大, 但经过了38Khz的幅度解调了, 就是说38Khz的过来,出来是调制38Khz的基带信号.

解决办法可以用三极管的那种接收管.灵敏应够了.

网友(2012-05-11):
引用 网友B:
用38K调制的一体化接收头, 能达到1米左右.

不是吧 我怎么做都做不到一米

网友(2013-04-13):
太阳光有红外部分,所以简单应用基本没法过这一关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G:
接收管有:
二极管的,信号很弱的.(反向使用,正极接低电位)
三极管的,信号算是经过一个三极管放大.(正向使用) ...

请问三极管的都有啥型号呢?我怎么搜索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