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A1050电源问题

楼主(2011-12-07):
为什么我的TJA1050在4.7V 以下才工作,高于这个电压就用不起了,但是资料上写的是4.75到5.25V啊,有碰到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
应该可以在5V下正常工作的.估计,你这个是假货.

楼主:
我换了一家买的也是这样,我这么背啊?!

网友:
我用过这个,肯定可以在5V电源下使用,ZLG公司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一家买的也是这样,我这么背啊?!

上级供应可能是一家而已,建议选择比较可靠的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