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O驱动1602.。还能比这个更少吗?

楼主(2011-12-07):
http://www.romanblack.com/shift1.htm

网友:
为什么不把595改成单片机呢,那样可以做到0外围,然后用串口通讯更简单.也是只要一个IO口

网友:
挑战极限,佩服其精神!
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吧。把一个595的钱加到购买单片机的钱里面去。可以买个好点的单片机。这样程序效率也变高了。个人观点!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感觉加了芯片就不那么好玩了…

网友:
哪天试下意路不错到时可以试下別的

网友:
在3楼的基础上把VCC省掉,用IO口取电的方式可以再省掉一根线,变两线控制.

网友:
背光好象控制不鸟啊

网友:
有意义么。。。。。。。。。。

网友:
嘿嘿,IO复用,1/2个口也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背光好象控制不鸟啊

背光当然能控制。。。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0195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owboy&bbs_id=9999

看看这个,还能比这个线更少,元件更少才算牛。

网友:
人肉驱动  0  IO 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把595改成单片机呢,那样可以做到0外围,然后用串口通讯更简单.也是只要一个io口

595好便宜啊。。。

网友(2012-08-07):
8脚单片机用来扩展IO控制LED指示之类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