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F28M35 测试板,尝试学习TI DSP的用法

楼主(2011-12-08):
花了挺长时间搞了两块板,第一块板主要是看看自己做0.5mm间距的LQFP封装靠不靠谱,第二块是调整的工艺的做法,昨天试了一下,貌似可以连上,不过有一个什么ST1 (C28x), R1 (M3)的什么错误,

想问下如果jtag 调试的话是从设置从flash启动还是从ram启动?

刻好的板子,还没切边 (原文件名:IMG_2277.JPG)

焊好的第一块板子,不过1.8V不小心短路烧了。。。。 (原文件名:IMG_2299.JPG)

第二块板子的完成品 (原文件名:IMG_2291.JPG)

网友:
E28M35不好买吧!!

网友:
好像买不到芯片把,你是哪里买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买不到芯片把,你是哪里买的啊?

不好买,从digikey

楼主:
前几天试的时候出现一堆错误,google了半天也没找到个所以然来,后来有人说重装ccs,昨天试了一下,发现所有的错误都没有了,第一个dsp程序也跑起来了,实际上不是dsp程序,是里面的那个M3上程序。恩,看来从零diy也没有那么难么。

学 orcad capture + 学 allegro + 分析 schematics + DIY pcb 技术 = 第一块DSP核心板

整个流程还差allegro中的SI模拟,PCB制作中的通孔镀铜,还有一个就是多层板胶接对齐问题了,

这个板子基本上就是单层布通,如果PTH和胶接成功的话,可能下张板就是三层或者四层的了,嘿嘿,

网友:
多少一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少一片啊?

30多不到40,还是挺贵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少一片啊?
30多不到40,还是挺贵的

是$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多少一片啊?
30多不到40,还是挺贵的
是$还是¥?

dao, 要不然烧了一个能在这肝颤么。。。。

楼主:
这个双核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复杂,好处是如果学习dsp的话,可以在一块板上实现学习TI的M3编程和C28X编程,坏处是tmd太复杂了

实际上还是我原来没有接触过dsp,对dsp的了解还在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层面上,没用过仿真器,没做过单片机调试,最多只是在atmega328上面写了个无刷电调程序,现在拿来32的复杂万一,实在是有点头大,

好在TI的文档还行,折腾一下也行。
今天调通了M3上的一个程序,就是一个闪灯程序,同时用DSP跑另外一个程序---闪另外一个灯,虽然两个核之间没有任何的通讯,但是至少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楼主(2012-01-30):
开始搞FOC算法,这部分是SVPWM算法的推导部分,原始参考的是TI Digital Control system (DCS) Group, Space vector generator with quadrature control.

楼主(2012-04-05):
汇报一下进展: 已经开始写程序了,增量编码器也搭起来了

历程:

1. 折腾M3核心,想用gpio闪个LED,费了好大劲才搞清楚要设定pad的状态才能有正确输出
2. 折腾PLL, 目标是用16M晶振达到75Mhz的M3和150Mhz的C28x,算了好大一会折腾出一个1Hz的闪灯程序,但是之后预计3/4的频率。经查是TI给的那个delay程序从flash执行和从ram执行有1个cycle的差距
3。 折腾DSP的GPIO,还算顺利。在前面被M3的GPIO涮了一把之后,过分小心,以为还要设定什么pad,结果浪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4. DSP的pwmDAC调试成功,
5. DSP的3相整流桥PWM输出设置完成
6. DSP浮点单元的时候用
7. DSP _IQmath  库的使用
8. eQEP单元的驱动部分
9. PWM单元触发ADC的设置

基本上要控制电机的部分和硬件打交道的模块都通了。 现在还差的就是SPI的模块,不过因为是标准模块,应该有点好用的才是

楼主:
还有两个部分忘记说了,一个是两个核心通信的IPC部分,还有就是M3的CAN总线通信部分还没搞定

网友D:
編譯器用的是什麽啊?

网友E:
干膜做的板子?
转印可能会更好些。

网友E:
排针的焊盘做成65X80mil的操作起来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編譯器用的是什麽啊?

CCS V5,

space filler, space filler,
space filler, space filler,
space filler, space fi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膜做的板子?
转印可能会更好些。

干膜的效果现在还算不错,对我的板子8 mil 线8mil 间距的已经足够用了,
再说我没有设备做热转印,干膜还是最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针的焊盘做成65X80mil的操作起来会更好些。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焊盘究竟多大,我就是直接用molex的2.54 mm排针的库直接画得

网友E:
手工板子焊盘要大一些并且开窗,否则手工加工很难。
干膜间距留大些,否则容易短路。
相反,转印要线宽些,间隙稍小。间隙大小还与泡板子时间有很大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进展: 已经开始写程序了,增量编码器也搭起来了

历程:

楼主,我有一个f28m35h52c 的开发板 可是不会用,请教请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板子焊盘要大一些并且开窗,否则手工加工很难。
干膜间距留大些,否则容易短路。
相反,转印要线宽些, ...

对的,
事实上我觉得干膜出来的板子总是比设计线宽宽,间距比设计的小。
元件库实在是不想画,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吧。短路的时候并不多,时间稍微控制的好一点,成功率很高的。在我的这些感光膜过期之前,成功率应该不小于9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有一个f28m35h52c 的开发板 可是不会用,请教请教楼主。

米人啊,那个开发板实在太贵,所以才自己做了一个。。。

使用么,那简单,好好读文档,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这片子也太容易就烧掉了吧。。。。不过我错误的在一个gpio上面加了12V。。。。结果不知怎么的,片子的电源直接和地短路,只好焊下来换一片。

楼主:
为了驱动无刷电机,做了一块驱动板,使用全NMOS,自带DC/DC模块给DSP供电,不过DC/DC效率有点低,可能就比简单稳压管高一倍的效率。可能电感小了。

因为原来使用接线的方式连接两个板子,造成昨天的接线错误烧了一个片子,因此焊了一块板子把两个连起来,省着接错。
正面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

背面就比较乱了

最后吧他们和无刷电机和编码器连起来,整个平台就算搭好了

楼主:
终于有进展了,实现了三相直流/交流的转换输出,这样的话,开环驱动电机是可能的了,剩下的部分是用sliding mode observer估计转子位置,进而实现闭环运转。

图中上面的三个是电机的三相输入,相差都是120度,最下面的一个是a相和b相的差值,正好是正弦交流
频率是500Hz在一个7极的电机上应该对应4285 rpm的转速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有进展了,实现了三相直流/交流的转换输出,这样的话,开环驱动电机是可能的了,剩下的部分是用sliding ...

中午又试了一下,连上电机,无刷开始转了,呵呵

速度测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转速表,觉得差不多400多rpm,空载电流很小,大约只有20mA。。。

另外,电机开环运行还是不行,没有反馈运转很不平稳。

网友G:
请问楼主有没有F28M35相关的中文资料,或者除了Ti网站上下载的其他英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有没有F28M35相关的中文资料,或者除了Ti网站上下载的其他英文资料? ...

木有了,主要的参考资料就是TI的datasheet,technical reference. 后者中文版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另外datasheet 的中文版真的不怎样,词不达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午又试了一下,连上电机,无刷开始转了,呵呵

速度测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转速表,觉得差不多400多rpm, ...

视频参见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extra=#pid5747582

还是贴到这里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wODgwNTA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wODc1NzMy.html

网友(2012-05-11):
顶楼主,最近也在做这块的研究,能否短个QQ什么的。谢谢

网友:
用的什么仿真器,好像不错哦

楼主:
上两块板子在ADC的部分省了不少元件,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因此新做版一块,干膜做法,8mil 线宽,8mil间距

正面

背面

网友:
LZ厉害啊,最近也在整这个芯片,向LZ学习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贡献一下这个文档
Technical Background of Space vector Pulse Width Modulation

我在control suite里 怎么找 也没找到

网友H(2012-06-12):
这做感光板的功底好深啊

网友I:
l楼主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F28M35 内部flash能不能开辟一个空间当做EEPROM用  如何使用?谢谢了 看英文资料有点困难

网友J:
看这是双面板啊,过孔怎么做通?

网友:
楼主强大,你用的什么调试器啊?

网友K:
敬佩LZ,小的也在学习此芯片,由于英文功底不好,进度慢,所以保持关注LZ进程,支持LZ。

网友L(2012-07-16):
楼主,可否讲讲ipc通信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双核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复杂,好处是如果学习dsp的话,可以在一块板上实现学习TI的M3编程和C28X编程,坏 ...

我也在学这个,能请教一下吗?不知道如何让下手啊。很苦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这是双面板啊,过孔怎么做通?

双面板的材料,用单面实现功能, 过孔简单的话可以焊电阻,复杂的话可以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敬佩LZ,小的也在学习此芯片,由于英文功底不好,进度慢,所以保持关注LZ进程,支持LZ。 ...

谢谢,最然原理上搞通了,不过这个帖子中的算法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电机已经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否讲讲ipc通信啊,谢谢!!!

我还没搞那块,现在还在折腾电机控制呢,下一步是转到Stellaris上去,省电,然后开始用CAN

楼主:
引用 网友I:
l楼主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F28M35 内部flash能不能开辟一个空间当做EEPROM用  如何使用?谢谢了 看英文资 ...

我觉得可以,因为文档上写了用于管理flash的模块,并且有一个charge pump,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做感光板的功底好深啊

这个好像是我第二块和第三块吧,开始的时候做的比较小心,成功率很高,后来由于各种粗心,还有uv灯泡的老化问题失败率高起来了。

直到做了个LED的曝光灯,工艺才稳定下来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ccs5.1做开发吗?用ccs做M3的程序怎么设置呢?

网友:
感谢你的SVPWM算法推导。

网友:
现在在做F28M35,看似有些复杂,时钟什么的,例程看得有点头大。

网友:
牛的一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这是双面板啊,过孔怎么做通?

同问!!!

楼主:
本质上是单面实现,背面基本上没什么,少数几个过孔用针脚实现的

网友(2012-09-05):
问下楼主有没有使用仿真器???什么仿真器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2015-01-03):
兄弟是否可以提供一下这个 测试板电路图  多谢

网友(2016-08-23):
楼主可否最小系统原理图共享一下  我打算搞搞这个

网友(2017-02-28):
引用 楼主:
本质上是单面实现,背面基本上没什么,少数几个过孔用针脚实现的

好厉害我也打算学呢 。。。 FOC电机。。。我的QQ1597114311  能加下指引指引我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