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应该客户自己出Gerber做补偿,我以一个印刷设计师的角度说说我的看法

楼主(2011-12-08):
我家是印前设计公司。我们偶尔会遇到自认为“很会设计”但是完全不懂印刷的客户,拿来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根本不符合印刷要求的作品要求印刷的。

举个例子:有刚毕业的年轻学生拿来用Photoshop做的作品印刷。而这些作品偏偏是RGB(光学三色)格式的,不是印刷要求用的CMYK四色。这样至少带来两个主要问题:

① RGB到CMYK的转换根本就不是一对一的。针对不同的照片,为了尽量接近显示器的显示效果,至少有好几种不同的转换方法。

   如果只把整体图随便转换一下,一定会发生偏色。通常的毛病都是色彩发暗。

② 大段的黑色正文,需要从R0 G0 B0转换为C0% M0% Y0%,K100%,只用单色黑印刷,CMY彩色版不使用。

   但是Photoshop默认会把黑色转换为C63% M52% Y51% K100%,这样三张彩色版上都会有同样的文字。

   四张印刷版理论上确实应该是对齐的,但是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由于三张彩色版的偏移,这种四色黑字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重影,越小、越细的字越明显,最明显就是小宋体字的“横”部分。

作为印前设计公司,修正这些问题是本职工作,也是利润来源。但是,有时面对自以为是的客户,告诉他们“这是错的”也是件很费事的事情。

只有知道怎样印刷的设计师,才能设计出适合印刷的作品。我家对所有的设计师都有一个要求:必须要有监机的经历,一定要到印刷厂参观一遍你的作品是怎样印刷出来的。

如果设计师提供的文件不方便印刷,甚至配合不上印刷的工艺要求,轻则印刷厂会对我们有意见,拖缓工期,重则出了成品才出现各种问题。和PCB样板相比,印刷品的批量实在太大,出了问题就不是闹着玩的,等到印出成品才发现那肯定晚了。

事实上,因为做平面设计的人什么素质都有,所以在印刷厂因为设计错误,而重新花钱整批重印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

说这些,就是想强调: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设计摆在一个架空的位置上,认为PCB的制程和你的设计没有关系!更不要自诩“设计师”就摆起臭架子,认为所有的工艺都应该以自己为中心!

一般板厂只不过是有那么一个“工程部”,在帮你寻找问题、补充必要的收尾工作。作为代价,你花去的制板费里面就有他们的钱。这个事情是惯例不假,但肯定不是板厂的义务。给出了制板规范和教程都执行不了,没有别人替你改文件就嚷嚷着“画不了板了”的,可以说是连便宜都不会占的BC。

所有的工作都应当为下一道工序提供方便。工程不出来的设计全是白扯。这一点无论PCB还是印刷都是一个道理。

谁都不可能为你提供0mil误差的工艺。做设计的人,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设计在生产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样才能做出能够准确无误的,符合生产要求的设计;才能避免把设计不小心做在临界点上,出现各种各样偶发、难找的毛病。

所以我认为“拼大板”既是个便宜的服务,更是个警告我们注意工程实际的学习机会。

试问:几个网友在看到拼大版规范之前,知道孔径补偿、焊盘阻焊扩展、丝印扩展,丝印下焊盘这些其实都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认为,如果从几套样板开始就对PCB的制程抱着不求甚解的态度,惯着依赖板厂改文件的臭毛病,代价迟早会在做批量的时候连本带利还给你。

楼主:
这个帖子点名批评“luxinsun”在这里8楼的发言。

把这些问题视为“业余搞搞”是绝对错误的。相反,追究工程实际恰恰是专业素质的表现。阿莫“目光短浅”的批评,我绝对赞成。

--------------------------------------------------------------

不要因为随便设计出来的东西,稀里糊涂的“做出来了一次没问题”就觉得可以了。侥幸心理不要做设计——其实说严重点,啥都别做。

网友:
CMYK这四个彩色字母在某些彩版印刷品的边角处能见到。
貌似大多数人都把它当成普通的彩喷打印机了。
我也好奇为什么RGB转CMYK不是对应的。

网友:
楼主让我深刻了解的好设计的重要性。

网友:
严谨一点没坏处

网友:
曾经在印刷店待了2个通宵的飘过~大二的时候军训,被抽调负责作院的连报参加全校评比。我们辅导员就说了一句话:我们院很久没拿过一等奖了,给你们300,你们看着办吧…
因为我合成了一些大横幅照片,所以我们想做蝴蝶装,但是我们不懂装订,为了保证质量,在印刷店待了两个晚上(师傅说白天人多,晚上清静做的质量好)。当时头一条知道的就是CMYK和RGB的问题,为此紧急处理了大半天(每幅A3,300dpi,图层10+,笔记本处理不动)。而且考虑到打印的色偏问题,进行了预补偿。那个师傅还教了我们很多,那两天什么别的活都停了,后来只给他300我们都不好意思。最后果然全校第一,不负我们的辛劳。
当时师傅就说过,如果我们只把文件交给他们不管了的话,效果一定只有原来设计的7分左右,在我们的努力下,大概达到9分了,剩下半分是设计经验和我们时间太紧张的问题,半分是设备和工人的的问题。觉得那段时间特别受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yk这四个彩色字母在某些彩版印刷品的边角处能见到。
貌似大多数人都把它当成普通的彩喷打印机了。
我也好奇为什么rgb转cmyk不是对应的。

我们的显示器,屏幕,是可以主动发光的,所以使用的是三色相加的方法
而纸张自己不会发光,只能靠反射外界光线来表现颜色,所以只能用颜色相减的方法
CMYK无法表现出某些颜色,比如鲜艳的纯红色
所以做宣传板、喷绘什么的第一步就要先设置成CMYK模式,做出来的最接近真实效果
硬转出来的会有一种颜色变淡的感觉
此外楼主说的那个问题,我们这儿有个做喷绘的地方只要有黑色字的地方就强制把C,M,Y都弄成0%,(有点类似pcb的丝印上焊盘时自动去掉)。不知道怎么做到的。貌似为了省墨水?

网友:
拼大板这事我和一个朋友交流过,此人以前做技术的,软件方面,现在自己做生意,刚起步。我给他解释了做板这块儿的技术问题,他马上得出结论:拼大板业务不是让利,是转移了工作量,你省的钱是你劳动赚来的。

难怪这小子改行做生意了。

我也想过,说以前咱把图给人家板厂,人家给修图处理,然后收一份服务费,这份服务费是高是低咱也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人家修图麻不麻烦。现在看修图这事似乎不是特麻烦,掌握基本概念之后操作一下CAM软件就行。所以咱就想我自己修图,你直接做板,这笔服务费我不出了行不行?这人家板厂都不跟你谈,为这几块样板我收单流程都要改?谁会费这个事?所以我想去谈就只能团购,找100个画板的教会他们修图,然后拼成一块给板厂,这就有资格谈了。板厂说这个可以做,但我做完我也不管切了,修图的服务费赚不到数控铣编程这些事我索性也不干了。所以呢,我就得自己置一台数据铣切板,当然我也不能白干,这100个图也得给我点辛苦费吧?

看得出这个“我”就是“OURDEV”了。

阿莫所做的是把分工彻底的细化了,细化的结果就是各环节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来获得利益。板厂的优势是他能出菲林出板子,阿莫的优势是有客户源有切割设备,咱画板的有什么优势?本来没有,但现在咱也知道修图的这点内幕了,这就是咱的优势,大家各凭各的优势获利。

网友:
坐井观天的人,现在计算机连个基本转换都做不了,还要它干什么。只要有转换法测,一个点一个点都转换过来了,只是可能对你不方便,或者你没相关设备而已。

做PCB知道工艺没错,但未必要每个步骤都要细究。
照这样的话,砂子做成集电路,这个过程,学完也差不多退休了。

就像过孔一样,我管你怎么弄,我只有0.8mm,过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的学科多得很,与你有关的东西多得数不过来,你只要了解会影响你的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付钱给板厂修图不是问题,关键是修图那个人不是画图那个,有些特殊点的设计最终给修成啥样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也是大多数打样纠纷的起因。
我是很不喜欢板厂给我修图的,可就算我发gerber,一些无关工艺的细节处JLC还是给我乱修了。

网友:
是的,在阿莫这里省的就是服务费。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么还是投到戈壁就好。

网友:
不知道,这个贴给阿莫看到,会有什么评价,Mark  .....

网友:
嗯,支持,设计的工程师应该了解工艺的情况,不能依赖于制板厂的修改。同时制板厂也不应该随意帮客户修改图纸,如果工艺上有问题,应该拒收,让客户去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坐井观天的人,现在计算机连个基本转换都做不了,还要它干什么。只要有转换法测,一个点一个点都转换过来了,只是可能对你不方便,或者你没相关设备而已。
做pcb知道工艺没错,但未必要每个步骤都要细究。
照这样的话,砂子做成集电路,这个过程,学完也差不多退休了。
就像过孔一样,我管你怎么弄,我只有0.8mm,过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的学科多得很,与你有关的东西多得数不过来,你只要了解会影响你的部分就可以了。

过程_真的一点没关系?反例顺手就来。就比如孔补偿0.15mm,如果gerber上焊盘只比补偿前的孔径大7mil,那你就死定了。0.15mm=6mil,补偿完之后打掉孔,焊盘只剩下1mil。打孔打歪一点,打孔翻点边,或者显影稍微过一点儿,这个焊盘多半就没了。如果板厂只是机械的把孔放大0.15mm不管焊盘,你怎么办?

当然不必细究板厂每个步骤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比如我就不关心板厂用什么配方的显影液、什么型号的钻床)。但是如果对制板的工艺对你的成品会造成几mm的影响不清不楚,不为制板留出适当的加工余量,只顾着自己画图画的爽,那还是那句话,代价一定会连本带利还回来。

你的发言是偷换概念,把“关注工艺参数对作品的影响”偷换成了“关注工艺的具体步骤”。砂子做集成电路的事情也一样。

至于你说的转换法则那个问题?如果只想RGB到CMYK转换,电脑当然能做到,photoshop随便来一下就行。但是信不信由你,给一幅色彩非常鲜艳的图,菜鸟转出来的99%暗淡无光。CMYK的色域比RGB要窄,要做到对光学图片的色彩最准确的还原,电脑只是工具,设计师必须人为对色域的对应进行操作,人的印刷知识与经验必不可少。

“越高级的机器就需要越高级的人来操作”,在这个意义上,只依赖机器也是死路一条。

网友:
刚处理完MM4:3的问题,说下要注意的问题
1. 确定孔径,焊盘的孔设置为0.5mm + N*0.1mm + 0.15mm , 焊盘近孔端 要比孔大0.2mm

2. 栅格线间距改为15mil,线宽为10mil,如果是全铜则是间距10mil,线宽15mil

3. 有铜槽加0.15mm补偿,无铜槽没试过,谁知道补充下。

4. 原来的KEEPOUT框,给4个角由“Г”加上两段1mm的线变成 “十” ,再画一个KEEPOUT框出来,这样比原本的就大了1mm,然后设置新原点并删除原KEEPOUT框和4个角上的8条1mm辅助线,推荐框放KEEPOUT层。

5. 导出GBR INCH 2:5(SLZ/SRO,不选自加机械层),DRL MM4:3(SLZ/SRO),并参看DRL里的内容。

不足请补充。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这个贴给阿莫看到,会有什么评价,mark  .....
COOL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坐井观天的人,现在计算机连个基本转换都做不了,还要它干什么。只要有转换法测,一个点一个点都转换过来了,只是可能对你不方便,或者你没相关设备而已。
做pcb知道工艺没错,但未必要每个步骤都要细究。
照这样的话,砂子做成集电路,这个过程,学完也差不多退休了。
就像过孔一样,我管你怎么弄,我只有0.8mm,过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的学科多得很,与你有关的东西多得数不过来,你只要了解会影响你的部分就可以了。
过程_真的一点没关系?反例顺手就来。就比如孔补偿0.15mm,如果gerber上焊盘只比补偿前的孔径大7mil,那你就死定了。0.15mm=6mil,补偿完之后打掉孔,焊盘只剩下1mil。打孔打歪一点......

呵呵,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中间过程,有很多并不要我们关心。你说来说去,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弄。扯来扯去,还是扯不清

网友:
在很多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选择。

比如说很多人说,出gerber可以保密,试问你觉得你做的东西是否要有保密的价值呢?
你一个两层板,要保密,这不是说笑吗?

不要把很多,意向性的东西,或者理论上的东西全扯上来。呵呵,除了不好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当然,为了便宜出gerber也是你的选择,当然我也会选择,但不要把什么都扯上来。这样就跟打广告的东西有些像,但事实上你会觉得有些牵强

网友:
CMYK的问题也是前几天印东西才知道。MARK了。工艺很重要。作为一个设计人员不懂工艺,迟早要吃亏的

网友:
很有道理,明白了很多事情

网友:
看来我要努力学习,以前的PCB什么都没有搞,就投下去了

网友:
做机械的不了解机床,会有什么情况?
图纸将会是废纸。

网友:
把个业余弄成了专业,不过,我打样,尽量做好点GERBER,还好我的打样没保密,没精度,我早有心理承受我的GERBER的一些小错误。

网友:
看来专家和热心人都不少,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家是印前设计公司。我们偶尔会遇到自认为“很会设计”但是完全不懂印刷的客户,拿来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根本不符合印刷要求的作品要求印刷的......

只是提醒:分工有些是必须的...   有些补偿是可以脱离制板厂的实际去补偿的,另一些则是只有制版厂依据实际能力做的补偿
换句话说:制板厂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将各类工程文档转化为 工厂条件可以加工的文档

特注:出gerber是普通pcb工作者必须要会的简单操作

我们大多都是PCB制程门外汉,我们希望做到的是 要有谦虚的心怀去接受大家的建议
个人从开头就赞成这里的PCB打样,也能理解 打样遇到的各种问题(因为不是专业人士,需要的一个良好的学习及做事心态)

印象中刚开始就有人提出派 小张 去 制版厂学习 (但以某种解释被拒绝了)
好在最终还是正确的 派小张 去学习了

网友:
引用其它帖子里【78楼】wanghanqqq
回复 网友E:
我刚在这里打的样。
说实话我是看的坛里的帖子用protel99出的geeber,然后用cam350看的,过孔就像帖子里说的一样歪在一边,然后自己修正。其实到发出去板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发出去的geeber是不是正确的。
无所谓了,这次打样本身也是我的一次尝试,主要是尝试在这里打样pcb的可行性。
我想说要求每个做pcb的人都掌握geeber是不合理的。虽然在做机械加工的人眼里这很简单,但须知隔行如隔山。我想,多数来这里打样pcb的还是电子工程师,他们更关心的是布线是否合理,电路拓扑是否够好,怎么变成最终的pcb不是所关心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吃饭的人都会掌勺,我们不能要求坐车的都会开车,虽然我也承认,多学点技能确实没有坏处。
我个人愿意多付出适当的费用,让人替我直接把pcb文件变成最终的pcb实物,或者帮我修改一下geeber文件。

我不知道你做PCB多久了?
原本正常的程序是:   提供gerber 给制板厂 来完成制板

不知制板厂出于某种原因,给用户说提供 protel 的原文件就能生产了,于是 很多使用protel软件的新手(直至变成protel老手),
就天经地义的认为 制板 只需提供 pcb 原文件就可了,何必给gerber那么繁琐?

画好PCB后,出gerber 只是几个步骤的过程,因为有了上面的误解,就认为gerber和画pcb的工程师没有关系了!!!
从我了解到的情况,认为画完PCB并将PCB原文件直接提供给制板厂的工程师几乎90%以上是protel的工程师。我并没有诋毁使用protel的工程师(因为我也是从protel起步,也曾认为制板只需提供pcb...),自然这个也不是protel的错(我们总能听到诸如 protel99se不能出gerber文件的怨言,真是这样么?)

----------------------------------------------------------------------

“又是小张自作主张惹出来的”  又听到老板对员工重复的评价...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虽然一直不知道怎么转gerber,但还是尽我所能不给制版厂添麻烦,都会先问好那边对pcb文件的要求,如果遇到没试过的工艺会先问清楚板厂,免得误人误己,适合我们这种不操心的人,对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出gerber的好,免得扯来扯去扯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自己来弄,这只是各家有各家的商业模式。买卖自由,并没有指责“不应该”的道理。

可是就算不自己弄,补偿也不全是板厂的事情。因为就算板厂来做,只要“补偿”这个事实存在,就要求了画板的时候焊盘不能只比孔径大上几个mil。

(当然一般不会有人把焊盘做得那么小,所以许多人的板子没在补偿上出过问题,但是板厂给补偿了自己也不知道……)

工艺的限制逃避不了的。这不以人“扯不扯”为转移,这也不是“意向”,更不是空洞的理论。对加工误差作出应有的容忍,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说的。

不管是印刷设计师还是制板工程师,不关心工艺的过程对成品有几个mil的影响,不关心尺寸该留出多少余量?天啊!我简直不能理解。

虽然我举了跨行业的例子,但是纸张印刷和pcb制板之间,同是加工业,更同样是印刷技术。我没有把无关的事情硬联系到一起。

如有不同意请说理由。“跟打广告有些像”、“会觉得”牵强,这种没根据的臆断,说实话,我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事情还真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在JLC做的板,JLC给的规则很明确:线宽,线间距不小于6mil,过孔不小于0.3mm/0.6mm。我知道这个就足够了,才不管你补偿不补偿。我照着你说的做了,出来东西有问题那就是你的责任。我一年也做不了几块板,为了省几个小钱自己学一大堆东西怎么看都得不偿失。万一由于自己不熟练出了错就亏大方了。
至于印刷,我最近做了一些薄膜键盘。我用PS画了个图(当然是RGB的),然后到做键盘的那里放下一句:大概就这么个东西,你看着改,尽量弄好看点,弄得太难看了下次不在你这里做了。什么颜色工艺,我才懒得管。连尺寸我都没好好量,给了他们壳体让他们自己量,反正出了错我不掏钱。虽然花了200块钱设计费,但真的省了太多事了,最后键盘拿到手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自己来弄,这只是各家有各家的商业模式。买卖自由,并没有指责“不应该”的道理。
可是就算不自己弄,补偿也不全是板厂的事情。因为就算板厂来做,只要“补偿”这个事实存在,就要求了画板的时候焊盘不能只比孔径大上几个mil。
(当然一般不会有人把焊盘做得那么小,所以许多人的板子没在补偿上出过问题,但是板厂给补偿了自己也不知道……)
工艺的限制逃避不了的。这不以人“扯不扯”为转移,这也不是“意向”,更不是空洞的理论。对加工误差作出应有的容忍,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说的。
不管是印刷设计师还是制板工程师,不关心工艺的过程对成品有几个mil的影响,不关心尺寸该留出多少余量?天啊!我简直不能理解。
虽然我举了跨行业的例子,......

现在是讲究社会分工的,没人能做到样样精通,就算有这个智力,也没这个精力

电子工程师未必要很清楚pcb的工艺流程,只需要知道pcb板厂对设计的要求即可。
补偿不补偿其实不需要考虑的很细,知道有个概念就行了。
设计者考虑的很周到未必是好事。
事实上你给板厂pcb文件,板厂会根据自身的工艺水平的修正。
你自己计算补偿给gerber文件,板厂一定能做出来?A厂能做出来,b厂未必能做出来。
你不清楚板厂的工艺水平。
给gerber批量生产,风险全部由设计者承担了,板厂是不会承担出错责任的。
给pcb文件,工艺化全部由板厂去做,批量的风险是厂家担的。
自己再钻研gerber文件、制版厂工艺流程,你有几分把握干得过板厂经验丰富的工艺师???
基本属于本末倒置,西瓜、芝麻不分。

PCB打样,我觉得价格其实不是关键因素。
在于打样速度、质量,是否便捷。
公司会在乎那家打样会便宜个百十来块钱的??这么抠门,估计给研发人员待遇也会很抠门的。
价格不必追求过分低,商业用户是不会看重超低价的。
人家只要价格不离谱就行了,关键是快捷、质量。
商业用户才是利润来源。

网友:
最近要打样几块板子做几样东西玩,PCB设计出来了,一直没发,一天检查一个板子,才发现以前的设计真的不严谨。。。。

网友:
准备在阿莫这里打打样,练练gerber了,打板出点小错,全当学费了。

网友:
可以查到rgb色域和cmyk的色域是不同的,但是有叠加的部分。所以很多做广告和平面印刷设计的人_大部分推荐用苹果的机器(不知的是不是苹果的机器的rgb值有调整过),好像也不推荐使用液晶屏

网友:
回复 网友F:
现在是讲究社会分工的,没人能做到样样精通,就算有这个智力,也没这个精力
电子工程师未必要很清楚pcb的工艺流程,只需要知道pcb板厂对设计的要求即可。
补偿不补偿其实不需要考虑的很细,知道有个概念就行了。
设计者考虑的很周到未必是好事。
事实上你给板厂pcb文件,板厂会根据自身的工艺水平的修正。
你自己计算补偿给gerber文件,板厂一定能做出来?A厂能做出来,b厂未必能做出来。
你不清楚板厂的工艺水平。
给gerber批量生产,风险全部由设计者承担了,板厂是不会承担出错责任的。
给pcb文件,工艺化全部由板厂去做,批量的风险是厂家担的。
自己再钻研gerber文件、制版厂工艺流程,你有几分把握干得过板厂经验丰富的工艺师???
基本属于本末倒置,西瓜、芝麻不分。......

   1. “给gerber批量生产,风险全部由设计者承担了,板厂是不会承担出错责任的。”
     描述的很含糊,如孔径,线路补偿是制板厂要对gerber进行处理的!给制板厂的是不做补偿的gerber。
     猜想您认为提供的gerber是进行过修改的的gerber文档,事实上正常情况下是不建议私自做补偿和其它修改的,
     是由pcb档直接生成的的不做任何修改的gerber文档,pcb工程师要做到的是:准确的输出正确的gerber文档,这个很容易做到。

   2. “事实上你给板厂pcb文件,板厂会根据自身的工艺水平的修正。”
     能修改描述为“事实上你给板厂正常不做补偿输出的gerber文件,板厂会根据自身的工艺水平的修正。”就赞同了

   3. “给pcb文件,工艺化全部由板厂去做,批量的风险是厂家担的。 ”
     能修改描述为“给板厂正常不做补偿输出的gerber文件,工艺化全部由板厂去做,批量的风险是厂家担的。”就赞同了

若有疑义,请仔细看完后面的描述后再做回复。

出gerber(不需要补偿)给制板厂是正理,
论坛的要求 是 若在这里 打样 则必须要做些 符合这里快速打样的处理内容(如孔径补偿处理_但这个仅限在这里打样时需要做)

好多新手一直以为给pcb原档是正理,其实出gerber是很简单的操作,至于补偿则是制板厂需要考虑的。
因论坛为了解轻后期的处理时间,实现价格适中的快速拼板打样,对 某些 做了特殊要求,所以才有了非设计者需要考虑并做的某些补偿...

**************************************************************************************************************************

基于此,初学者不要从一个误区又走向了另一个误区:

1.好不容易知道 出 gerber 给制板厂 这个道理(弄清楚 出gerber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如精度参考坐标等的选择_这个应该简单能做到)
  备注:我这里指的是“不做补偿的正常输出的gerber文档”

2.又因为要在这里打样而看到这里的打样要求,弄不清楚的情况下 可能会走入另一个误区:“出gerber太难了,还要考虑补偿问题。”
  显然若不思考,会以为这里的要求是出gerber的“正理”(要知道这个“正理”只符合当前论坛_为了实现价格适中以及快速打样)。
  比如出gerber时的 孔径补偿、外形尺寸补偿等...    另强掉一点的是:若有阻抗要求的板子,是要和制板厂积极沟通的。
  所以,大家在这里打样要遵循这里的打样要求,但要理解这里的打样规范不一定是制板的标准规范。
  如果日后在论坛规范中能注明论坛打样规范和制板标准规范的不同点,则是初学者的幸事...

**************************************************************************************************************************

初学者可以到 百度文库中 查看(多数是工厂需要处理的内容):

1. (了解)处理GerBer步骤如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0d025038376baf1ffc4fadca.html
2. (了解)genesis2000 RT-工艺
3. (了解)CAM350 简易GerBer文件检查、对比教程(鲫鱼塘版)
4. (了解)gerber简介
5. (了解)GERBER坐标转换

下面附件大家值得一参:看后会对制板厂的工作有进一步的了解  ^_^ ^_^  希望大家喜欢  (资料都是来自网上,沉迷单一网站会导致网盲)
请关注的到 百度文库注_册后免费下载  OP标准书.xls (4M)文档   内容很详实,仅限PCB工程师参考了解而已
http://wenku.baidu.com/view/e803b4274b35eefdc8d333d1.html
反复上传附件失败,不再上传此附件,大家直接到百度文库去下载

1.目的:使OP作業標准化
2.范围:适用于正負片流程工程资料制作
3.作业流程
4.客户资料检查
...鑽孔制作......

**************************************************************************************************************************

极力推荐大家看完PCB制板厂的这个文档(OP标准书.xls )后再发表看法!!!  提醒:文档内提到的操作都是板厂须做的内容。  这里打样除外。
极力推荐大家看完PCB制板厂的这个文档(OP标准书.xls )后再发表看法!!!  提醒:文档内提到的操作都是板厂须做的内容。  这里打样除外。
极力推荐大家看完PCB制板厂的这个文档(OP标准书.xls )后再发表看法!!!  提醒:文档内提到的操作都是板厂须做的内容。  这里打样除外。

**************************************************************************************************************************

【楼主 shamiao 沙渺】的比喻若仅针对当前论坛打样是很恰当的。
但若是提供给正规制板厂gerber,极有可能会对初学者造成误导(误以为补偿是PCB工程师必须要做的事),
所以就个人当前的理解引用了网上的文档,供大家参考

网友:
摘选网上文章(制板厂做的工作,PCB工程师出gerber时无需考虑的内容):

*****************************************************************************

求文档: 用GENESIS2000处理GERBER文件时,如何防止出错?
:以下是我工作中对待处理资料时想出的小招:
1、有条件的话,学习使用自动化脚本及FLOW功能, 一些补偿、排版、板框编辑让系统自动去执行它吧,这样就减少了很多手动去操作的风险!
2、对待厂里面的制程能力要清楚,这样就能够更好的设置好的参数去修改资料;
3、做EDIT时,在matrix中,拷贝原稿放在处理层的下方,命名为*+org, 这样随时修改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随时比对客户原稿了;
4、切记完成后记得做网络分析, 这个是确保板子做出来是否能用的前提, 网络错了, 资料再怎么处理的好,生产出来的也还是报废板;
5、对待自己经常容易忽略的问题写出个醒目的注意事项贴在电脑显示器上,这样处理资料时随时就可以看到了, 时刻可以提醒自己
   以上是我工作的小结, 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

处理GerBer步骤如下

   1 钻孔:先调入钻孔文件,把相同的钻孔D码合并,并把有小数点的钻嘴改成整数(如1.194可改1.2),然后,调字符跟分孔图对钻孔,看有没有漏掉的方孔跟槽位,如有,就需拷到钻孔层,把它转成“X” D码。在加上外框线,(外框线为0.2MM)对齐线路,检查是否有重孔。检查是否线路有单边焊盘(注:要有钻孔连接导电)如有,需把线路层的焊盘(注:焊盘内偷空,大小根据焊盘的大小而定)拷到叠加层做挡油点,存盘。
   2 线路:去外框跟螺丝孔,把线性焊盘转成焊盘,然后把钻孔资料加大0.5MM对焊盘(隐藏线路做)如线路上的焊盘不够大,就要加大,加大后,间距不够的话,就用叠加层叠焊盘,(注:过孔不需要加大)如做喷锡板,需把0.254MM以下的线加大0.02-0.03MM之间,方便电镀蚀刻。把二面线路处理好后,存盘,在利用CAM350里DRC自动检测线与线,线与焊盘,焊盘与焊盘的间距,如检测不够的话,就到V2001里手动改,以达到规定的安全间距。如螺丝孔不够大,需加大螺丝孔做叠加层,叠铜皮。
   3 阻焊:用线路层重新生成一层,在核对原有绿油,检查是否漏掉开窗,如有漏掉需把漏掉的拷到生成的那层。过孔(注:过孔如客户要求开窗,就需开窗。小于0.6以下的就不需加挡油点)跟螺丝孔要加挡油点,挡油点比钻孔小0.1MM。加角线,如外性要锣的槽孔需加上,在检查绿油跟线路之间的安全间距(一般为0.1MM)。
   4 字符:字符大小,零件框一般为0.25MM以下,0.18MM以上。字体一般为0.13MM-0.15MM
上焊盘的字尽量移开,外框以外的字,全部删除。如有上焊盘的字,没有办法移开,就加大绿油层0.1MM做叠加层叠绿油。
   5 钻孔资料:按从小到大把刀具排好,如做金板需补偿0.1MM,锡板需补偿0.15MM。排好版,加好围孔,把围孔拷到另一层,在把钻孔资料全拷到围孔那层,在把拷到另一层的钻孔资料拷到拷出去的那层,存盘。

   炭油板注意如下:
       1:上线路的炭油要加多一层保护油。
       2:按键的线要缩线,炭油要跟没缩小的线路一样大。
   喷锡金手指板注意如下:
       1:金手指需加导线0.5        mm,(注:导线大概要出外框1.0mm左右)
       2:金手指二侧虚需加假金手指各一个,在加回导线连电镀边。
   多层板注意:
        1:删除单个的焊盘,连接的焊盘要单边比钻孔大0.35mm
        2:内层线路全要做成负片,加截留盘,一般加截流盘边为10mm,但是要看公司要求来定!
        3:加定位孔,要用靶标D码做,(注:靶标一定不能做对称)一般是5到6个。

网友:
回复 网友F:

“给gerber批量生产,风险全部由设计者承担了,板厂是不会承担出错责任的。”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也许风险不是“全部由设计者承担”,但至少你修改的部分的风险是你自己承担了。

以印刷的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印刷厂告诉你可以接受RGB的文件,你给了他们RGB文件但结果弄出重影来了,那100%是印刷厂的责任。但如果你自己自作聪明转成CMYK格式最后出了重影,那就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了。

另外一点,当你对这个修改过程并不十分了解,至少是不十分熟练时,你出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之前有个人提交的gerber文件,结果其中有一层左右颠倒了,做出来的板子焊了一半才发现出错了。这是相当低级的错误。虽然那件事厂家也有一定责任。但如果提供的是PCB文件,厂家肯定不会出这种错误。就算真的出了,他走的是淘宝,可以理直气壮的不付钱。

所以我认为,没有特别的好处,自己转换gerber文件,费力不讨好。当然,就这里来说,如果你认为价格优势和质量优势是“特别的好处”,那老老实实出gerber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给gerber批量生产,风险全部由设计者承担了,板厂是不会承担出错责任的。”......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也许风险不是“全部由设计者承担”,但至少你修改的部分的风险是你自己承担了。
以印刷的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印刷厂告诉你可以接受rgb的文件,你给了他们rgb文件但结果弄出重影来了,那100%是印刷厂的责任。但如果你自己自作聪明转成cmyk格式最后出了重影,那就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了......

首先,我们都不是PCB制板厂,我们只是在这里探讨问题
awen2000 的这句话表达模糊(猜想是指补偿操作等后的gerber文档),易造成误解

只想说,gerber(强调:是提供不做补偿的正常输出的gerber文件)等效于您这里提到的rgb文件...
这个您可以看下【29楼】引用之前的回复内容

如果一个制板厂说不能接收gerber文档且建议提供protel原档才能生产的多是小小厂
(小小厂 这个问题不在探讨范围,若探讨,资格须为pcb制板厂工作人员)

【楼主 shamiao 沙渺】的比喻若仅针对当前论坛打样是很恰当的。
但若是提供给正规制板厂gerber,极有可能会对初学者造成误导(误以为补偿是PCB工程师必须要做的事),
所以就个人当前的理解引用了网上的文档,供大家参考

**************************************************************************************************************************

极力推荐大家看完PCB制板厂的这个文档(OP标准书.xls )后再发表看法!!!  提醒:文档内提到的操作都是板厂须做的内容。  这里打样除外。
极力推荐大家看完PCB制板厂的这个文档(OP标准书.xls )后再发表看法!!!  提醒:文档内提到的操作都是板厂须做的内容。  这里打样除外。
极力推荐大家看完PCB制板厂的这个文档(OP标准书.xls )后再发表看法!!!  提醒:文档内提到的操作都是板厂须做的内容。  这里打样除外。

**************************************************************************************************************************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觉得补偿谁做,还有gerber还是pcb文件这个问题,就是卖家说了算。这个…规定就是规定,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道理好讲…

但必须关心的是:只要有“补偿”这个事实存在,事实上就约束了焊盘的尺寸不能做的太小。

这个事情一般倒可以不做考虑,因为平常也不用那么小的焊盘。不过不考虑是技术问题,不知道就是态度问题。如果为了线布得很密一不小心把过孔焊盘做太小了,那就算发板前发现了,至少也得付出重新布一次线的时间。

PCB制程对成品造成的影响不可不知,至于知道了之后怎么做、做不做那要再考虑。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补偿谁做,还有gerber还是pcb文件这个问题,就是卖家说了算。这个…规定就是规定,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道理好讲…
但必须关心的是:只要有“补偿”这个事实存在,事实上就约束了焊盘的尺寸不能做的太小......

规定 和 行规

规定:我是老大,我说了算  (霸道)
行规:同行业的人共同遵守  (统一)

显然它们两个的适应范围是不同的。
规定是霸道的,你不遵循就请您离开;行规有时有点像是事实标准(可以选择不遵循它,但多有一方需要遵循)

我一直没有否定 补偿的问题(同时也反复说明了我们这里要求的补偿仅适用用当前论坛)。
只是不想让初学pcb的工程师走入另一个误区(仔细阅读并理解我提到大家下载的 OP标准书.xls  应该能理解制版厂对gerber的后期处理项目...)

就说当前:

pcb出gerber(不做任何补偿的gerber文档)可以说是遵循了行规;

要求pcb工程师出补偿过的gerber则是遵循了当前论坛的规定,否则你只有选择 “离开本论坛打样”的选项
(因这个补偿工作是为了实现价格适中快速打样的首要前提)。

直观的说,如果我们的gerber中过孔尺寸 是 1mm ,则制板厂根据加工工艺做补偿后出来的成品的孔径应该就是 1mm (容差允许范围内)
(非正规的制板厂除外,它们可能会忽悠用户说是客户自己的原因导致过孔故障...)

如果在正规厂发送gerber制板,若没有对电路做补偿,生产应该不会有问题。
反之若提供了已补偿的gerber,可能还须提醒制板厂说你已做了哪些补偿工作,请它们核对或不要再重复处理...

若你是大公司,你也可以和制板厂协商你们之前的文档处理形式。

说了这些,只是希望大家能知道哪些是行规,哪些是规定。
规定适用范围仅在制定规定方有效,离开规定方后就要酌情取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为了线布得很密一不小心把过孔焊盘做太小了,那就算发板前发现了,至少也得付出重新布一次线的时间......
这个和补偿可以说是沾不上边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 制板厂的加工能力。
其次再考虑最小过孔问题,显然 对于密度不高的 双面板来说,孔径大一些是好事(具体是多少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内容去学习)。孔过小,无形之中增加了制板的难度(小厂若不纠正数据,做出来的板故障率就高)

网友:
按照pcb设计规范做,根据你的加工单位的工艺水平适当放点余量,不要做任何补偿操作
提供pcb(或者直接导出的gerber)文件给板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补偿那是板厂该做的事。

印刷也一样
有些时候电工们也会出一些coredraw文件,比如简单的说明书之类的。
电工们也别去补偿CMYK四色,直接就RGB设计吧。
交厂印刷时,让厂方去补偿吧。然后让他们出个样稿核对一下即可。
你自己去搞CMYK四色,搞不好的,不会有人家专业的。
你自己出的CMYK四色稿子,印刷厂还得改一遍、还得出样稿,何必重复劳动呢?

pcb补偿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按照pcb设计规范做,根据你的加工单位的工艺水平适当放点余量,不要做任何补偿操作
提供pcb(或者直接导出的gerber)文件给板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补偿那是板厂该做的事。
印刷也一样
有些时候电工们也会出一些coredraw文件,比如简单的说明书之类的。
电工们也别去补偿cmyk四色,直接就rgb设计吧。
交厂印刷时,让厂方去补偿吧。然后让他们出个样稿核对一下即可。
你自己去搞cmyk四色,搞不好的,不会有人家专业的。
你自己出的cmyk四色稿子,印刷厂还得改一遍、还得出样稿,何必重复劳动呢?
pcb补偿也一样!

这个补充好。

只是若在这里打样,需要领会这里的打样规定。

网友:
wanghanqqq ID 已被封
封帖地址: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87705&bbs_page_no=1&bbs_id=1009
         “如果对我们的PCB打样质量不满意的,可以自行评估,我们会退会差价此条款将导致成本上升,新价格是0.64元/平方厘米”

网友(2013-06-13):
我说说吧,
每个CAM工程师新进一家线路板厂去做cam工程师的第一件事不是马上做资料,
而是仔细参考现在这家厂的工艺参数,考察机器的性能,然后按照机器的实际参数去做具体的补偿。

简单的一个例子:沉金板的插件孔,你们说应该对钻孔预大补偿多少?0.10mm?还是0.15mm?
每个厂不一定相同。有的是补偿0.10mm,有的是0.15mm。具体还得看这家工厂的实际测量结果。

其实每家线路板厂的补偿参数不是完全相同,我手里就有好几份线路板厂的cam工程师操作指引,各有不同,也有的大同小异。

我想说的是,具体的补偿参数,和cam处理步骤最好还是线路板厂CAM工程师去处理,因为他们最了解本厂到底该补偿多少,具体该怎么优化生产。做设计的需要了解的是,我设计的是0.2mm的线路宽度,成品测量加过就必须在0.2mm+/-20%.

当然,大家想要了解一下线路板厂的生产过程。这个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