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8051 8.10编译有BUG

楼主(2011-12-0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define str_size_t uint16

uint8 u8_to_ascii(uint8 h)
{
  if( h<=9)
  {
    h=h+'0';
  }
  else if(h<=15)
  {
    h=h+'A'-10;
  }
  else
  {
    h=0;
  }
  return h;
}

char *STR_Rev(char *str)
{
  char temp;
  char *pStart = str;
  char *pEnd   = str;

  while(pEnd[0]!=0)
  {
    pEnd++;
  }

  pEnd--;
  while(pStart < pEnd)
  {
    temp = pStart[0];
    (pStart++)[0] = pEnd[0];
    (pEnd--)[0] = temp;
  }
  return str;
}

//uint16 转换成 10进制字符串,固定长度,不满则填充blank
str_size_t u16_to_str10_in_lenggth(uint16 val,char * buf,str_size_t len,uint8 blank)
{
  str_size_t index=0;
  uint8 temp;
  do{
    temp=val%10;
    val=val/10;

    temp=u8_to_ascii(temp);
    ((uint8 *)buf)[index]=temp;
    index++;
    if(index>=len)
    {
      break;
    }

  }while(val);

  while(index<len)
  {
    ((uint8 *)buf)[index]=blank;
    index++;
  }

  ((uint8 *)buf)[index]=0;

  STR_Rev((char *)buf);

  return index;
}

char str[50];
int main(void)
{
  u16_to_str10_in_lenggth(0,str,4,'0');

  while(1);
}

运行正确结果,str应该是"0000",
而IAR 8051 8.10运行结果却是"0";

汇编代码:
        RSEG NEAR_CODE:CODE:NOROOT(0)
//   48 str_size_t u16_to_str10_in_lenggth(uint16 val,char * buf,str_size_t len,uint8 blank)
u16_to_str10_in_lenggth:
        CODE
//   49 {
        MOV     A,#-0xf
        LCALL   ?FUNC_ENTER_XDATA
        ; Saved register size: 15
        ; Auto size: 0
        MOV     A,R2
        MOV     R6,A
        MOV     A,R3
        MOV     R7,A
        MOV     ?V0 + 0,R4
        MOV     ?V0 + 1,R5
        MOV     ?V0 + 4,R1
        MOV     A,#0xf
        LCALL   ?XSTACK_DISP0_8
        MOVX    A,@DPTR
        MOV     ?V0 + 6,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V0 + 7,A
//   50   str_size_t index=0;
        MOV     R4,#0x0
        MOV     R5,#0x0
        MOV     DPL,?V0 + 0
        MOV     DPH,?V0 + 1
//   51   uint8 temp;
//   52   do{
//   53     temp=val%10;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0:
        MOV     A,R6
        MOV     R0,A
        MOV     A,R7
        MOV     R1,A
        MOV     R2,#0xa
        MOV     R3,#0x0
        LCALL   ?US_DIV_MOD
        MOV     A,R2
        MOV     ?V0 + 5,A
//   54     val=val/10;
        MOV     A,R6
        MOV     R0,A
        MOV     A,R7
        MOV     R1,A
        MOV     R2,#0xa
        MOV     R3,#0x0
        LCALL   ?US_DIV_MOD
        MOV     ?V0 + 2,R0
        MOV     ?V0 + 3,R1
        MOV     R6,?V0 + 2
        MOV     R7,?V0 + 3
//   55
//   56     temp=u8_to_ascii(temp);
        MOV     A,R2
        SUBB    A,#0xa
        JNC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1
        MOV     A,#0x30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2:
        ADD     A,?V0 + 5
        SJMP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3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1:
        MOV     A,R2
        CLR     C
        SUBB    A,#0x10
        JNC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4
        MOV     A,#0x37
        SJMP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2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4:
        CLR     A
//   57     ((uint8 *)buf)[index]=temp;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3:
        MOVX    @DPTR,A
//   58     index++;
        MOV     A,R4
        ADD     A,#0x1
        INC     R4
        MOV     A,R5
        ADDC    A,#0x0
        MOV     R5,A
//   59     if(index>=len)
        CLR     C
        MOV     A,R4
        SUBB    A,?V0 + 6
        MOV     A,R5
        SUBB    A,?V0 + 7
        JNC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5
//   60     {
//   61       break;
//   62     }
//   63
//   64   }while(val);
        INC     DPTR
        MOV     A,R6
        ORL     A,R7
        JNZ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0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5:
        MOV     A,?V0 + 6
        CLR     C
        SUBB    A,R4
        MOV     R2,A
        MOV     A,?V0 + 7
        SUBB    A,R5
        MOV     R3,A
//   65
//   66   while(index<len)
        CLR     C
        MOV     A,R4
        SUBB    A,?V0 + 6
        MOV     A,R5
        SUBB    A,?V0 + 7
        JNC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6
//   67   {
//   68     ((uint8 *)buf)[index]=blank;
        MOV     A,?V0 + 0
        ADD     A,R4
        MOV     DPL,A
        MOV     A,?V0 + 1
        ADDC    A,R5
        MOV     DPH,A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7:
        MOV     A,?V0 + 4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R2
        ADD     A,#-0x1
        DEC     R2
        MOV     A,R3
        ADDC    A,#-0x1
        MOV     R3,A
        ORL     A,R2
        JNZ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7
//   69     index++;
        MOV     A,R4
        ADD     A,R2
        MOV     R4,A
        MOV     A,R5
        ADDC    A,R3
        MOV     R5,A
//   70   }
//   71
//   72   ((uint8 *)buf)[index]=0;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6:
        MOV     A,?V0 + 0
        ADD     A,R4
        MOV     DPL,A
        MOV     A,?V0 + 1
        ADDC    A,R5
        MOV     DPH,A
        CLR     A
        MOVX    @DPTR,A
//   73
//   74   STR_Rev((char *)buf);
        MOV     R0,?V0 + 0
        MOV     R1,?V0 + 1
        MOV     DPL,R0
        MOV     DPH,R1
        MOVX    A,@DPTR
        JZ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8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9:
        MOV     DPL,R0
        MOV     DPH,R1
        INC     DPTR
        MOV     R0,DPL
        MOV     R1,DPH
        MOVX    A,@DPTR
        JNZ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9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8:
        MOV     A,R0
        ADD     A,#-0x1
        DEC     R0
        MOV     A,R1
        ADDC    A,#-0x1
        MOV     R1,A
        CLR     C
        MOV     A,?V0 + 0
        SUBB    A,R0
        MOV     A,?V0 + 1
        SUBB    A,R1
        JNC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10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11:
        MOV     DPL,?V0 + 0
        MOV     DPH,?V0 + 1
        MOVX    A,@DPTR
        MOV     R2,A
        MOV     DPL,R0
        MOV     DPH,R1
        MOVX    A,@DPTR
        MOV     DPL,?V0 + 0
        MOV     DPH,?V0 + 1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V0 + 0,DPL
        MOV     ?V0 + 1,DPH
        MOV     A,R2
        MOV     DPL,R0
        MOV     DPH,R1
        MOVX    @DPTR,A
        MOV     A,R0
        ADD     A,#-0x1
        DEC     R0
        MOV     A,R1
        ADDC    A,#-0x1
        MOV     R1,A
        CLR     C
        MOV     A,?V0 + 0
        SUBB    A,R0
        MOV     A,?V0 + 1
        SUBB    A,R1
        JC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11
//   75
//   76   return index;
??u16_to_str10_in_lenggth_10:
        MOV     A,R4
        MOV     R2,A
        MOV     A,R5
        MOV     R3,A
        MOV     R7,#0x8
        LJMP    ?FUNC_LEAVE_XDATA
//   77 }
//   78

楼主:
问题出在:

while(index<len)
  {
    ((uint8 *)buf)[index]=blank;
    index++;
  }

//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代码,无论循环多少次,index只加1,

楼主:
上传代码:

网友:
你是不是使用优化选项了?
你把index 变量设为volatile 试试

网友(2013-07-10):
IAR 8.20,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应该是优化掉了....

网友(2013-11-08):
IAR 高版本感觉BUg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