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595级联,为什么这个程序不行?请大家分析,并解答。。。

楼主(2011-12-08):
void Send_595(u8 Data1,u8 Data2,u8 Data3,u8 Data4)
{
u8 i;
RCK1=0;
SCK1=0;
for(i=0;i<=7;i++)
        {
        SCK1=0;
        if(((0x80>>i)&Data1)==0)
        SER1=0;
        else
        SER1=1;
        SCK1=1;
        }
        SCK1=0;
for(i=0;i<=7;i++)
        {
        SCK1=0;
        if(((0x80>>i)&Data2)==0)
        SER1=0;
        else
        SER1=1;
        SCK1=1;
        }
        SCK1=0;
for(i=0;i<=7;i++)
        {
        SCK1=0;
        if(((0x80>>i)&Data3)==0)
        SER1=0;
        else
        SER1=1;
        SCK1=1;
        }
        SCK1=0;
for(i=0;i<=7;i++)
        {
        SCK1=0;
        if(((0x80>>i)&Data4)==0)
        SER1=0;
        else
        SER1=1;
        SCK1=1;
        }
        RCK1=0;
}
我的思想是希望在程序中直接填值调用函数,比如:Send_595(0ff,0x07,0xfe,0xfd);但运行后结果乱七八糟,单片的能控制,级联如何做?像上面,如何改正即可,请教!

网友:
write a routine that sends just one byte, like hc595_send(unsigned char dat). and then call that routine 4 times to send your data.

you will need to strobe out the output registers at the end of the four byte.

right now, you code looks like shit.

网友:
void SPI_WRITE(uint8 dat)
{
        uint8 dat_tmp1=dat,num;
        NUM_OE=1;
        NUM_STCK=0;
        for(num=0;num<8;num++)
                {
                        NUM_SHCK=0;
                        if(dat_tmp1&0x80)
                                {
                                        NUM_SDA=1;
                                }
                        else
                                {
                                        NUM_SDA=0;
                                }
                        dat_tmp1<<=1;
                        NUM_SHCK=1;
                }
        NUM_STCK=0;
        NUM_STCK=1;
        NUM_STCK=0;
        NUM_OE=0;
        //delay_ms(20);
}
直接调用,把Q8那个输出接下一595的SDI,其他控制口接在同一根线上。

网友:
给你一个我项目上用的三个595级联的代码,希望你对你用。。
/*write 3 bytes , full duplex */
         void LED_Write3Byte(u8 val1,u8 val2,u8 val3)
         {
                 u8 i,j;
                 u8 led_data[3];
                 led_data[0]=val3;
                 led_data[1]=val2;
                 led_data[2]=val1;
                 CS_LOW();
                 SCK_LOW();
                 for(j=0; j<3; j++)
                 {
                         for(i=0; i<8; i++)
                         {
                                 SCK_LOW();
         //                        nop();
         //                        nop();
                                 if((led_data[j]<<i)&0x80) DATAB_HIGH();
                                 else DATAB_LOW();
         //                        nop();
         //                        nop();
                                 SCK_HIGH();
         //                        nop();
         //                        nop();

                         }
                 }
                 CS_HIGH();
                 SCK_HIGH();
                 DATAB_HIGH();
                 return;
         }
另外特别注意,不要用SPI方式给级联595信号,否测上电很容易显示乱。

楼主:
【3楼】 haso2007 错别字-妹影
-------------------------------------
果然精典,对我非常实用。为什么用在SPI上面不行呢?

网友(2019-01-27):
全程英文回复的那位当前更今非昔比了吧,谢谢给出方案的坛友。

网友:
void HC595SendData(uint32_t SendVal)
{
  uint8_t i;
  for (i = 0; i < 32; i++)
  {
    if (((SendVal << i) & 0x80000000) != 0 )
                {
      HC595_SER=1;
     }
    else
     {
      HC595_SER=0;
     }

    HC595_SRCLK=0;
    NOP();
    HC595_SRCLK=1;
                NOP();
  }
  HC595_RCLK =0;
  NOP();
  HC595_RCLK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