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实现USB Video Class开始干活了

楼主(2011-12-08):
终于出来图像,虽然图像混乱,问题还很多,但它干活了!发贴自我庆贺!

真实意义的USB摄像头,OV7670拍摄图像,STM32 JPEG编码。用USB虚拟串口传到PC端显示早就OK,移植到USB Video Class就是不工作!
描述符和流控制耗了N多天,找不到什么问题,UVCView分析通过,Bushound也看到完整的JPEG数据,甚至用自己写的DirectX接口Video Capture程序调试,都能发现有逐帧的数据上来,可是显示就是黑屏一个。
无计加无聊之下去翻看JPEG的编码,对照JPEG文件。JPEG Encoder是自己写的,为了节省Bytes,有些可选段没加上。乱调整一下,把省略了的APP0段加上,突然发现有图像出来了!他NN的熊。
回头一想也好理解,JPEG标准中APP0段是可选的,没有它单独的图像也能显示;视频流模式,USB Video Class设备把数据流丢给DirectX Render,后者要从每帧图像中找APP0段中的JFIF标记,或者,在数据流出错后,新的帧到来,找到JFIF标记就丢给JPEG解码器。没有JFIF标记,初始化(用上次的标记?)错,或者中间数据流出错,DirectX Render就直接罢工!显示黑屏。这个APP0段说是可选,实际是必选才行!

楼主:
才几天就被踩到水底了,这里好热闹呀!
仍然没有进展。jpeg压缩改成YUV420格式,也不起作用,好在这个工作不算浪费。
这东西找不到可抄抄改改的例子,似乎感兴趣的人不多,或者不愿开放,只能一点点摸索。希望能遇到有经验或感兴趣的人交流。抛砖引玉,上传JPEG编码的源程序:
无删节版,中文字幕。自己写的,以前在DM642上用的,已验证。
越做越觉得这个东西水很深,一己之力做不了多少,决定开源,但不是一次上传结果,每调妥一块就上传一块,逐步完善。

楼主:
希望能有人指出错误。

楼主:
感谢支持,能出来稳定图像了,但是还有问题

有时候图像错误严重,但又抓不住错误数据;图像显示正确的时候,Bushound抓到的数据包似乎又有错,信谁?
感觉ISO模式的IN Endian Point很难缠。

楼主:
要出差,暂停几天。不过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关键是流控制机制,USB接口这块基本已经没问题了。上代码。

这是STM32 USB框架中要按应用改写的程序,usb_desc.c,usb_prop.c, usb_endp.c等。其他的,是copy原始的usblib。
参照speaker那个例子改写的,完整移植。

网友:
希望楼主继续!!

楼主(2012-01-14):
出差之后,准备过年,一段时间没上来就沉到水底了,哈哈。
杂杂碎碎的时间加起来,这个东西已经成功了!稳定的320x240图像,标准USB Video Camera类。
帧率大约5帧,不过这个数值意义不大(因为隔了一层,不是实时,准实时)
完成承诺,上关键的流控制程序。

usb部分没有修改。

楼主:
stream控制是核心,没地方抄,只好原创。大框架也推翻重来了好几次,虽然最后的程序不多,可不容易!
主程序调用,只要

void main(void)
{
   ....
   ....

    UVC_streamStart();
        //
    while (1)
    {
        UVC_MovieEncoder();
     ....
    }
}
就可以了。

楼主:
匆忙贴出,要回去过年了,文字性的经验总结,有时间再做。这里涉及了USB的双缓冲,ISO IN端点,UVC类标准等等(JPEG编码是小事了),有很多是值得总结的。在做这块东西,或者有兴趣的朋友可email交流hcc21cn@163.com,有时实际没时间上ourdev了.

网友:
天哪,发现酷帖!

网友(2012-05-06):
强,制作过程直播啊。现在是重播。

网友:
MARK,楼主NB,USB协议,JPEG,DIRECTX都折腾了一遭。。顶。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下不了吧。

网友:
强烈mark留作后用

网友(2012-06-06):
引用 楼主:
出差之后,准备过年,一段时间没上来就沉到水底了,哈哈。
杂杂碎碎的时间加起来,这个东西已经成功了!稳 ...

很好,很强大啊,可惜下载不了。。。。。。。。。。。。。。。。。

楼主:
抱歉,没注意论坛升级后下载不了,有网友email提醒才知道。
现在着手整理一个完整版本(原来的project搞乱了)放到这里,或者放到21ic的blog上。

网友:
楼主的效率就是快。我打算根据你的例子用OV7725试试效果如何,听说比OV7670好很多也。

网友:
好强大 ,可惜下载不了。等楼主整理后的结果。

楼主:
整理了一下project的源码,上传

缺一个文件mt9m111.c,还待整理。对ov7670运行没有问题。
另外,抽时间做一些文字性总结,放在21的blog上:
http://blog.21ic.com/user1/3095/archives/2012/92603.html

文字总结是针对整体思路的,不过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边写边放,暂时还放在21ic。
有些东西希望放在那里能保留长一点,不会被灌水淹没,起码对自己和小圈子如此,不过21ic Blog也不是好地方,N多年没进步了。大家有发现合适的地方请告诉我。

网友:
这级别太高了,仰望一下!

网友:
如果发RGB555或RGB565等RGB格式回上位机时,描述符(Class-specific VideoStream Frame Descriptor)如何写?
主要是想直接将OV7670的输出数据发回上位机,这样MCU就不用时间来处理数据了。
因USB速度低要将传送图像大小变小。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看过 楼主的博客 和资料  很好的资料

网友:
mark一下,以后说不定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很不错,下来学习了!

网友(2012-08-29):
楼主好厉害啊,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2-09-28):
以后有用

楼主:
这部分工作合并到一个新的帖子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8852-1-7.html
敬请支持。

网友:
MARK,有机会玩一下USB。

网友:
这个NB透了

网友:
主持!超级牛!继续呀

网友(2013-01-09):
强啊,有时间学习一下啊

网友:
24楼的图像很有古典气息!

网友(2013-04-28):
我想知道 楼主的USB程序,在win7系统上能识别出来不?

网友:
一直是黑屏啊。。
流模式那块,我如果发一个固定的JPGE图片。应该如何在 EP1_IN_Callback 处理呢?

网友:
我也弄了个。一直为黑屏啊。。。。

网友(2013-12-25):
楼主的摄像头是带fifo的还是不带?

网友(2014-04-15):
下载了,多谢,现在还没有什么贡献的,要加油了

网友(2014-07-13):
收货很多!!

网友(2014-10-24):
先mark,有空再回来看

网友:
水深不要紧啊,让自己游泳的姿势漂亮一点就行~

网友(2015-05-08):
STM32+ 摄像头,请问是把图片压缩成视频流了吗 ?还是直接传输帧序列图片

网友:
usb不太好做

网友:
牛,学习一下,谢谢共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关注,手上也有一个摄像头,有时间也得学着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