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Tap II 导致FPGA突然停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08):
使用quartus II 10.1的signalTap II工具调试FPGA,本来用的好好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只要 signalTap II开始采集数据,1秒内FPGA就会立即停止工作,管脚上本来应有的波形都消失了,复位之后又能正常工作。就是无法用signalTap II采集数据了,仅仅能采集一点数据。不知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1. 首先确认JTAG电路周边干扰是否在正常范围以内,可以示波器测,看抖动大小。
2. 再确认你用的USB Blaster是否是CPLD版本或者68013版本,一般来讲非CPLD版本的USB Baster是必须很卡,因为本身是软件来实现JTAG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