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限电源原理

楼主(2011-12-08):
四象限就是一个坐标系的四个象限,X轴电压,Y轴电流,X轴正坐标和Y轴正坐标围成的区域是第一象限,逆时针数,依次是二三四象限。四种情况下都可以稳定电压:1:第一象限正电压稳压,电流流向负载。电流和电压方向相同。2:第二象限负电压稳压,但电流由负载流向电源,电流和电压方向相反。3:第三象限负电压稳压,电流流向负载。电流和电压方向相同。4:第四象限正电压稳压,但电流由负载流向电源,电流和电压方向相反。和伺服电机四象限一样。普通电源只能输出电流,不能流入电流,比如你调试电机时,你稳压输出24V,可是电机被负载或惯性带动变成了发电机产生了30V的电压,普通电源就没办法了。我做了个简易的小电路加在电源上,把这问题解决了,其实就相当于放电电阻,只不过我的是线性的,以前还真烧过驱动器。如果说的不对请多指教。

网友:
做不来,这个真的很难的。

网友:
一般电源都是串联跟随器输出,也就是只能输出电流,不能倒灌进来。

如果改成并联电源的话,倒灌能力就很强,但最大输出电流收限制,并且并联电源效率很低。

但如果改成推勉输出的话,就综合了跟随器输出和并联电源的优点,输出和倒灌电流能力都很强。

其实四象限很简单,就是一个运放,用正负电源供电,输出可正可负的电压,输出电流可以输出也可以倒灌。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没错,大功率的也就是运放扩一下流。

网友(2012-12-06):
差不多功放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