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M128 usart0口通讯问题求教

楼主(2011-12-08):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inboardtest.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0_receive_int:19

unsigned char state;
unsigned char getright_state;

void delay_nNOP(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i=0; i<n; i++)
        nop();
}
void delay_10us(void)
{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NOP();NOP();NOP();NOP();NOP();
}
void delay_n10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i=0; i<n; i++)
        delay_10us();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 i++)
        delay_10us();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i=0; i<n; i++)
        delay_1ms();
}
/*******************************************
定义IO口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C  = 0xff;   //PC输入,P3口按键输入
PORTC = 0x00;   //将PC输入口加上拉电阻
}

void USART0_Init()
  {
    unsigned char middle;
    middle = SREG;
    CLI(); //清除中断
    UCSR0B |= (1<<RXCIE0); //接收结束中断使能
    UCSR0B |= (1<<TXCIE0); //发送结束中断使能
    UCSR0B |= (1<<RXEN0);  //接收使能
    UCSR0B |= (1<<TXEN0);  //发送使能
    UCSR0C &= ~(1<<UMSEL0);//USART 模式选择,0异步,1同步, 异步
    UCSR0C &= ~(1<<UCPOL0);//时钟极性,使用异步模式时,将这一位清零
    UCSR0C &= ~(1<<UPM01); //奇偶校验模式,
    UCSR0C &= ~(1<<UPM00); //奇偶校验模式,0,0 禁止

        UCSR0B &= ~(1<<UCSZ02); //字符长度
    UCSR0C |= (1<<UCSZ01)|(1<<UCSZ00);//字符长度011 8位

    UCSR0C |= (1<<USBS0); //停止位选择,0,一位停止位,1两位停止位
    UBRR0L = 103;         //波特率:9600pbs
    SREG = middle;
    SEI();  //开总中断
  }

void USART0_TxD(unsigned char data)
{
        //wait for empty transmit buffer
        while(!(UCSR0A&(1<<UDRE0)));
        //put data into buffer,sends the data
        UDR0=data;
}

unsigned char usart0_receive_bity()
{
    while (!(UCSR0A&(1<<RXC0)));
    return UDR0;
}
/**********USART0**********/
void usart0_receive_int()
  {
        unsigned char data,middle;
        middle = SREG;
        CLI();
        data = usart0_receive_bity();
    if(data == 0x01)
        {
            getright_state = 1;
        }
        if(data == 0x02)
        {
            getright_state = 2;
        }
        if(data == 0x03)
        {
            getright_state = 3;
        }
        if(data == 0x04)
        {
                getright_state = 4;
        }
        SREG = middle;
        SEI();
  }

void INIT_DEVICE(void)
{
        unsigned char cSREG;
        cSREG =SREG;
        CLI();
    port_init();
    USART0_Init();
    SREG = cSREG;
    SEI();
}

void main()
{
        getright_state = 0;
    INIT_DEVICE();
    SREG = 0x80;
    SEI();
    //除串口的其他试验程序
        delay_nms(500);
        PORTC|=(1<<7);       //PC7输出高电平
        delay_nms(800);
        PORTC&=~(1<<7);
        //除串口的其他试验程序
    while(1)
    {
       delay_nms(800);
           if(getright_state == 1)
           {

                          USART0_TxD(0x01);
           }
       if(getright_state == 2)
           {

                          USART0_TxD(0x02);
           }
           if(getright_state == 3)
           {

                          USART0_TxD(0x03);
           }
           if(getright_state == 4)
           {

                          USART0_TxD(0x04);
           }
        }
}

楼主:
上述程序成功通讯并返回,但存在的问题:当返回成功后,程序会跳出WHILE循环,又会点亮PC7.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故向马老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