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教程1------钻孔大小修改及cam350一些基本使用

楼主(2011-12-08):
钻孔的大小可以在cad软件中修改,也可以在导出之后,在cam软件中修改.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开钻孔文件,手动改动钻孔的大小,改成标准的大小.
但是这样做有两个缺点,一是不直观,可能出错,出错不能查看,二是有两个孔要是同样的大小,
    在cam软件中可以合并为一个但是手动更改就不可以合并到一个,这就增加了一个换刀动作.
所以简单的几个孔,可以在导出gerber之后手动修改,孔太多的话还是在cam350中修改为好.

    用文本编辑软件即可以打开drl文件,内容大致为上图所示.手动修改为标准的值就行,修改时注意钻孔的
格式问题,小数点后面三位,不要改多了或少了.
    此方式最为简单,不需要cam软件即可修改.
   下面讲一下在cam350中修改尺寸[我也是刚学,有不对的请网友不吝赐教].
   首先导入gerber文件,导入gerber文件时有些参数是要修改的,很多网友还是来问怎么钻孔不对的问题.
这里再写一次:
File->Import->Auto Import:选择放gerber的文件夹;

点Next:

出现如下菜单:

更改为导出gerber时用的格式:

    在这里说明一下,若这样修改后其它层也不对,也要相应的修改一下其它的层,修改为导出gerber时使用的格式.
之后Finish,观察文件是否有错即可,一般就是前面的格式设置的问题,导致钻孔尺寸比例不对.
     ok!导入成功之后我们来修改察看钻孔.
    cam350中察看文件,+号放大图形,-号缩小,以鼠标所在点为中心放大缩小;若要对选定区域进行放大,可以点击W键.出
  鼠标变成框选形状,框选对应区域放大查看,缩小还是用-号,取消框选又击即可.

   在左侧有各个层,这里可以设置层的颜色和是否显示.
   在相应层上单击置为当前层[老版本好像是右击]或显示该层,双击只显示该层.

   在导入cam350之后先看一下,gko层是不是和预想的一样,先检查这一层是不是有不应该出现的线条和圆点之类.
这一层对板子影响较大,要先检查一下.确定没有多余的东西之后,再来检查一下丝印有没有出外框线.
   若检查有不需要的东西,要自己删除,由其是丝印和外框上的多余线条.

方法是:Edit->Delete->w键框选->选择对应区域->右击弹出确认框确定删除.
边框有未连接好的,可以倒角,直角Backoff值可以设为0.Edit->Line Change->Filter斜角/Chamfer圆角,圆角在分板时会多一道工序[只是我们这里,不是板厂]

Settings->Units切换显示单位.
如果格点太大,捕捉困难的话可以在这里更改,也可以手动输入:

OK!言归正传.
Tables->Nc Tool Tables:打开钻孔表,这里可以删除更改合并钻孔.

这样就更改完了.
在File->Export Gerber Data/Drill Data
下图为导出钻孔的窗口:

CAM350 V10.5下载地址:
http://115.com/file/dnrrwsab#

http://115.com/file/clyyxbyh#

楼主:
在cam350中可以做槽孔,用protel99和AD2004及eagle的网友可以在CAM350中制作槽孔,我会尽快整理出槽孔及其它的使用教程.

楼主:
http://115.com/file/dnrrwsab#

http://115.com/file/clyyxbyh#

网友:
有教程就好学多了,谢谢。

网友:
强有力的顶啊

网友:
很好的教程,小张真是好人!

网友:
孔径以及孔坐标必须是公制的(M71)么?

网友:
期待: 在cam350中可以做槽孔
一直是多个孔连在一起搞的

网友(2012-02-29):
回复 楼主:

我的PCB中有槽,所以过孔文件有两个,按照以上的操作,发现没法导出 Slot 文件,框框里没法打勾。

网友:
没人理啊???

楼主:
用export mill data,导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2012-04-25):
一直用CAM, 这个要记录一下

网友(2012-09-12):
这么棒的教程,才看到

我就喜欢图文并茂的轻量级教程

网友:
怎么界面和我的CAM350 不一样呢?

网友(2012-10-12):
cam350  钻孔编辑

网友:
棒的教程,mark

网友(2013-05-18):
详细的CAM350查看资料,谢谢

网友(2013-07-07):
thanks for you sharing

网友:
只会用CAM350看文件,学习了

网友(2013-12-04):
纯技术贴么顶一下。。。。。

网友:
感谢啊 对CAM350 又多了些了解  原来导入.drl总是不对

网友(2015-10-08):
如何去掉盖住焊盘的丝印

网友(2018-03-17):
真的要系统的学习一下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