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8f27e65 ram 如何定义到bank2

楼主(2011-12-08):
请问在松翰sn8f27e65这个芯片里面,如何才能够把ram定义到bank1、bank2里面,望高人指点秘境。

.data
dfd    ds   1
dsdf   ds   1   //这几个是定义在bank0中的,但是bank1  ; bank2我就不知道该咋搞了

网友:
直接写Bank1地址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能不能给个例子啊,下面这个是sn27e65的ram分布说明图:

楼主:
没有人关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bank1:
         data1    equ     100h
          .....
bank:
         data2    equ     200h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还是不行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义可以吧,只是用的时候比较麻烦,要切换

楼主:
定义还是出错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sonic c的编译器

网友:
C编译器也不太会用,用汇编编译器挺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