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安装求教

楼主(2011-12-08):
错误 (原文件名:网络配置.jpg)

请教各位知道,谢谢您!

网友:
估计IP设置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ip设置不对,能给个详细说明吗?

网友:
是虚拟机还是直接装的?不是IP设置的问题,应该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
http://hi.baidu.com/zdream/blog/item/0963764e98c8610db3de05a8.html/cmtid/09f371da376000d7b6fd488b

网友:
你的网卡设成dhcp的了,但是你的网络没有dhcp服务器

网友:
那就
ifconfig 192.168.x.x
再ping 一下什么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虚拟机中装的,是不兼容吗?哪个不兼容?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没插网线的话会这样,呵呵。我当时是设成briged方式的

网友:
设个固定ip啊
你装的什么版本的linux?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虚拟机的网卡模式设为NAT,不要设为Bridg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设置的也是桥接方式,但是就是上不了网,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的视频是让设成桥接方式,设置成NAT方式不影响后面的实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已经解决这个,linux 5还是没有办法上网,能帮帮解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虚拟机下linux系统,桥接和nat,都是可以临时切换,即时生效的,不必纠结于此。
一、nat方式不必多说,你不会,就先别学linux了,先研究研究这个吧。

二、桥接模式设置小解:
第1步:虚拟机安装好后,打开虚拟机的控制端,单击编辑,选择虚拟机网络设置,选择“主机虚拟网络        映射”标签,然后把VMnet0        手动选择为你本地的物理网卡,不要选自动。然后点击确定

第2步:进入虚拟机的操作系统,打开超级终端,输入ifconfig eth0,查看一下eth0的网络设置。
        主要要确定一下虚拟机和宿主机是不是在同一个网段。如果宿主机的IP是192.168.0.2,那么虚拟机的网段也应该是从                192.168.0.1到192.168.0.254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虚拟机的网关设置成宿主机的物理IP地址。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虚拟机上不了网都和这个
         有关,以主机的IP作为虚拟机的网关。

第3步:设置宿主机系统 和 虚拟机下的linux。
        1)关闭宿主机的防火墙;略
        2)关闭虚拟机的防火墙;
                                #chkconfig iptables off        //重启后生效,永久关闭
                                #/etc/init.d/iptables status   //查看防火墙状态
        3)关闭虚拟机的selinux;
                                #vi /etc/selinux/config
                                把SELINUX=enforcing改为SELINUX=disabled    //保存退出,重启生效。永久关闭
                                #getenforce                              //查看selinux状态。

第4步,测试一下设置设置是否生效

1)主机ping虚拟机eth0网卡的ip        //不通说明虚拟机下防火墙或者selinux未关闭
2)虚拟机ping主机ip                //不通说明主机下防火墙未关闭
3)能够互相ping同,设置即完成。        //enjoy!!

这个时候再启动虚拟机。应该可以上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错。解决了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