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PCA频率问题及ALE脚配置问题!

楼主(2011-12-08):
有哪位用C8051F020扩展过外部存储器的,我只想知道ALE脚的配置方法。自己配了,没成功。有配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PCA的频率问题,我使用C8051F020的PCA,将其中一路配置为8位PWM输出,一路配置为定时器,一路配置为外部中断,
然后PCA的时基我是选择系统时钟(22.1184MHz)。但为什么8位PWM输出的波形频率只有86KHz呢?

楼主:
附:PCA做PWM输出时,频率问题已解决。但ALE脚如何能让它输出方波还未解决。求用过的朋友指点。

网友:
看到C8051F我就头大……

网友:
如果要ALE脚输出方波,估计得配置使用外部RAM,而且要低8位地址和数据总线复用方式。

网友(2012-02-20):
我没用过ALE配置,学习中